[emWin] 关于WM_TOUCH_CHILD消息异常问题
大牛的形成也是时间与技术的积累

楼主(2016-12-30):
一个窗体上有两个IMAGE控件(其它控件也一样,如TEXT), 这里我们命名为控件A与控件B,当点击A或B时会有其父窗体产生WM_TOUCH_CHILD消息. 我的问题是: 有这样一个现象,当我先点击A控件,然后再点击B控件时,点击B控件会产生两条消息,而且pState-&gtressed都是大于1, 而第一条消息是来自上一个控件A被按下的消息,第二条才是控件B被按下的消息!! 相反, 我们点击控件B再点击控件A,第一条Pressed>0消息来自控件B,第二条Pressed>0的消息才来自控件A. 这样的话,点击A再点击B时,从消息来判断的话,相当于A被点击了两次(实际上就一次), 就样就没法判断是A真的被点击了两次,还是先点击A再点击B了,因为从消息来看,它们根本没区别!!

case WM_TOUCH_CHILD: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 = Id - ID_TEXT_0;
        pState = (GUI_PID_STATE *)((WM_MESSAGE *)pMsg->Data.p)->Data.p;
        if (pState)
        {
            if (pState-&gtressed)
            {
                       //从点击A,再点击B,这里会进来两次, 第一次n=0,第二次n=1;
            }
       }

网友:
IMAG控件不是有回调消息么,测试下看看。

楼主:
IMAGE控件里的回调函数是没问题的, 每按一次进去一次, 不会有进去两次的情况! 重复点击和切换IMAGE1,IMAGE2点击,每次点击都只进入Pressed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AG控件不是有回调消息么,测试下看看。

能否帮忙测试下, 写个测试程序都很简单,父窗体里写个WM_TOUCH_CHILD消息就好, 感觉想EMWIN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