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在9.0.0的配置头文件里,怎么没有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这个宏定义了?

楼主(2016-12-31):
9.0.0的配置头文件看着比8.2.3要少了不少内容,看着要简单不少,对软件定时器方面的宏定义失踪了,这是啥意思?

网友:
FreeRTOSConfig.h文件中的配置是要用户自己写的,官方不提供。

FreeRTOS.h文件里面是默配置。

这个不像uCOS和RTX,在配置文件里面,把所有的配置都提供好了。

楼主:
那为何823里面全提供,900里面变成自己写了,FreeRTOS的思路太跳跃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何823里面全提供,900里面变成自己写了,FreeRTOS的思路太跳跃了吧

自己配置就行了,很简单的,需要使用什么功能,使能那个宏定义。
这种简单问题就不要纠结了。

楼主:
我先学着823,等安富莱把把教学文档更新到9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学着823,等安富莱把把教学文档更新到900。。。

FreeRTOS更新很快的,估计这1-2年就会推出10.0了。等他们推出10.0了,我们升级下。

其实升级不升级,意义不大了,等你学会了,基本看官方的文档足以,像我们那个时候学习uCOS-II,就是用的最最古老的2.51版本
当时最新的都已经是2.92以上了。这两个版本之间都快差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