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将透明图片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再次调用存储设备函数进行绘制的时候,图片就不透明

楼主(2017-01-02):
比如这种方式绘制ARGB8888格式的图片到存储设备:

实际显示出来的透明背景就是黑色的,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因为这个是默认的背景色
,透明图片往存储设备里面绘制的时候,就是绘制到这个黑色背景上面的,所以实际显示
出来是黑色就不奇怪了。

网友:
硬汉, 请教一个问题,能不能在窗口管理器创建的窗口的WM_PAINT回调里显示地调用MEMDEV的API,
像下面这种用法:
……
WM_PAINT:
{
    hMEM = GUI_MEMDEV_Create(……);
    GUI_MEMDEV_Select(hMEM);
    GUI_Draw_Circle(…);
    GUI_MEMDEV_CopyToLCD(hMEM);
    break;
}

我这么用了,没任何反应。
是不是MEMDEV的API会与窗口管理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 请教一个问题,能不能在窗口管理器创建的窗口的WM_PAINT回调里显示地调用MEMDEV的API,
像下面这种用法:
……
WM_PAINT:
{
.......

hMEM = GUI_MEMDEV_Create(……);
GUI_MEMDEV_Select(hMEM);
GUI_Draw_Circle(…);
GUI_MEMDEV_Select(0); //////////////////////加上这个。
GUI_MEMDEV_CopyToLCD(hMEM);
================
这种用法不太好,你可以仅在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GUI_MEMDEV_CopyToLCD(hMEM);

网友:
Hi, eric,
我在窗体创建函数里面调用这些:
hMEM = GUI_MEMDEV_Create(……);
GUI_MEMDEV_Select(hMEM);
GUI_Draw_Circle(…);
GUI_MEMDEV_Select(0);

然后在窗体的回调WM_PAINT消息里调用 GUI_MEMDEV_CopyToLCD(hMEM);,发现没有反应。

而在窗体创建函数里面调用:
hMEM = GUI_MEMDEV_Create(……);
GUI_MEMDEV_Select(hMEM);
GUI_Draw_Circle(…);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CopyToLCD(hMEM);

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也就是说,MEMDEV的API在窗体回调里面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eric,
我在窗体创建函数里面调用这些:
hMEM = GUI_MEMDEV_Create(……);
GUI_MEMDEV_Select(hMEM);
GUI_Draw_Circle(…);
.......

这个变量hMEM是全局变量吧 ,在窗体创建的时候调用是可以的。

网友B(2018-05-21):
所以有办法消除这种黑色吗,最近碰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有办法消除这种黑色吗,最近碰到了这个问题

你可以提前把要绘制的背景也绘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提前把要绘制的背景也绘制上。

我的内存设备要求有动态变化的,像官方的IMAGE_FLOW例子一样,这样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