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V4开发板的TFT屏

楼主(2017-01-02):
请教一下用过V4板的战友们,我想玩儿玩儿3.5寸的触摸屏,用出厂程序修改了一下。出厂程序里面有I2C的初始化,因为3.5寸屏的触摸屏是SPI接口的,我就把I2C的初始化去掉了。结果所有的图标都点不动了,也就是说触摸功能失灵了。有点儿不明白,为什么需要I2C初始化,它和我的触摸屏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说屏幕上那些图标的代码可能存在了某个I2C接口的芯片里?

网友:
bsp_touch.C文件里面,有个触摸初始化,是用来识别各种触摸的。

程序运行时根据不同的触摸,还有个实时监测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