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V4-341-FreeRTOS实验_FreeRTOS+RS232(串口中断,FIFO机制与PC通信)串口接收回调函

楼主(2017-01-02):
在学习安富莱推出的RTOS教程和例程,在这个例程里处理串口中断的函数里
static void UartIRQ(UART_T *_pUart)
{
    ......................
    /* 回调函数,通知应用程序收到新数据,一般是发送1个消息或者设置一个标记 */
        //if (_pUart->usRxWrite == _pUart->usRxRead)
        //if (_pUart->usRxCount == 1)
        {
            if (_pUart->ReciveNew)
            {
                _pUart->ReciveNew(ch);
            }
        }
    .......................
}
然后找到 g_tUart3.ReciveNew = RS485_ReciveNew;        /* 接收到新数据后的回调函数 */
这个初始化语句,意思是给指定了接收数据的回调函数

再往下找到这个函数的原型

*********************************************************************************************************
*    函 数 名: RS485_ReciveNew
*    功能说明: 接收到新的数据
*    形    参: _byte 接收到的新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
//extern void MODBUS_ReciveNew(uint8_t _byte);
void RS485_ReciveNew(uint8_t _byte)
{
//    MODBUS_ReciveNew(_byte);
}
发现这个函数里面空空如也,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485总线做接收和发送切换要用到,232用不到,由于考虑到要附加几个其它的文件,我将其注释掉了。

楼主:
可是232接口的接收回调函数怎么没找到是在哪指定的呢?
除了UART3找到g_tUart3.ReciveNew = RS485_ReciveNew;        /* 接收到新数据后的回调函数 */
其它几个接口全部都是g_tUart4.ReciveNew = 0;                        /* 接收到新数据后的回调函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232接口的接收回调函数怎么没找到是在哪指定的呢?
除了UART3找到g_tUart3.ReciveNew = RS485_ReciveNew;        /* 接收到新数据后的回调函数 */
其它几个接口全部都是g_tUart4.ReciveNew = 0;       ..

不需要回调函数,全部在中断里面将数据存入和导出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