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10章  STemWin数值显示

楼主(2017-01-03):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10章      STemWin数值显示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emWin的数值显示,含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和浮点数值的显示,这些函数的调用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调用时,要了解这些函数的使用注意事项。
    学习本章节,务必保证已经学习了第6章和第8章。本章节提供的模拟器演示代码都是可以在模拟器上面运行的,使用方法是将GUIDEMO_Start.c文件里面的所有内容删掉并将本章节提供的代码复制到GUIDEMO_Start.c文件即可运行。
10.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0.2  显示十进制数值
10.3  显示十六进制和二进制数值
10.4  显示浮点数值
10.5       总结

10.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就当前的使用经验来说,数值显示函数在项目中使用不太方便,主要是因为数值显示函数要注意的事项较多,每次使用都需要查看不同函数的不同注意事项。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使用C标准库中的sprintf函数将数值转换成字符串,然后通过上个章节讲解的文本显示函数来显示。这种方式简单好用,实际项目中比较推荐。

2、数值显示的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下图是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3、数值显示涉及到的函数较多,初学者不需要将这些函数都掌握,会使用几个常用的函数即可。以后项目中需要用到其它函数功能了,再查阅emWin手册并了解其用法后实际测试即可
4、数值显示就是一些API函数的调用,没有多深的技术需要掌握,对于这一点,初学者要明白。
5、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自行在模拟器上面测试几个教程中没有用到的函数练练手

楼主:
10.2 显示十进制数值

10.2.1    函数GUI_DispDec()

函数原型:
void GUI_DispDec(I32 v,    /* 数值 */
U8 Len)   /* 数值的位数 */

函数描述:
函数GUI_DispDec用于显示十进制数值。
1、第1个参数是要显示的数值,范围是32位有符号数,最小值-2^31,最大值2^31 – 1
2、第2个参数是要显示数值的位数,如果是负数的话,前面的负号也算在内。
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以下问题:
1.     使用此函数时,数值的首位不能是0,是0的话显示会出现错误。显示负数的话,负号也要算在数值位数里面。
2.     设置的数值位数大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前面会补0。
3.     设置的数值位数小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会出现错误。
使用举例:
    在emWin模拟器上面运行如下代码: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数值显示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GotoXY(0, 0);
     GUI_DispDec(-123, 4);

     GUI_GotoXY(0, 30);
     GUI_DispDec(012, 4);

     GUI_GotoXY(0, 60);
     GUI_DispDec(1234, 7);

     /* 设置的显示位数为2,小于实际的数值位数,导致错误,所以未显示 */
     GUI_GotoXY(0, 90);
     GUI_DispDec(1234, 2);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10.2.2  函数GUI_DispDecAt()

函数原型:
void GUI_DispDecAt(I32 v,  /* 数值 */
I16P x, /* x坐标位置 */
I16P y, /* y坐标位置 */
U8 Len);/* 数值的位数 */

函数描述:
函数GUI_DispDecAt用于显示十进制数值,相比函数GUI_DispDec的区别就是可以设置数值的显示位置。
1、第1个参数是要显示的数值,范围是32位有符号数,最小值-2^31,最大值2^31 – 1
2、第2个参数是数值显示X坐标位置。
3、第3个参数是数值显示Y坐标位置。
4、第4个参数是要显示数值的位数,如果是负数的话,前面的负号也算在内。
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以下问题:
1.     使用此函数时,数值的首位不能是0,是0的话显示会出现错误。显示负数的话,负号也要算在数值位数里面。
2.     设置的数值位数大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前面会补0。
3.     设置的数值位数小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会出现错误。
使用举例:
    在emWin模拟器上面运行如下代码: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数值显示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DispDecAt(-123, 0, 0,  5);
     GUI_DispDecAt(045,  0, 30, 3);
     GUI_DispDecAt(345,  0, 60, 5);
     /* 设置的显示位数为2,小于实际的数值位数,导致错误,所以未显示 */
     GUI_DispDecAt(345,  0, 90, 2);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10.2.3  函数GUI_DispDecMin()

函数原型:
void GUI_DispDecMin(I32 v); /* 要显示的数值 */

函数描述:
函数GUI_DispDecMin用于显示十进制数值,使用时不需要指定显示的位数。
1、第1个参数是要显示的数值,范围是32位有符号数,最小值-2^31,最大值2^31 – 1
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以下问题:
1.     使用这个函数不需要指定长度,会自动的使用最少的位数显示,如果显示数值的位数不一样,使用这个函数是无法对齐显示的。
2.     这个函数的参数首位也不可以是0,是0的话也会出现错位
使用举例:
    在emWin模拟器上面运行如下代码: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数值显示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GotoXY(0, 0);
     GUI_DispDecMin(-33232);

     GUI_GotoXY(0, 30);
     GUI_DispDecMin(0032);

     GUI_GotoXY(0, 60);
     GUI_DispDecMin(00330);

     GUI_GotoXY(0, 90);
     GUI_DispDecMin(5980);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10.2.4  函数GUI_DispDecShift()

函数原型:
void GUI_DispDecShift(I32 v,    /* 数值 */
U8 Len,   /* 数值的位数 */
U8 Shift); /* 小数点右侧显示的位数 */

函数描述:
函数GUI_DispDecShift用于显示十进制数值,支持带小数点显示,且小数点位置可调整。
1、第1个参数是要显示的数值,范围是32位有符号数,最小值-2^31,最大值2^31 – 1
2、第2个参数是要显示数值的位数,最大可以填10
3、第3个参数设置小数点右侧显示的位数。
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以下问题:
1.     使用此函数时,数值的首位不能是0,是0的话显示会出现错误。负号和小数点都要算在数值位数内,最大可以显示9个字符出来。
2.     设置的数值位数大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前面会补0。
3.     设置的数值位数小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会出现错误。
使用举例:
    在emWin模拟器上面运行如下代码: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数值显示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GotoXY(0,0);
    /* 由于设置了显示位数是4,而实际的显示12.34,即5个字符,
        使用错误,导致此选项没有显示出来。
     */
     GUI_DispDecShift(1234,4,2);

     GUI_GotoXY(0,30);
     GUI_DispDecShift(01234,6,2);

     GUI_GotoXY(0,60);
     GUI_DispDecShift(-1234,6,2);

     GUI_GotoXY(0,90);
     GUI_DispDecShift(1234,5,2);
     GUI_GotoXY(0,120);
     /* 由于设置了显示位数是9,而实际的显示1234567.89,即10个字符,
        使用错误,导致此选项没有显示出来。
     */
     GUI_DispDecShift(123456789,9,2);

     GUI_GotoXY(0,150);
     GUI_DispDecShift(12345678,9,2);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10.2.5  函数GUI_DispSDec()

函数原型:
void GUI_DispSDec(I32 v,    /* 数值 */
U8 Len);  /* 数值的位数 */

函数描述:
函数GUI_DispSDec用于显示十进制数值,类似GUI_DispDec,区别是不管是正数还是负数,都带符号。
1、第1个参数是要显示的数值,范围是32位有符号数,最小值-2^31,最大值2^31 – 1
2、第2个参数是要显示数值的位数,不管是正数还是负数,符号都算在内。
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以下问题:
1.     使用此函数时,数值的首位不能是0,是0的话显示会出现错误。
2.     设置的数值位数大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前面会补0。
3.     设置的数值位数小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会出现错误。
使用举例:
    在emWin模拟器上面运行如下代码: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数值显示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GotoXY(0, 0);
     GUI_DispSDec(-1234, 6);

     GUI_GotoXY(0, 30);
     GUI_DispSDec(1234, 5);

     /* 设置的数值位数3, 小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导致显示错误 */
     GUI_GotoXY(0, 60);
     GUI_DispSDec(1234, 3);
     GUI_GotoXY(0, 90);
     GUI_DispSDec(0234, 5);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10.2.6  函数GUI_DispSDecShift()

函数原型:
void GUI_DispSDecShift(I32 v,    /* 数值 */
U8 Len,   /* 数值的位数 */
U8 Shift); /* 小数点右侧显示的位数 */

函数描述:
函数GUI_DispSDecShift用于显示十进制数值,类似GUI_DispDecShift,区别是不管是正数还是负数,都带符号。
1、第1个参数是要显示的数值,范围是32位有符号数,最小值-2^31,最大值2^31 – 1
2、第2个参数是要显示数值的位数,最大可以填10
3、第3个参数设置小数点右侧显示的位数。
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以下问题:
1.     使用此函数时,数值的首位不能是0,是0的话显示会出现错误。正号,负号和小数点都要算在数值位数内,最大可以显示9个字符出来。
2.     设置的数值位数大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前面会补0。
3.     设置的数值位数小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会出现错误。
使用举例:
    在emWin模拟器上面运行如下代码: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数值显示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GotoXY(0, 0);
     GUI_DispSDecShift(02345, 7, 3);

     GUI_GotoXY(0, 30);
     GUI_DispSDecShift(345, 6, 2);
     /* 设置的数值位数3, 小于实际显示的数值位数,导致显示错误 */
     GUI_GotoXY(0, 60);
     GUI_DispSDecShift(12345, 3, 3);
     GUI_GotoXY(0, 90);
     GUI_DispSDecShift(-1234, 6, 3);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10.3 显示十六进制和二进制数值

    二进制和十六进制主要有以下四个函数,相对比较简单。
(1)void GUI_DispBin(U32 v, U8 Len);
    显示二进制数值,设置的显示位数大于实际的数值位数,前面补零,小于的话,设置的位数是多少个就显示几个。
(2)void DispBinAt(U32 v, I16P y, I16P x, U8 Len);
    支持设置二进制数的显示坐标位置,设置的显示位数大于实际的数值位数,前面补零,小于的话,设置的位数是多少个就显示几个。
(3)void GUI_DispHex(U32 v, U8 Len);
    显示十六进制数值,设置的显示位数大于实际的数值位数,前面补零,小于的话,设置的位数是多少个就显示几个。
(4)void GUI_DispHexAt(U32 v, I16P x, I16P y, U8Len);
    支持设置二进制数的显示坐标位置,设置的显示位数大于实际的数值位数,前面补零,小于的话,设置的位数是多少个就显示几个。
---------------------------------------------------------------------------------------------------------
    在emWin模拟器上面运行如下代码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数值显示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 设置显示数值 */
     GUI_GotoXY(0,140);
     GUI_DispBin(0x08,8);
     GUI_GotoX(100);
     GUI_DispBin(0x88,9);
     GUI_GotoX(200);
     GUI_DispBin(0x08,6);
     GUI_GotoX(300);
     GUI_DispBin(0x08,2);
     GUI_DispBinAt(0x55,0,160,8);
     GUI_DispBinAt(0x55,100,160,7);
     GUI_DispBinAt(0x05,200,160,4);
     GUI_DispBinAt(0x05,300,160,16);
;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10.4 显示浮点数值

    浮点数值显示主要有以下五个函数:
(1)void GUI_DispFloat(float v, char Len);
    浮点数值显示,要显示的浮点数前面不可以是0,浮点数的小数点也要算在显示位数里面,如果要显示的浮点数是负数,负号也是要显示出来的。
(2)void GUI_DispFloatFix (float v, char Len, charDecs);
    浮点数值显示,与函数GUI_DispFloat的区别是支持设置小数点后面数值的位数,其余相同。
(3)void GUI_DispFloatMin(float f, char Fract);
    浮点数值显示,与函数GUI_DispFloat的区别是支持设置显示最少的字符数,其余相同。
(4)void GUI_DispSFloatFix(float v, char Len, charDecs);
   浮点数值显示,与函数GUI_DispFloat的区别是支持设置小数点后面数值的位数,且不管是显示正数还是显示负数,都带符号位,其余相同。
(5)void GUI_DispSFloatMin(float f, char Fract);
    浮点数值显示,与函数GUI_DispFloat的区别是支持设置显示最少的字符数,且不管是显示正数还是显示负数,都带符号位,其余相同。
---------------------------------------------------------------------------------------------------------
    在emWin模拟器上面运行如下代码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float f = 123.45678f;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数值显示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8x8);
     /* 设置显示数值 */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GUI_DispFloat:\\n",0,0);
     GUI_DispFloat (f,9);
     GUI_GotoX(100);
     GUI_DispFloat (-f,9);
     GUI_DispStringAt("GUI_DispFloatFix:\\n",0,20);
     GUI_DispFloatFix (f,9,2);
     GUI_GotoX(100);
     GUI_DispFloatFix (-f,9,2);
     GUI_DispStringAt("GUI_DispSFloatFix:\\n",0,40);
     GUI_DispSFloatFix (f,9,2);
     GUI_GotoX(100);
     GUI_DispSFloatFix (-f,9,2);
     GUI_DispStringAt("GUI_DispFloatMin:\\n",0,60);
     GUI_DispFloatMin (f,3);
     GUI_GotoX(100);
     GUI_DispFloatMin (-f,3);
     GUI_DispStringAt("GUI_DispSFloatMin:\\n",0,80);
     GUI_DispSFloatMin (f,3);
     GUI_GotoX(100);
     GUI_DispSFloatMin (-f,3);
     GUI_SetFont(&GUI_Font6x8);
     GUI_DispStringAt("Press any key",0, 240-8);
     ;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10.5 总结

    数值显示就为大家讲解这么多,数值显示属于emWin的基本功能,初学者要多练练这些相关的函数,实践出真知。如果觉得这些函数用起来不顺手,就使用sprintf函数配合文本函数显示即可,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