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 有用过HAL库的串口中断接收的朋友吗

楼主(2017-01-04):
大家的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这个接收完成回掉函数可以设置断点吗hal中断接收我理解只有
1,配置中断
2,在主函数中调用一次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开启标志位;
3,编写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
我也只做了这几步,进入调试发现这个回掉函数不仅没起作用,连断点都设置不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帮顶,没有用过HAL,看看其他网友用过不。

网友:
在USARTx_IRQHandler中调用HAL_UART_IRQHandler

按标准库的写法用还更方便些

网友:
第一,中断有进?

第二,中断里面要调用

第三,这个编写的串口中断处理不太好用,我都是改掉之后再用的,简单粗暴发送之后直接os延时释放cpu等待接受完毕,如果判断不对再发,当然也可以做个接受状态机,由调度确认是否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