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5.32中Radio控件字体显示的"几个bug"

楼主(2017-01-05):
暂时先加上引号,有时间了测试下MDK中带的emWin是否也有这个问题。
1.  Radio控件设置为如下几种字体时,会出现第一个选项不聚焦的问题,只有后面几个聚焦

2.  使用FontCvt转换的字体用于Radio控件,会出现字体下沉,后面有时间有待进一步测试。
3.  Radio控件用于电容屏,选择很麻烦,点击容易选不中,滑动式选择较好用。

网友:
Re:STemWin5.32中Radio控件字体显示的

使用FontCvt转换的字体用于Radio控件,会出现字体下沉?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换肤后的Radio ,没出现过字体下沉的

网友:
Re:STemWin5.32中Radio控件字体显示的

 遇到过问题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ontCvt转换的字体用于Radio控件,会出现字体下沉?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换肤后的Radio ,没出现过字体下沉的

有待我后面进一步测试。

网友B:
Re:STemWin5.32中Radio控件字体显示的

我遇到的这个控件的问题是,选用32B字体时,不管你创建几个RADIO BUTTON, 反正是最后一个按钮的字符只显示一半, 创建一个按钮也是这样, 这个问题当时也搞了我蛮久,我也怀疑是EMWIN的BUG. 开始我是用RADIO_CreateEx()这种方式创建的,后面我改用资源列表的形式重新创建, 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看样子是RADIO_CreateEx这函数有32B,24B这些字体的问题

网友(2017-02-19):
Re:STemWin5.32中Radio控件字体显示的

Radio确实是有点问题 改行------------List

网友(2017-03-24):
Re:STemWin5.32中Radio控件字体显示的"几个bug"

老大,问个问题,我以前使用的是5.26版,控件没有使用美肤功能,今天下载了5.32,替换了5.26,怎么控件默认都带上美肤功能了吗?把我以前的控件弄的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问个问题,我以前使用的是5.26版,控件没有使用美肤功能,今天下载了5.32,替换了5.26,怎么控件默认都带上美肤功能了吗?把我以前的控件弄的乱七八糟。

从5.28版本开始已经强制使能了,如果需要关闭的话,得通过函数关闭,继续使用经典皮肤,比如按钮就是函数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最好在GUI_Init后就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5.28版本开始已经强制使能了,如果需要关闭的话,得通过函数关闭,继续使用经典皮肤,比如按钮就是函数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最好在GUI_Init后就调用。

谢谢

网友(2017-04-28):
Re:STemWin5.32中Radio控件字体显示的

老大,请问下,暂时以你的使用经验。哪一个版本比较稳定?你比较推荐使用安格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请问下,暂时以你的使用经验。哪一个版本比较稳定?你比较推荐使用安格版本

使用最新版本。

网友(2017-09-23):
Re:STemWin5.32中Radio控件字体显示的

STEMWIN都有哪些“缺陷”?

网友(2021-09-28):
老大,Radio控件出现字体下沉,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老大,Radio控件出现字体下沉,有什么解决策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Radio控件出现字体下沉,有什么解决策略吗?
两个方法可以试试
1、不显示Radio的字符,单独用TEXT控件展示。
2、Radio自定义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