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果FreeRTOS中任务较多,串口打印的任务执行情况时,要加大缓冲

楼主(2017-01-05):
加大此缓冲,要不会出现打印不全

另外如果调用App_Printf,这个缓冲也要加大,由于这两个缓冲都是用的局部变量
所以此任务的堆栈空间要加大

网友(2017-02-0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缓冲小了。

网友:
printf是系统函数?硬等那个函数?可以使用BUFFER+DMA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