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将Builder的文件复制到vs2013的时候,显示函数未被引用

楼主(2017-01-05):
按照安富莱的教程做的。报了错误。
我使用的是VS2013
GUIBuilder V5.26

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6

不知是否5.26版本的函数名字不是这个

我知道原因了,的确是函数名写错了。
但是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显示如下的错误信息

安富莱打开的文件是:

根据自己移植的不同打开的问价也略有不同。
我只是记录一下以免自己遗忘

楼主:
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虽然有点不知道为什么?

打开工程的时候
1、应该打开  SimulationTrial.sln  <.sln这个文件>
【如果打开SimulationTrial.dsw     这张后缀文件,那么就会提示单向升级,如果点击确定之后,那么就会提示上面的错误,找不到xxx.exe了】

网友:
模拟器里面这几个文件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面这几个文件的说明:

网友:
这里虽然写的是低于VS2010的版本,但是昨晚我用vs2013模拟也是可以的。只要用vc++6.0没有报错之后,vs2013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虽然写的是低于VS2010的版本,但是昨晚我用vs2013模拟也是可以的。只要用vc++6.0没有报错之后,vs2013也正常了。

我也发现是这样,官方给的模拟器,直接VS2013打开编译多半会出错,但如果用VC6.0打开编译一次后用vs2013就什么问题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