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F429板子测试uCOS-III(FreeRTOS)+FatFS+emWin版本的视频播发器综合性能不行,故采用

楼主(2017-01-09):
视频播放器实现方法:
1. 创建两个任务,一个GUI任务,用来刷emWin本身支持的emf格式视频,另一个是音频播放任务,用来播发视频中
的声音,音频文件是从原始视频中提取出来的,使用MP3格式。由于是两个任务都要操作文件件系统,分别读取emf
视频文件和MP3格式的音频文件,所以文件系统就得要互斥访问,也就是得支持重入。
2. 优化:重新添加UCGUI3.98里面的JPEG解码文件,覆盖emWin原有的解码,emWin自带的卡死,基本300ms左右
一帧480*272图片,而优化后,差不多80ms左右就一帧。缺点就是更emWin原有的机制兼容有些问题,不过程序设计
中已经将其避免。emWin支持的三缓冲可以继续使用。
=========================================
使用RTX+FlashFS+emWin版本,可以用MDK做到最高等级的三级优化,并且可以做时间优化,这个时间优化效果还是很明显。
可以实现一帧480*272的JPEG,需要80多ms。

而FreeRTOS(uCOS-III)+FatFS+emWin版本,仅可以做三级优化,但是不支持时间优化,刷一帧480*272的JPEG,需要100多ms
差距稍大,而且使用RTX系统的视频框架,问题较多,故此放弃,不做这两个版本了。

网友:
最后“使用RTX系统的视频框架”是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使用RTX系统的视频框架”是笔误?

是的,这里表述的不太清楚,是基于RTX操作系统的视频播放器框架设计

网友:
FatFS性能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tFS性能不行么

是的,多任务切换效果不佳,还有就是ST官方的做的那个SD卡驱动,效果也比较一般。

网友:
版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让按钮透明化,我要实现的功能是:点击左半屏上一页,点击有半屏下一页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