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15章      存储设备之基本

楼主(2017-01-09):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15章      存储设备之基本函数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存储设备之基本函数,存储设备比较重要,如果想做出比较华丽,流畅的界面得靠这个。另外把存储设备放在本章节讲解是因为下个章节讲解BMP,JPG和GIF的图片显示要用到。
15.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5.2 存储设备基础知识
15.3 存储设备基本函数及其应用
15.4 实验例程说明(RTOS)
15.5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15.6 总结

15.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相对来说,存储设备章节还是比较重要的,初学者只需掌握本章节讲到的函数即可。未讲解的函数也有很多,以后的工程中用到的时候再查阅即可。
2、存储设备的的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15.2 存储设备基础知识

    说明:介绍知识整理自emWin官方手册。

15.2.1    什么是存储设备

    存储设备就是指的emWin的动态内存,操作存储设备就是操作emWin动态内存,只是对于这种类型的使用起了一个名字叫存储设备。
    存储设备主要用于防止在绘制重叠项目时出现显示器闪烁。其基本思想很简单,不使用存储设备时,绘制操作直接写入显示器,屏幕在执行绘制操作时随时更新,导致在进行各种更新时使屏幕闪烁。例如,如果要在背景中绘制一个位图,在前景中绘制一些透明文本,应首先绘制位图,然后绘制文本,效果将使文本出现闪烁。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使用存储设备,则所有绘制操作都在存储器中执行,仅在所有操作都完成后才将最终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其优点是没有闪烁。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使用存储设备和不使用存储设备的区别。两种情况下的目的是相同的:将蓝色背景旋转10°,字符不旋转。
(1)第一种情况下:不使用存储设备,屏幕必须清除,然后在新位置重绘多边形,并写入带新标志的字符串。
(2)第二种情况下:使用存储设备,在存储器中执行相同的操作,但屏幕此时不更新。仅在调用 GUI_MEMDEV_CopyToLCD() 例程时出现更新,并且仅更新一次就反映出所有操作。请注意,这两种操作步骤的初始状态和最终输出是相同的。

    通过上面四步对比可以发现:如果不使用存储设备,则可以看到一步步的绘制操作效果,缺点是会出现显示器闪烁。使用存储设备时,仅更新一次可见到所有操作的效果,就象单次操作一样,不能实际看见中间步骤,其优点是完全消除了显示器的闪烁,这个就是使用存储设备的优势。

15.2.2   支持的颜色深度(bpp)

    bpp的含义是bit per pixel,即每个像素点由几位来表示,比如1bpp就表示每个像素点由1位二进制数来表示,8bpp就是由8位二进制数来表示,依此类推。
    存储设备有 4 种不同的色彩深度可用:1bpp、 8bpp、 16bpp 和 32bpp。emWin支持两种存储设备的创建方式。
1、自动创建与显示屏颜色格式兼容的存储设备
    有两种创建与显示屏颜色格式兼容的存储设备的方法。如果要避免闪烁,则应创建与显示器兼容的存储设备。兼容的存储设备必须具有与显示器相同或更高的色彩深度。如果使用了函数GUI_MEMDEV_Create()、GUI_MEMDEV_CreateEx(),则 emWin 会自动为显示器选择正确类型的存储设备。窗口管理器也能为系统中的某些或全部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同样也使用这些函数。这样会自动使用具有最低色彩深度(消耗动态内存最小)的存储设备。
2、创建指定颜色格式的存储设备
    通过函数GUI_MEMDEV_CreateFixed()来实现创建指定颜色格式的存储设备。

15.2.3   存储设备和窗口管理器

    (注意,窗口管理器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讲到,这里作为了解内容即可)
    窗口管理器可与存储设备完美搭配。每个窗口都有一个标记,告诉窗口管理器是否应使用存储设备进行渲染。此标记可以在创建窗口时指定,也可在任何时候进行设置或者重设。如果为特定窗口设置了存储设备标记,则窗口管理器在绘制窗口时自动使用存储设备。它会在绘制窗口前创建一个存储设备,然后在绘制操作完成后将其删除。如果有足够的内存可用,会将整个窗口装入窗口管理器所创建存储设备的内存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存将整个窗口装入存储设备中,则窗口管理器使用“分段”来绘制窗口。用于绘制操作的内存仅在绘制操作期间分配。如果在绘制或者重绘窗口时没有足够的内存可用,则不使用存储设备重绘窗口。

15.2.4   基本函数用法

    以下是使用存储设备时通常的使用流程,比较容易:
1. 创建存储设备(使用GUI_MEMDEV_Create()等函数)。
2. 激活它(使用GUI_MEMDEV_Select())。
3. 执行绘制操作。
4. 将结果复制到显示器中 (使用GUI_MEMDEV_CopyToLCD()等函数)。
5. 不再需要它时,删除该存储设备 (使用GUI_MEMDEV_Delete())。

楼主:
15.3   存储设备基本函数及其应用

    存储设备相关的API函数也非常多,这里我们选择几个常用的函数进行说明。

15.3.1   存储设备创建函数

    存储设备的创建主要有以下三个函数:
1、GUI_MEMDEV_HandleGUI_MEMDEV_Create(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在位置x0,y0创建长为Xsize,宽为Ysize的存储设备,即一块显示区。此函数会创建与显示器颜色格式兼容的存储设备(比如,STM32F429支持8种颜色格式设置,存储设备的创建就与这些颜色格式兼容)。
2、GUI_MEMDEV_HandleGUI_MEMDEV_CreateEx(int x0, int y0,int XSize, int Ysize,int Flags))
    此函数与上面的函数功能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参数flag,此参数有两种数值可以取:
        (1)GUI_MEMDEV_HASTRANS
          实际应用中推荐使用这个标志,表示使用透明性标记创建存储设备,该标记确保正确绘制背景。
        使用此参数时,等效于函数GUI_MEMDEV_Create。
        (2)GUI_MEMDEV_NOTRANS
          创建存储设备,无透明性。优势是速度较快,使用此标记可加速存储设备约 30% - 50%,且可将存储设备用于非矩形区域。缺点是用户必须确保正确绘制背景。
3、GUI_MEMDEV_HandleGUI_MEMDEV_CreateFixed(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intFlags,
                                                               const tLCDDEV_APIList *pMemDevAPI,
                                                               constLCD_API_COLOR_CONV *pColorConvAPI);
    此函数用于创建指定颜色格式的存储设备,这个函数涉及参数较多,我们这里不再进行说明,具体参数看emWin官方手册的API函数说明即可,实际调用是比较容易的。
下面是在模拟器上实际运行的例子(显示的图标使用的是第12章12.2小节里面的两个流位图),可以在模拟器上面运行的完整例子代码在V6-514_STemWin实验_存储设备之基础函数(模拟器)里面。
#include "GUI.h"
#include "stdio.h"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endif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short _acpic[] = {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DE, 0xFFBE, 0xFFBE, 0xFFBE,
        0xFFBE, 0xFFBE, 0xFFBE, 0xFFDE,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BD, 0xF75B, 0xF6F9, 0xF697, 0xEE34, 0xEE13, 0xEDD1, 0xEDD1, 0xEDD1,
        0xEDD1, 0xEDD1, 0xEDD1, 0xEE13, 0xEE55, 0xF6B7, 0xF71A, 0xF75C, 0xFFBE,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 后面的数据未列出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 = {
  64, // xSize
  64, // ySize
  128,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pic,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long _acpic1[] = {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 后面的数据未列出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1 = {
  64, // xSize
  64, // ySize
  256,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pic1,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MEMDEV_Handle hMem0;
  GUI_MEMDEV_Handle hMem1;
  GUI_MEMDEV_Handle hMem2;
  GUI_MEMDEV_Handle hMem3;
  /* emWin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16B_ASCII);
  //////////////////////////方式一/////////////////////////////////////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RGB565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0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0);
  GUI_DrawBitmap(&bmpic,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RGB565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RGB565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Ex", 100, 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0, 20, 20);
  ////////////////////////////方式二///////////////////////////////////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RGB565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_COLOR_CONV_565);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DrawBitmap(&bmpic,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RGB565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RGB565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100, 1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1, 20, 120);
  //////////////////////////////方式三/////////////////////////////////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ARGB8888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2);
  GUI_DrawBitmap(&bmpic1,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ARGB8888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ARGB8888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Ex", 100, 2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2, 20, 220);
  ////////////////////////////////方式四///////////////////////////////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ARGB8888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3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8);
  GUI_MEMDEV_Select(hMem3);
  GUI_DrawBitmap(&bmpic1,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ARGB8888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ARGB8888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100, 3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3, 20, 320);
  while (1)
  {
       GUI_Delay(10);
  }
}
/*************************** End of file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分辨率600*400:

15.3.2   存储设备的选择和显示函数

    在15.3.1小节的例子中,我们用到了存储设备选择函数和显示函数:
1、voidGUI_MEASDEV_Select (GUI_MEASDEV_Handle hMem)
    此函数用于选择要使用的存储设备,打算在哪个存储设备上面进行绘制操作,参数就添加哪个存储设备的句柄,。如果参数填为0,将激活LCD,即绘制操作是在LCD上面进行的,而不是在存储设备上面进行的。
2、voidGUI_MEMDEV_WriteAt(GUI_MEMDEV_Handle hMem, int x, int y);
    此函数用于将存储设备的内容绘制到LCD显示屏上。

15.3.3   存储设备的其它函数

    存储设备的还有很多其它的函数,我们这里暂时不做讲解了,15.3.1和15.3.2小节中的函数是实际项目中用到最多的,其余的函数在emWin的官方手册中大部分都有举例说明,可以在模拟器上面运行下,看看实际的效果。另外在我们论坛的这个帖子中也有其它部分函数说明,有兴趣可以看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2

楼主:
15.4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15_STemWin实验_存储设备之基本函数(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存储设备之基本函数。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
*********************************************************************************************************
*                                   条件编译
*********************************************************************************************************
*/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endif
/*
*********************************************************************************************************
*                                   位图数据
*********************************************************************************************************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short _acpic[] = {
     /* 位图数据省略,未贴出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 = {
  64,         // xSize
  64,         // ySize
  128,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pic,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short _acpic1[] = {
     /* 位图数据省略,未贴出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1 = {
  64,         // xSize
  64,         // ySize
  256,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pic1,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MEMDEV_Handle hMem0;
     GUI_MEMDEV_Handle hMem1;
     GUI_MEMDEV_Handle hMem2;
     GUI_MEMDEV_Handle hMem3;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16B_ASCII);
     //////////////////////////方式一/////////////////////////////////////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RGB565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0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0);
     GUI_DrawBitmap(&bmpic,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RGB565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RGB565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Ex", 100, 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0, 20, 20);
     ////////////////////////////方式二///////////////////////////////////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RGB565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_COLOR_CONV_565);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DrawBitmap(&bmpic,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RGB565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RGB565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100, 1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1, 20, 120);
     //////////////////////////////方式三/////////////////////////////////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ARGB8888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2);
     GUI_DrawBitmap(&bmpic1,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ARGB8888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ARGB8888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Ex", 100, 2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2, 20, 220);
     ////////////////////////////////方式四///////////////////////////////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ARGB8888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3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8);
     GUI_MEMDEV_Select(hMem3);
     GUI_DrawBitmap(&bmpic1,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ARGB8888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ARGB8888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100, 3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3, 20, 32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15.5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16_STemWin实验_存储设备之基本函数(裸机)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存储设备之基本函数。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
*********************************************************************************************************
*                                   条件编译
*********************************************************************************************************
*/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endif
/*
*********************************************************************************************************
*                                   位图数据
*********************************************************************************************************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short _acpic[] = {
     /* 位图数据省略,未贴出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 = {
  64,         // xSize
  64,         // ySize
  128,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pic,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short _acpic1[] = {
     /* 位图数据省略,未贴出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1 = {
  64,         // xSize
  64,         // ySize
  256,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pic1,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MEMDEV_Handle hMem0;
     GUI_MEMDEV_Handle hMem1;
     GUI_MEMDEV_Handle hMem2;
     GUI_MEMDEV_Handle hMem3;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16B_ASCII);
     //////////////////////////方式一/////////////////////////////////////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RGB565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0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0);
     GUI_DrawBitmap(&bmpic,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RGB565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RGB565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Ex", 100, 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0, 20, 20);
     ////////////////////////////方式二///////////////////////////////////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RGB565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_COLOR_CONV_565);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DrawBitmap(&bmpic,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RGB565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RGB565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100, 1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1, 20, 120);
     //////////////////////////////方式三/////////////////////////////////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ARGB8888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2);
     GUI_DrawBitmap(&bmpic1,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ARGB8888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ARGB8888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Ex", 100, 2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2, 20, 220);
     ////////////////////////////////方式四///////////////////////////////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ARGB8888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3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8);
     GUI_MEMDEV_Select(hMem3);
     GUI_DrawBitmap(&bmpic1,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ARGB8888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ARGB8888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100, 350);
     GUI_MEMDEV_WriteAt(hMem3, 20, 32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15.6   总结

   本章节主要为大家讲解了存储设备里面几个常用的函数,还有很多其它函数没有做讲解,有兴趣的话,这些没有讲到的函数可以练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