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在emwin界面中实时更新显示无线信号强度?

楼主(2017-01-10):
信号强度是实时更新的,就好像可以实时更新TEXT的内容一样。有相关的例程,或者给个思路。。。

楼主:
拜托一下各位了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时间显示部分,电量显示和信号强度显示全部在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实现就行。

时间显示使用GUI_DispStringAt之类的函数,电量显示和信号强度显示使用2D函数。

更新的话使用emWin支持的定时器,在定时器回调消息里面更新这块区域,有专门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把时间显示部分,电量显示和信号强度显示全部在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实现就行。

时间显示使用GUI_DispStringAt之类的函数,电量显示和信号强度显示使用2D函数。

更新的话使用emWin支持的定时器,在定时器回调消息里面更新这块区域,有专门的函数。

switch ( pMsg->MsgId )
    {
    case WM_PAINT:
        GUI_MEMDEV_WriteAt( hMemJPEG1, 0, 0 );
        GUI_DrawBitmap( &bmcall_letter, 680, 7 );
        GUI_DrawBitmap( &bmpower, 730, 7 );
        //使用2D函数显示信号强度
        .....
        break;
    case WM_TIMER:
       // Caculate_RTC( pMsg );
        //WM_RestartTimer( pMsg->Data.v, 1000 );
     //更新信号强度显示区域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 ( pMsg->MsgId )
    {
    case WM_PAINT:
        GUI_MEMDEV_WriteAt( hMemJPEG1, 0, 0 );
.......

这样的做法吗?

网友:
对,在WM_TIMER里面调用这个函数WM_InvalidateRect,仅将需要刷新的区域无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在WM_TIMER里面调用这个函数WM_InvalidateRect,仅将需要刷新的区域无效就行。

谢谢,做好了

网友(2017-08-27):
引用 网友B:
谢谢,做好了

楼主,分享下你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下你怎么做的,

2D函数绘制就行了,参考此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网友(2022-09-28):
支持,硬汉哥yy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