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16章     BMP图片显示

楼主(2017-01-10):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16章      BMP图片显示

    本章主要讲emWin支持的BMP图片显示,官方支持的主要有两种显示方法,一种是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到内部存储器(比如内部SRAM,外部SRAM或者SDRAM)然后来显示图片,这种方式的显示速度要快些,另一种方法是直接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并显示,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大的内存空间,每读取一部分数据就显示一次,缺点就是显示速度比较慢。
    学习本章节前,请务必学习第15章存储设备之基本函数。
16.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6.2 BMP图片基础知识
16.3 BMP图片的API函数及其显示方法
16.4 实验例程说明(RTOS)
16.5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16.6 总结

16.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实际项目中强烈建议将BMP图片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并解码到存储设备里面再显示,性能相当给力,测试V6开发板,F429+32SDRAMLTDC颜色格式配置为RGB565,刷新800*480分辨率图片可以达到15ms一帧,基本满足大部分嵌入式GUI项目。本章教程配套的例子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2、BMP图片显示的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3、本章教程使用的外部存储器是SD卡,实际项目中使用任何其它类型的存储器都可以的,支不支持文件系统都没有关系的,使用方法与本章教程一样,用户要做的就是把图片从外部存储器读出即可。

楼主:
16.2 BMP图片基础知识

    关于BMP图片格式方面的知识,推荐大家看wiki百科上面的介绍: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BMP_file_format 讲解非常详细。
2、如果觉得英文版读起来比较吃力些,可以看wiki中文版,只是资料没有英文的详细:https://zh.wikipedia.org/wiki/BMP
3、更多BMP文件的知识可以google或者百度进行了解。
    推荐初学者了解一下BMP文件的格式,如果没有了解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直接调用emWin的API函数就可以显示BMP图片了。BMP图片的优势就是无损的,真实反映图像效果,缺点是图片比较大。

楼主:
16.3 BMP图片的API函数及其显示方法

    当前emWin支持的API函数有如下11个: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emWin支持BMP文件显示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函数,一类是以Ex结尾的函数,这种函数显示BMP图片是一边从外部存储器加载数据一边显示,显示速度相对较慢,适用于内存较小的场合。另一类是不以Ex结尾的函数,这种函数直接从指定的地址读取数据进行显示(注意,这里的地址需是总线式地址,比如外部SDRAM,外部SRAM,内部Flash和内部SRAM都可以),显示速度相对较快。
    本章教程会对这两种方式都进行说明:
(1)intGUI_BMP_Draw(const void * pFileData, int x0, int y0)
    此函数直接从地址pFileData读取BMP文件数据,将图片显示到用户设置的位置(x0, y0)。
(2)intGUI_BMP_DrawEx(GUI_GET_DATA_FUNC * pfGetData, void * p, int x0, int y0)
    此函数通过其回调函数pfGetData实现边读取图片数据边显示的功能,将图片显示到用户设置的位(x0, y0)

16.3.1  绘制已经加载到存储器的BMP图片

    绘制加载到存储器的BMP图片主要是通过函数GUI_BMP_Draw来实现,下面我们分3步来说明如何将SD卡中的BMP图片显示到LCD上面。
第1步将BMP图片复制到SD卡的根目录下,然后通过emWin的动态内存管理函数申请动态内存并将BMP文件加载进来, 这里我们用的是外部SDRAM做emWin的动态内存。
char *_acBuffer;
     GUI_HMEM hMem;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第2步将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的BMP图片绘制到内存设备里面,关于内存设备,我们在上个章节已经专门讲解了。绘制到内存设备后,再调用内存设备的API函数绘制此BMP图片,此时的绘制速度将大大加快。然后结合第1步,完整的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_ShowBMP2
*    功能说明: 显示BMP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x  要显示的x轴坐标位置
*                     y  要显示的y轴坐标位置
*    返 回 值: 返回绘制了BMP图片的内存设备句柄。
*********************************************************************************************************
*/
GUI_HMEM _ShowBMP2(const char *sFilename, int x, int y)
{
     char *_acBuffer;
     int XSize, YSize;
     GUI_HMEM hMem;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XSize = GUI_BMP_GetXSize(_acBuffer);
     YSize = GUI_BMP_GetYSize(_acBuffer);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BMP图片绘制到此内存设备里面,此内存设备要在主程序中用到
        所以退出此函数前,不要释放。
     */
     hMemBMP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BMP);
     GUI_BMP_Draw(_acBuffer,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释放动态内存hMem */
     GUI_ALLOC_Free(hMem);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hMemBMP;
}

第3步通过函数GUI_MEMDEV_WriteAt绘制内存设备中的图片,比如我们要绘制的图片1.bmp文件已经存储到了SD卡根目录下,显示方法如下: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 加载BMP图片到内存设备 */
     hMemBMP = _ShowBMP2("1.bmp", 0, 0);
     /* 用到BMP图片的时候,调用此函数即可 */
GUI_MEMDEV_WriteAt(hMemBMP, 0, 0);

通过上面三步就完成了BMP图片的绘制操作,这种方式绘制BMP图片速度非常快,后面有用到此BMP图片的地方调用函数GUI_MEMDEV_WriteAt即可。实际显示效果参看本章节配套的实验例程说明。

16.3.2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BMP图片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BMP图片主要是通过函数GUI_BMP_DrawEx来实现,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需要的内存小,但是显示速度很慢,用于STM32F429系列不实用,实际项目中不推荐,用户知道怎么使用即可。下面我们分2步来说明如何将SD卡中的BMP图片显示到LCD上面。
第1步将BMP图片复制到SD卡的根目录下,然后直接调用函数GUI_BMP_DrawEx就可以显示
/*
*********************************************************************************************************
*    函 数 名: _GetData
*    功能说明: 被函数GUI_BMP_DrawEx调用
*    形    参:p             FIL类型数据
*             NumBytesReq   请求读取的字节数
*             ppData        数据指针
*             Off           如果Off = 1,那么将重新从起始位置读取
*    返 回 值: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
int 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 int FileAddress = 0;
     UINT NumBytesRead;
     FIL *PicFile;
     PicFile = (FIL *)p;
     /*
     * 检测缓存大小
     */
     if (NumBytesReq > sizeof(acBuffer)) {
     NumBytesReq = sizeof(acBuffer);
     }
     /*
     * 设置读取位置
     */
     if(Off == 1) FileAddress = 0;
     else FileAddress = Off;
     result =f_lseek(PicFile, FileAddress);
     /*
     * 读取数据到缓存
     */
     result = f_read(PicFile, acBuffer, NumBytesReq, &NumBytesRead);
     /*
     * 让指针ppData指向读取的数据
     */
     *ppData = (const U8 *)acBuffer;
     /*
     *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return NumBytesRead;
}
/*
*********************************************************************************************************
*    函 数 名: _ShowBMP1
*    功能说明: 显示BMP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ShowBMP1(const char *sFilename)
{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DrawEx(_GetData, &file, 0, 0);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

第2步用户要显示指定的文件1.bmp,调用函数_ShowBMP1("1.bmp")即可显示。
通过上面2步就完成了BMP图片的绘制操作,这种方式绘制BMP图片速度比较慢,项目应用中不推荐这种方式。实际显示效果参看本章节配套的实验例程说明。

楼主:
16.4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17_STemWin实验_BMP图片显示(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BMP图片显示。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实验注意:
    1.     本实验主要学习emWin的BMP图片显示功能,实验所需的图片文件1.bmp已经存储到本工程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此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 插到开发板上面。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外部函数
*********************************************************************************************************
*/
extern void  App_Printf(CPU_CHAR *format, ...);

/*
*********************************************************************************************************
*                                      宏定义
*********************************************************************************************************
*/
/* 直接加载到SDRAM进行显示选择:Method1
   边加载边显示的方式选择      :Method2
*/
#define Method1
/*
*********************************************************************************************************
*                                    变量
*********************************************************************************************************
*/
/* 采用函数GUI_BMP_DrawEx显示BMP图片时,此数组的大小一定要能够存储图片的一行像素数据,切记!!!
   比如:BMP图片是32位颜色深度,最大支持长度是1024个像素,那么存储一行像素数据就需要1024*4字节。
*/
static char acBuffer[1024*4];
/*
*********************************************************************************************************
*    函 数 名: _GetData
*    功能说明: 被函数GUI_BMP_DrawEx调用
*    形    参:p             FIL类型数据
*             NumBytesReq   请求读取的字节数
*             ppData        数据指针
*             Off           如果Off = 1,那么将重新从起始位置读取
*    返 回 值: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
int 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 int FileAddress = 0;
     UINT NumBytesRead;
     FIL *PicFile;
     PicFile = (FIL *)p;
     /*
     * 检测缓存大小
     */
     if (NumBytesReq > sizeof(acBuffer)) {
     NumBytesReq = sizeof(acBuffer);
     }
     /*
     * 设置读取位置
     */
     if(Off == 1) FileAddress = 0;
     else FileAddress = Off;
     result =f_lseek(PicFile, FileAddress);
     /*
     * 读取数据到缓存
     */
     result = f_read(PicFile, acBuffer, NumBytesReq, &NumBytesRead);
     /*
     * 让指针ppData指向读取的数据
     */
     *ppData = (const U8 *)acBuffer;
     /*
     *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return NumBytesRead;
}
/*
*********************************************************************************************************
*    函 数 名: _ShowBMP1
*    功能说明: 显示BMP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ShowBMP1(const char *sFilename)
{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DrawEx(_GetData, &file, 0, 0);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
/*
*********************************************************************************************************
*    函 数 名: _ShowBMP2
*    功能说明: 显示BMP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x  要显示的x轴坐标位置
*                     y  要显示的y轴坐标位置
*    返 回 值: 返回绘制了BMP图片的内存设备句柄。
*********************************************************************************************************
*/
GUI_HMEM _ShowBMP2(const char *sFilename, int x, int y)
{
     char *_acBuffer;
     int XSize, YSize;
     GUI_HMEM hMem;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XSize = GUI_BMP_GetXSize(_acBuffer);
     YSize = GUI_BMP_GetYSize(_acBuffer);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BMP图片绘制到此内存设备里面,此内存设备要在主程序中用到
        所以退出此函数前,不要释放。
     */
     hMemBMP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BMP);
     GUI_BMP_Draw(_acBuffer,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释放动态内存hMem */
     GUI_ALLOC_Free(hMem);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hMemBMP;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字体,文本模式和前景色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GUI_RED);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BMP图片显示方式一:做到15ms一帧,实际项目强烈推荐 */
#if defined Method1
     {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uint32_t t0, t1, i, count = 0;
         char buf[50];

         GUI_DispStringAt("Load BMP File to Memory Devices....", 10, 10);

          /* 加载BMP图片到内存设备 */
         hMemBMP = _ShowBMP2("1.bmp", 0, 0);

          /*刷新20次,串口打印速度数值,时间单位ms */
         for(i = 0; i < 20; i++)
         {
              t0 = GUI_GetTime();
              /* 用到BMP图片的时候,调用此函数即可 */
              GUI_MEMDEV_WriteAt(hMemBMP, 0, 0);
              t1 = GUI_GetTime() - t0;
              App_Printf("速度 = %dms\\r\\n", t1);
              count += t1;
         }

         /* 求出刷新20次的平均速度 */
         sprintf(buf, "speed = %dms/frame", count/i);
         GUI_DispStringAt(buf, 10, 10);
     }
     /* BMP图片显示方式二:实际项目不推荐,会用即可 */
#elif defined Method2
     {
         uint32_t t0, t1;
         char buf[50];

         t0 = GUI_GetTime();
         _ShowBMP1("1.bmp");
         t1 = GUI_GetTime() - t0;
         sprintf(buf, "speed = %dms/frame", t1);
         GUI_DispStringAt(buf, 10, 10);
     }
#endif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16.5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18_STemWin实验_BMP图片显示(裸机)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BMP图片显示。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注意:
    1.     本实验主要学习emWin的BMP图片显示功能,实验所需的图片文件1.bmp已经存储到本工程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此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外部函数
*********************************************************************************************************
*/
extern void  App_Printf(CPU_CHAR *format, ...);

/*
*********************************************************************************************************
*                                      宏定义
*********************************************************************************************************
*/
/* 直接加载到SDRAM进行显示选择:Method1
   边加载边显示的方式选择      :Method2
*/
#define Method1
/*
*********************************************************************************************************
*                                    变量
*********************************************************************************************************
*/
/* 采用函数GUI_BMP_DrawEx显示BMP图片时,此数组的大小一定要能够存储图片的一行像素数据,切记!!!
   比如:BMP图片是32位颜色深度,最大支持长度是1024个像素,那么存储一行像素数据就需要1024*4字节。
*/
static char acBuffer[1024*4];
/*
*********************************************************************************************************
*    函 数 名: _GetData
*    功能说明: 被函数GUI_BMP_DrawEx调用
*    形    参:p             FIL类型数据
*             NumBytesReq   请求读取的字节数
*             ppData        数据指针
*             Off           如果Off = 1,那么将重新从起始位置读取
*    返 回 值: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
int 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 int FileAddress = 0;
     UINT NumBytesRead;
     FIL *PicFile;
     PicFile = (FIL *)p;
     /*
     * 检测缓存大小
     */
     if (NumBytesReq > sizeof(acBuffer)) {
     NumBytesReq = sizeof(acBuffer);
     }
     /*
     * 设置读取位置
     */
     if(Off == 1) FileAddress = 0;
     else FileAddress = Off;
     result =f_lseek(PicFile, FileAddress);
     /*
     * 读取数据到缓存
     */
     result = f_read(PicFile, acBuffer, NumBytesReq, &NumBytesRead);
     /*
     * 让指针ppData指向读取的数据
     */
     *ppData = (const U8 *)acBuffer;
     /*
     * 返回读取的字节数
     */
     return NumBytesRead;
}
/*
*********************************************************************************************************
*    函 数 名: _ShowBMP1
*    功能说明: 显示BMP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ShowBMP1(const char *sFilename)
{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DrawEx(_GetData, &file, 0, 0);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
/*
*********************************************************************************************************
*    函 数 名: _ShowBMP2
*    功能说明: 显示BMP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x  要显示的x轴坐标位置
*                     y  要显示的y轴坐标位置
*    返 回 值: 返回绘制了BMP图片的内存设备句柄。
*********************************************************************************************************
*/
GUI_HMEM _ShowBMP2(const char *sFilename, int x, int y)
{
     char *_acBuffer;
     int XSize, YSize;
     GUI_HMEM hMem;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XSize = GUI_BMP_GetXSize(_acBuffer);
     YSize = GUI_BMP_GetYSize(_acBuffer);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BMP图片绘制到此内存设备里面,此内存设备要在主程序中用到
        所以退出此函数前,不要释放。
     */
     hMemBMP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BMP);
     GUI_BMP_Draw(_acBuffer,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释放动态内存hMem */
     GUI_ALLOC_Free(hMem);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hMemBMP;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设置字体,文本模式和前景色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GUI_RED);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BMP图片显示方式一:做到15ms一帧,实际项目强烈推荐 */
#if defined Method1
     {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uint32_t t0, t1, i, count = 0;
         char buf[50];

         GUI_DispStringAt("Load BMP File to Memory Devices....", 10, 10);

          /* 加载BMP图片到内存设备 */
         hMemBMP = _ShowBMP2("1.bmp", 0, 0);

          /*刷新20次,串口打印速度数值,时间单位ms */
         for(i = 0; i < 20; i++)
         {
              t0 = GUI_GetTime();
              /* 用到BMP图片的时候,调用此函数即可 */
              GUI_MEMDEV_WriteAt(hMemBMP, 0, 0);
              t1 = GUI_GetTime() - t0;
              printf("速度 = %dms\\r\\n", t1);
              count += t1;
         }

         /* 求出刷新20次的平均速度 */
         sprintf(buf, "speed = %dms/frame", count/i);
         GUI_DispStringAt(buf, 10, 10);
     }
     /* BMP图片显示方式二:实际项目不推荐,会用即可 */
#elif defined Method2
     {
         uint32_t t0, t1;
         char buf[50];

         t0 = GUI_GetTime();
         _ShowBMP1("1.bmp");
         t1 = GUI_GetTime() - t0;
         sprintf(buf, "speed = %dms/frame", t1);
         GUI_DispStringAt(buf, 10, 10);
     }
#endif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16.6  总结

    总的来说,STM32F429+32位SDRAM绘制BMP图片的性能已经比较给力,实际项目中推荐将BMP图片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然后绘制到内存设备中,再通过内存设备函数显示此BMP图片的速度非常快,推荐项目中使用。

网友(2017-08-14):
请问  在那可以修改读取BMP图片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在那可以修改读取BMP图片的地址

什么意思,是指的f_read读不同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