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DRAM读写速度疑问

楼主(2017-01-11):
CPU使用STM32F7主频216M,SDRAM数据总线16位,利用FMC驱动16位SDRAM时钟108M,定义了一个大数组重复读写数据,每读或写成功一次后IO反转,利用逻辑分析仪测试的IO反转速度,目前测试结果:

UINT8 pbuf[len];  //定义8位数组
写速度:20MB/S
读速度:7MB/S

UINT16 pbuf[len];  //定义16位数组
写速度:38MB/S
读速度:11MB/S

UINT32 pbuf[len];//定义32位数组

写速度:75MB/S
读速度:22MB/S

UINT64 pbuf[len];//定义64位数组

写速度:120MB/S
读速度:45MB/S

8位模式比16位模式读写速度相对慢一些能理解,因为毕竟是16位总线,不过为什么32位和64位模式时,读写速度基本上都是比16位翻倍了,按理说16位模式已经是最大速度了?是不是因为SDRAM的突发模式造成的?

网友:
如果你是16位SDRAM的话,而且你是用的for循环测试的,这个for循环极其影响性能,你将U16测试展开就能看到速度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16位SDRAM的话,而且你是用的for循环测试的,这个for循环极其影响性能,你将U16测试展开就能看到速度提升了。

嗯,有道理,相当于写一次就执行一个for循环!谢谢你,我在测试一次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16位SDRAM的话,而且你是用的for循环测试的,这个for循环极其影响性能,你将U16测试展开就能看到速度提升了。

又从新测试了写速度,这次是展开的方式,结果:

16位数组写:51.6MB/S
32位数组写:102.8MB/S
64位数组写:183MB/S

8MB的SDRAM,定义8M的数组,重复写8次8M数据,每写一次IO输出反转,最后进行数据比较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16位SDRAM的话,而且你是用的for循环测试的,这个for循环极其影响性能,你将U16测试展开就能看到速度提升了。

int main()
{
  System_ClkConfig(12,216);
  SysTick_Init(216);
  LED_Init();
  SDRAM_Init();
  mem_init();
  GPIOD ->ODR &=~(1<<7);

  p=pp =mem.get(&mem_sdram,8388608);
  if(p==null)
  {
    GPIOD ->ODR |=1<<7;
    while(1);
  }

  for(n=0;n<8;n++)
  {
    p=pp;
    for(i=0;i<1048576;) //64位模式,写1048576次,32位模式,写1048576*2次,16位模式写1048576*4次,每循环一次执行512次写操作.
    {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p++ =i++;
    }

    if(GPIOD ->IDR &(1<<7))GPIOD ->ODR &=~(1<<7);
    else                   GPIOD ->ODR |=1<<7;
  }

  p=pp;
  GPIOD ->ODR &=~(1<<7);
  for(i=0;i<1048576;i++) //64位模式数据比较,错误则LED亮
  {
    if(p !=i)
    {
      GPIOD ->ODR |=1<<7; //LED ON
      while(1);
    }
  }
  while(1)
  {
  }
}

网友(2022-08-16):
mark一下  之后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