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获取软键盘数值问题

楼主(2017-01-11):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GUI.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MULTIPAGE.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TEX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quotROGBAR.h"
#include "integer.h"
char aBuffer[4];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 ID_FRAMEWIN_0, 0, 1, 800, 480,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16, 240, 270, 50, 40},
};
const GUI_FONT* pFont =&GUI_FontHZ_Terminal_21;
WM_HWIN hWin;
WM_HWIN  hWin_key;
BUTTON_Handle  _ahButton[19];
static void 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Id, NCod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16: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hWin_key=GUI_CreateDialogBox(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aDialogCreate1), cbDialog1, 0, 0, 0);
                   WM_MakeModal(hWin_key);
                   WM_SetFocus(hWin_key);
                   while(1)
                           {
                        GUI_Exec();
                             GUI_TOUCH_Exec();
                            // GUI_Delay(1);
             /*send232(aBuffer[0]);
                   send232(aBuffer[1]);
                   send232(aBuffer[2]);
                   send232(aBuffer[3]);*/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static void cbDialog1(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keyword'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30);
    FRAMEWIN_SetFont(hItem,pFont);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 GUI_TA_HCENTER);
    //
    // Initialization of 'INPU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9);
    EDIT_SetText(hItem, "");
    EDIT_SetTextColor(hItem, EDIT_CI_ENABLED, 0x000000);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EDI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 Initialization of '1'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BUTTON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2'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BUTTON1);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 Initialization of '3'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BUTTON2);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8'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3);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9'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4);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4'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9);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5'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6'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1);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7'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2);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 '0'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5);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Initialization of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6);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1);
        //
    // Initialization of退格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7);
    BUTTON_SetFont(hItem,pFont);
         //
    // Initialization of 确定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8);
    BUTTON_SetFont(hItem,pFont);
    //
    // Initialization of 取消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9);
    BUTTON_SetFont(hItem,pFon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GUI_ID_BUTTON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1');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GUI_ID_BUTTON0),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2'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2');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GUI_ID_BUTTON1),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3'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3');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GUI_ID_BUTTON2),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19: // Notifications sent by '4'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4');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19),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5'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5');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0),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6'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6');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1),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7'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7');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2),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8'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8');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3),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4: // Notifications sent by '9'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9');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4),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5: // Notifications sent by '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0');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5),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6: // Notifications sent by '.'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6),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7: // Notifications sent by 退格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
                 BUTTON_SetStat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7),BUTTON_STATE_FOCUS);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8: // Notifications sent by 确定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0');
          EDIT_G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aBuffer,sizeof(aBuffer));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9: // Notifications sent by 取消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void Init_Conf(void)
{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ti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aDialogCreate), cbDialog, 0, 0, 0);

  FRAMEWIN_SetFont(hWin, pFont);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 GUI_TA_HCENTER);
  _ahButton[1] = WM_GetDialogItem(hWin, ID_BUTTON_16);
}

void run(void)
{       GUI_Init();
    Init_Conf();
    while(1)
    {

        GUI_Exec();
    GUI_TOUCH_Exec();

    //GUI_Delay(5);
    }
}

这是一个GUI程序源码,功能是按下界面上一个按钮后,弹出一个软键盘对话框,我的问题是:无法获得软键盘中输入到TEXT控件上的值,好像函数
EDIT_G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EDIT_9),aBuffer,sizeof(aBuffer));没有起作用一样,aBuffer[]的值一直是0,请大神帮我看看程序,找找原因。程序其他部分都是好的。

网友:
你用的是UCGUI吗,如果使用函数EDIT_AddKey不好用的话,就还用EDIT_SetText,你操作软件键盘的时候先将字符写到缓冲里面,然后使用函数EDIT_SetText
显示字符就行,最后点击确定按键,就返回这个字符缓冲就行了。

网友:
我测试了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下,没问题

网友:
你能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吗?或者你用我的程序测试看看,谢谢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吗?或者你用我的程序测试看看,谢谢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你可以先测试我发的那部分测试代码,你创建个简单的工程,测试下看看,确定你低版本的UCGUI是否支持,早期的UCGUI版本,有些功能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测试我发的那部分测试代码,你创建个简单的工程,测试下看看,确定你低版本的UCGUI是否支持,早期的UCGUI版本,有些功能是有问题的。

我用你的代码测试也是有问题,然后我下载了官网的最新源代码,但是代码是.lib库文件,移植ucgui要修改库文件中的LCDDummy.c文件,这样我没法移植,请问你有最新的开源的ucgui源代码吗?非常感激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你的代码测试也是有问题,然后我下载了官网的最新源代码,但是代码是.lib库文件,移植ucgui要修改库文件中的LCDDummy.c文件,这样我没法移植,请问你有最新的开源的ucgui源代码吗?非常感激分享下。

当前网上UCGUI开源的最高代码也就到3.98版本,之后的全部是库,如果需要源码,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