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  stm32 驱动FM24CL64的例程  谢谢

楼主(2017-01-12):
就是写不进去   奇怪了  和24C64 时序应该一样的啊

网友:
写不进去,说明还是有些小区别的,具体需要对比下手册了。或者重新写一个,这样是最可靠的。

网友:
是的,时序上存再差异。不能完全通用,好像是写操作的时候会有不同

网友(2020-09-10):
FM24CL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