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是否支持F7系列

楼主(2017-01-12):
RTX是否支持F7系列? 有人试过不

网友:
可以的,简单点使用CMSIS-RTOS RTX就行。

麻烦点就得让MDK4.XX支持F7系列编程和下载,RTX用于F7倒是没问题的。

楼主:
4.73老版本的也可以支持F7的吗? 貌似只找到支持到M4的

楼主:
在keil 5.22中有找到RTX源码,但是最高只有HAL_CM4.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keil 5.22中有找到RTX源码,但是最高只有HAL_CM4.c

用HAL_CM4.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