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关于GRAPH控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1-12):
我们在使用GRAPH控件时,每次调用GRAPH_DATA_YT_AddValue函数,GRAPH控件就会描一个点,但描的这个点的位置都是前一次描点位置的下一个像素点,请问高手,前一次描点和后一次描点,之间的像素间隔是否可以设置?我查了emwin手册所有GRAPH的API,貌似没有看到此类函数,难道这个是没有办法改的吗?

网友:
两个点之间距离不可更改。要实现示波器那种效果,可以自己对一个数组的数据进行伸缩,然后整体加载。

网友:
换个思路就好了嘛。
比如你要间隔3个像素出一个点,那么就可以把那个点输入3次,然后再输入另一个新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