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429内部内存实现emwin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eric大神你好:
我问下429的板子不用SDRAM,能不能使用emwin。
我看例程中都是配置LTDC的显存地址到外部SDRAM中,能不能就使用429内部内存空间,该如何配置?
另你有微信么,想加个~

网友:
可以使用内部SRAM,只是内部SRAM太小了,才192KB,还有个64KB的CCM RAM。

显存很大的,比如你的显示屏是480*272分辨率,RGB565格式,就得需要480*272*2字节。

有微信,只是平时不怎么用,微信号baiyongbin20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内部SRAM,只是内部SRAM太小了,才192KB,还有个64KB的CCM RAM。

显存很大的,比如你的显示屏是480*272分辨率,RGB565格式,就得需要480*272*2字节。

有微信,只是平时不怎么用,微信号baiyongbin2009

网友:
那是不是说一定要采用429+SDRAM的形式才能实现好的显示效果,或者原来的ra8875这种(里面有显存)~
我新做了个板子没有加SDRAM(失败。),那么我的显存地址该改成多少呢? 比如指定的SDRAM内存地址是0xC0000000,现在我只能用内部的了,该怎么设置地址

网友:
能不能解答下~ 挺着急啊,我打算重新画板子加上SDRAM了,但是现阶段想再努力下,看能不能只用内部内存解决显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解答下~ 挺着急啊,我打算重新画板子加上SDRAM了,但是现阶段想再努力下,看能不能只用内部内存解决显示问题

如果使用RGB屏都不带GRAM基本都没戏,内部RAM根本不够!如果你用MCU屏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解答下~ 挺着急啊,我打算重新画板子加上SDRAM了,但是现阶段想再努力下,看能不能只用内部内存解决显示问题

看来得重做了,你的显示屏多大分辨率。

网友:
用8875代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说一定要采用429+SDRAM的形式才能实现好的显示效果,或者原来的ra8875这种(里面有显存)~
我新做了个板子没有加SDRAM(失败。),那么我的显存地址该改成多少呢? 比如指定的SDRAM内存地址是0xC0000000,现在我只能用内部的了,该怎么设置地址

网友:
F429加8875的屏,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