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STM32CubeMX 如何切换固件版本呢??

楼主(2017-01-13):
最近看STM32CubeMX 图形化配置驱动程序,对开发工程师来说,节约了时间!可是我在使用时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STM32CubeMX 切换不了我想要的固件版本呢?请大家帮忙一下:
STM32CubeMX 是 V4.80
跟换目标固件版本:STM32F103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另外你可以在这个软件的安装目录找到这个老版本库的位置,将其替换为新版本。也许可行。

网友:
将旧版本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第一次安装 STM32Cubemx 4.8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帮顶。

另外你可以在这个软件的安装目录找到这个老版本库的位置,将其替换为新版本。也许可行。

网友:
在哪个位置可以删除掉老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帮顶。

另外你可以在这个软件的安装目录找到这个老版本库的位置,将其替换为新版本。也许可行。

在哪个位置可以删除掉老的版本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
解决方案:
                第一步;把原来的版本卸载掉
               第二步:在这个网址下载STM32CubeMX: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en.stm32cubemx.zip
              第三步:成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