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FMC驱动NANDFLASH奇怪问题

楼主(2017-01-15):
CPU是STM32F767IG,NANDFLASH用的是K9F2G08UOC,调试了一天了实在没办法就将总线所有IO口焊接了跳线用逻辑分析仪抓时序,结果发现了端倪:

上图是页写函数,首先发送命令0x80,之后连续发送2个页内地址和3个页地址,随后是一个页的数据....增加了FMC的时序延时没有明显效果..
运行结果发现写使能WE在发送0x80之后过了570ns左右后发送了最后一个地址,前面的4个地址并没有产生写命令,就造成了数据写入错误!

想知道以上原因是不是跟FMC时序配置有没有关系?上一次用407驱动K9F1208也出现问题,后来同样抓时序发现是FLASH欲等待问题,也就是在NANDFLASH忙状态时不能关闭片选信号!

楼主:
解决了,是mpu问题.

网友(2017-05-13):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是mpu问题.

能否说的具体一点,mpu 是如何影响的,又该如何调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的具体一点,mpu 是如何影响的,又该如何调整 ???????

保护NANDFLASH地址段禁止缓冲、缓存、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NANDFLASH地址段禁止缓冲、缓存、共用

多谢多谢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不用设置就可以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