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22章     C文件格式的汉字生成和实现

楼主(2017-01-17):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22章     C文件格式的汉字生成和实现(Unicode编码)

    本章节主要为大家讲解官方的字体生成软件FontCvt的使用方法,使用此软件可以生成C文件格式的汉字全字库,也可以生成C文件格式的小字库,所谓小字库就是需要显示什么汉字就仅生成这些汉字。
   FontCvt全称FontConverter。
    22.1 初学者重要提示
    22.2  使用FontCvt生成字库C文件的方法
     22.3 C文件格式汉字的使用方法
    22..4生成的是Unicode编码字体,而使用时为什么是UTF-8
    22.5 MDK4.74,MDK5.21a和IAR7.5的UTF-8编码问题
   22.6 实验例程说明(RTOS)
    22.7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22.8 总结

楼主:
22.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emWin官方提供的字体生成软件FontCvt不支持GB编码,所以只能使用FontCvt支持的Unicode编码。
2、这个字体小工具必须得使用STemWin软件包里面的,SEGGER官网下载的和MDK安装目录里面带的都是评估版
3、教程中让大家将要显示汉字的C文件转换为UTF-8编码,指的是将这个汉字所在的C文件转换为UTF-8编码,这点要切记,详情请看22.4小节的说明。
4、FontCvt的使用方法在emWin手册中有讲解,这个只有英文版手册进行了详细说明:

楼主:
22.2使用FontCvt生成C文件格式小字库的方法

        所谓小字库就是需要显示什么汉字就仅生成什么汉字,下面为大家讲解如何生成C文件格式的小字库。这里以生成“安富莱电子”五个字为例进行说明。
第1步:在电脑桌面右击鼠标->新建->文本文档,即新建一个txt文本。

创建了文本文档后,输入“安富莱电子”五个字:

然后点击菜单选项文件->另存为:

弹出如下窗口:

此时桌面上就会生成一个名字为FontSong16的文本文档。
第2步:打开字体生成软件FontCvt,选择字体类型Standard,编码选择16bit Unicode

点击OK后,弹出如下窗口:

再点击确定后弹出FontCvt界面变成如下效果:

第3步:点击EDIT->Disable all characters

禁止所有字符后,字符区就全部变成灰色的了:

第4步:点击Edit->Read pattern file

点击打开后,FontCvt软件的字符显示区中“安富莱电子”五个字的背景已经变成白色,下面是其中一个“莱”字的显示效果:

第6步:最后一步,点击File->Save As

弹出如下窗口:

至此就生成了我们所需要的16点阵字体。以同样的方法,我们再以此生成以下几种字体:
1. 字体类型Standard,16bitUnicode编码,32点阵,宋体,生成的文件名为FontSong32.c。
2. 字体类型Standard,16bitUnicode编码,72点阵,宋体,生成的文件名为FontSong72.c。
3. 字体类型Standard,16bitUnicode编码,144点阵,宋体,生成的文件名为FontSong144.c。
4. 字体类型Antialiased 4bpp(4倍抗锯齿),16bit Unicode编码,144点阵,宋体,生成的文件名FontSongA144.c
5. 字体类型Extended framed(扩展模式,带边框),16bit Unicode编码,144点阵,宋体,生成的文件名为FontSongExF144.c
6. 字体类型Extended antialiased 4bpp(扩展模式,4倍抗锯齿),16bit Unicode编码,144点阵,宋体,生成的文件名为FontSongExA144.c。
    通过小软件FontCvt,共生成了7种字体文件:

    有了这几个文件就可以进行相应字体的汉字显示了,由于仅生成了“安富莱电子”这五个字,所以仅支持这五个字的显示。接下来讲解这7种字体文件如何使用。

楼主:
22.3 使用FontCvt生成C文件格式全字库的方法

    由于FontCvt生成C文件格式的全字库比较大,放在内部Flash非常占空间,所以基本不使用,不过生成方法要简单说明下。
第1步:打开字体生成软件FontCvt,选择字体类型Standard,编码选择16bit Unicode

点击OK后,弹出如下窗口:

再点击确定后弹出FontCvt界面变成如下效果:

第2步:点击File->Save As

弹出如下窗口:

此时,桌面上就生成了一个名为FontSong16.c的文件,实际在MDK工程中测试,此文件要占用1147060字节,即1MB多,所以实际项目中不推荐。

楼主:
22.4C文件格式汉字的使用方法

    下面讲解22.2小节生成的7种字体C文件的使用方法,这里将MDK和IAR分别进行说明:

22.4.1   MDK编译器中使用C文件格式汉字的方法

第1步:将生成的7种字体文件添加到MDK工程目录里面,本章节配套的例子是将其放在User->fonts文件夹下

第2步:将生成的7种字体文件添加到MDK工程中

第3步:调用函数GUI_UC_SetEncodeUTF8()来使能UTF-8编码,这一步是必须的,切不可以忘了。
第4步:此时就可以使用这7种字体了,打开这7个字体文件,每个文件的开头都有一个extern的字体声明。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6;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3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7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F144;
    如果用户要在哪个源码文件里面使用这些字体,就把这些字体声明放在相应源文件的开头就行。使用方法,跟使用emWin自带的ASCII和ISO8859-1字体基本是一样的,唯一区别的地方是:调用FontCvt生成的字体时要加上取地址操作&。下面举一个完整的例子,代码在本章节配套例子的MainTask.c文件里面(对于初学者来说,对话框,按钮控件和文本控件还没有讲到,这里只是举个例子,会使用这些新生成的字体即可,后面会讲到这些控件):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调用外部字体声明,这个就是第4步中所说的问题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6;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3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7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F144;
/*
*********************************************************************************************************
*                                      对话框资源列表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我们我们",    GUI_ID_BUTTON0,          350,20,420,150,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TEXT0,            5, 10, 300, 33,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TEXT1,            5, 40,250, 5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            GUI_ID_TEXT2,            5, 100,360, 9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3,            5, 22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4,            205, 23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5,            405, 23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6,            605, 230,144, 144,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重绘函数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    函 数 名: 对话框初始化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配置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外部的7种字体在文件控件TEXT和按钮控件BUTTON中都使用了,具体调用方法如下,
跟使用emWin自带的字体是一样的。*/
    //
    // 按钮的字体是4倍抗锯齿,144点阵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FontSongA144);

    //
    // 分别用16点阵,32点阵和72点阵字体显示 安富莱电子 五个字。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FontSong16);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GREEN);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FontSong32);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GUI_FontFontSong72);
    //
    // 分别用144点阵汉字,144点阵的扩展模式且4倍抗锯齿汉字,144点阵的4倍抗锯齿汉字和
     // 144点阵的扩展模式且带边框汉字。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GUI_FontFontSong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4),&GUI_FontFontSongExA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GUI_FontFontSongA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6),&GUI_FontFontSongExF144);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 使能UTF-8编码,这个是第3步中所说的问题,不必限制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使用外部字体之前调用了即可 */
     GUI_UC_SetEncodeUTF8();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通过上面的代码就实现了这7种字体的显示,具体效果可以看实验例程说明。
第5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很多初学者显示汉字失败就是因为这一步了。
    修改汉字显示所在的源文件,即MainTask.c文件为UTF-8编码,并不是修改FontCvt生成的C文件为UTF-8编码,因为FontCvt软件生成的C文件已经是UTF-8编码了。也就是说哪个文件用到这种汉字显示了,哪个文件就修改编码类型为UTF-8,只有这样,MDK才可以将这些汉字的编码识别出来,要不识别出来的汉字编码与FontCvt生成字体的编码类型不匹配,从而无法正确显示。
    修改编码类型也比较容易,使用电脑自带的记事本即可,将MainTask.C文件用记事本打开:

点击文件->另存为

弹出如下窗口:

点击保存后,会弹出如下窗口:

重新切换回MDK工程,也会弹出一个窗口:

这样MainTask.c文件就变成UTF-8编码了。此时就可以全编译工程并下载例子到开发板进行测试了。

22.4.2   IAR编译器中使用C文件格式汉字的方法

第1步:将生成的7种字体文件添加到IAR工程目录里面,本章节配套的例子是将其放在User->fonts文件夹下

第2步:将生成的7种字体文件添加到IAR工程中

第3步:调用函数GUI_UC_SetEncodeUTF8()来使能UTF-8编码,这一步是必须的,切不可以忘了。
第4步:此时就可以使用这7种字体了,打开这7个字体文件,每个文件的开头都有一个extern的字体声明。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6;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3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7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F144;
    如果用户要在哪个源码文件里面使用这些字体,就把这些字体声明放在相应源文件的开头就行。使用方法,跟使用emWin自带的ASCII和ISO8859-1字体基本是一样的,唯一区别的地方是:调用FontCvt生成的字体时要加上取地址操作&。下面举一个完整的例子,代码在本章节配套例子的MainTask.c文件里面(对于初学者来说,对话框,按钮控件和文本控件还没有讲到,这里只是举个例子,会使用这些新生成的字体即可,后面会讲到这些控件):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调用外部字体声明,这个就是第4步中所说的问题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6;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3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7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F144;
/*
*********************************************************************************************************
*                                      对话框资源列表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我们我们",    GUI_ID_BUTTON0,          350,20,420,150,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TEXT0,            5, 10, 300, 33,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TEXT1,            5, 40,250, 5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            GUI_ID_TEXT2,            5, 100,360, 9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3,            5, 22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4,            205, 23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5,            405, 23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6,            605, 230,144, 144,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重绘函数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    函 数 名: 对话框初始化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配置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外部的7种字体在文件控件TEXT和按钮控件BUTTON中都使用了,具体调用方法如下,
跟使用emWin自带的字体是一样的。*/
    //
    // 按钮的字体是4倍抗锯齿,144点阵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FontSongA144);

    //
    // 分别用16点阵,32点阵和72点阵字体显示 安富莱电子 五个字。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FontSong16);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GREEN);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FontSong32);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GUI_FontFontSong72);
    //
    // 分别用144点阵汉字,144点阵的扩展模式且4倍抗锯齿汉字,144点阵的4倍抗锯齿汉字和
     // 144点阵的扩展模式且带边框汉字。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GUI_FontFontSong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4),&GUI_FontFontSongExA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GUI_FontFontSongA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6),&GUI_FontFontSongExF144);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 使能UTF-8编码,这个是第3步中所说的问题,不必限制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使用外部字体之前调用了即可 */
     GUI_UC_SetEncodeUTF8();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通过上面的代码就实现了这7种字体的显示,具体效果可以看实验例程说明。
第5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很多初学者显示汉字失败就是因为这一步了。
    修改汉字显示所在的源文件,即MainTask.c文件为UTF-8编码,并不是修改FontCvt生成的C文件为UTF-8编码,因为FontCvt软件生成的C文件已经是UTF-8编码了。也就是说哪个文件用到这种汉字显示了,哪个文件就修改编码类型为UTF-8,只有这样,IAR将这些汉字的编码识别出来,要不识别出来的汉字编码与FontCvt生成字体的编码类型不匹配,从而无法正确显示。
    修改编码类型也比较容易,使用IAR的话,不要使用记事本来修改了(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在22.5小节有讲解),IAR编辑器支持编码类型的修改。

    IAR编码方面的小知识:
    默认情况下,IAR创建的工程都是System编码,也就是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编码类型,使用IAR创建的.C和.H文件就是什么编码类型,一般大陆都是用的GBK编码,查看电脑系统编码类型可以通过:单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chcp,然后点击键盘的回车键。
    这里的936就是代表GBK编码。而IAR的编码设置在这里,点击菜单Tools->Options,弹出如下窗口
默认的编码类型是System

    在IAR编译器中如何查看.C和.H文件的编码类型,又如何修改呢?查看编码类型可以任意打开一个文件,然后查看右下角。

这里打开的就是一个中文简体,GB2312编码,GBK向下是完全兼容GB2312的。修改单个.C和.H文件的编码类型也比较简单,这里我们需要修改MainTask.c文件的编码类型为UTF-8,直接在MainTask.c文件里面右击鼠标,选择CharacterEncoding->Convert to UTF-8。

设置后就可以看到右下角已经修改为UTF-8了。

此时就可以全编译工程并下载例子到开发板进行测试了。

楼主:
22.5 生成的是Unicode编码字体,而使用时为什么是UTF-8

    初学者容易有这样的疑问,FontCvt软件生成的是Unicode编码的汉字,为什么emWin使用的时候不直接使用,还要多一次转换,即我们操作的时候是用的UTF-8编码字体,emWin的库函数会将这个编码转换成Unicode编码,然后从Unicode编码的字符集中获取相应的点阵数据。

    补充点小知识,方便大家理解:
    Unicode编码
    各个国家都有一套自己的编码标准,但谁也不懂谁的编码,谁也不支持别人的编码。基于此,国际组织决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即重新弄一套包括了地球上所有文化、所有字母和符号的编码。将其命名为"UniversalMultiple-Octet Coded Character Set“(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简称 UCS,俗称Unicode。Unicode有两种编码UCS-2和UCS-4,其中UCS-2用两个字节编码,UCS-4用4个字节编码。
    UTF-8编码
    事实证明,对可以用ASCⅡ表示的字符使用UNICODE并不高效,因为UNICODE比ASCⅡ占用大一倍的空间,而对ASCⅡ来说高字节的0对他毫无用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一些中间格式的字符集,他们被称为通用转换格式,即UTF(Universal Transformation Format)。目前存在的UTF格式有:UTF-7,UTF-7.5,UTF-8,UTF-16以及 UTF-32。

    那么问题来了,emWin中为什么不直接使用Unicode编码,而要使用UTF-8。
1.  MDK和IAR的编辑器都不支持Unicode编码,仅支持UTF-8,笔者认为,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2.  UTF-8编码相对于Unicode编码的优势。
    (1) UTF-8表示与ASCII字符表示是一样的,只占一个字节,解决了Unicode浪费空间的情况。
    (2) 与CPU字节顺序无关, 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交流。
    (3) 容错能力高, 任何一个字节损坏后, 最多只会导致一个编码码位损失, 不会连锁错误。

楼主:
22.6 MDK4.74,MDK5.21a和IAR7.5的UTF-8编码问题

    对于初学者来说,下面的问题是必看的,初次看可能不太理解,实际用这三个编译器操作了本章节配套的例子就有深刻的体会了。

22.6.1   MDK4.74的UTF-8说明

    MDK4.74是MDK4系列里面的最后一个版本了。
    一直以来都是将汉字显示所在的源文件使用记事本另存为UTF-8编码类型,特别注意,记事本另存的是UTF-8 带 BOM。且用户修改了这个文件的任何地方,MDK都会自动将这个文件存储为UTF-8编码无BOM。实际用Notepad++另存为UTF-8带BOM或者不带BOM,使用MDK4.74都可以正确显示汉字的。

22.6.2   MDK5.21a的UTF-8说明

    从MDK5.13版本开始,到今天最新的MDK5.21a,MDK5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问题要特别注意。
    对于MDK5.21a来说,也可以使用记事本将汉字显示所在的源文件另存为UTF-8编码类型,此时MDK5.21a是可以正确编译的。但是,用户一旦修改了这个文件的任何地方,直接编译或者保存后编译,MDK都会将这个文件存储为UTF-8编码无BOM,而MDK5.21a无法像MDK4.74那样带BOM或者不带BOM都能够识别,所以编译会出错,用户不得不再次用记事本另存编码类型。
       笔者认为这个是MDK5的bug。

22.6.3   IAR7.5的UTF-8说明

    对于IAR7.5来说,他仅支持UTF-8无BOM,修改的时候不要使用记事本,直接在汉字显示所在的源文件右击选择即可(在22.4.2小节已经讲解),或者用Notepad++选择UTF-8无BOM。

22.6.4   编码问题总结

1、IAR7.5仅支持UTF-8编码无BOM文件的汉字显示,带BOM的话,编译不通过。
2、MDK4.74对于UTF-8带BOM或者不带BOM都支持,但会将带BOM文件修改为不带BOM,两种编码形式显示汉字都不受影响。
3、MDK5.21a对于UTF-8带BOM或者不带BOM都支持,同样会将带BOM文件修改为不带BOM,修改后文件带有汉字会编译不通过。带BOM时,显示是不受影响的。所以用户每修改一次这个文件就得另存文件的编码类型为带BOM,笔者认为这个是MDK5的bug。

    名词解释:BOM
         BOM(Byte OrderMark),字节顺序标记,出现在文本文件头部,Unicode编码标准中用于标识文件是采用哪种格式的编码。UTF-8 不需要 BOM 来表明字节顺序,但可以用 BOM 来表明编码方式。字符 "Zero Width No-BreakSpace" 的 UTF-8 编码是 EF BBBF。所以如果接收者收到以 EF BB BF 开头的字节流,就知道这是 UTF-8编码了。Windows 就是使用 BOM 来标记文本文件的编码方式的。
         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等软件,在保存一个以UTF-8编码的文件时,会在文件开始的地方插入三个不可见的字符(0xEF 0xBB0xBF,即BOM)。它是一串隐藏的字符,用于让记事本等编辑器识别这个文件是否以UTF-8编码。

楼主:
22.7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26_STemWin实验_C文件格式的汉字生成和实现,Unicode编码(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C文件格式汉字的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调用外部字体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6;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3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7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F144;
/*
*********************************************************************************************************
*                                      对话框资源列表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我们我们",    GUI_ID_BUTTON0,          350,20,420,150,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TEXT0,            5, 10, 300, 33,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TEXT1,            5, 40,250, 5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            GUI_ID_TEXT2,            5, 100,360, 9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3,            5, 22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4,            205, 23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5,            405, 23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6,            605, 230,144, 144,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重绘函数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    函 数 名: 对话框初始化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配置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 按钮的字体是4倍抗锯齿,144点阵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FontSongA144);

    //
    // 分别用16点阵,32点阵和72点阵字体显示 安富莱电子 五个字。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FontSong16);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GREEN);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FontSong32);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GUI_FontFontSong72);
    //
    // 分别用144点阵汉字,144点阵的扩展模式且4倍抗锯齿汉字,144点阵的4倍抗锯齿汉字和
     // 144点阵的扩展模式且带边框汉字。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GUI_FontFontSong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4),&GUI_FontFontSongExA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GUI_FontFontSongA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6),&GUI_FontFontSongExF144);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22.8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27_STemWin实验_C文件格式的汉字生成和实现,Unicode编码(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C文件格式汉字的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调用外部字体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6;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3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7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A144;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SongExF144;
/*
*********************************************************************************************************
*                                      对话框资源列表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我们我们",    GUI_ID_BUTTON0,          350,20,420,150,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TEXT0,            5, 10, 300, 33,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TEXT1,            5, 40,250, 5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            GUI_ID_TEXT2,            5, 100,360, 9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3,            5, 22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4,            205, 23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5,            405, 230,144, 14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富",                GUI_ID_TEXT6,            605, 230,144, 144,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重绘函数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    函 数 名: 对话框初始化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配置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 按钮的字体是4倍抗锯齿,144点阵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FontSongA144);

    //
    // 分别用16点阵,32点阵和72点阵字体显示 安富莱电子 五个字。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FontSong16);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GREEN);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FontSong32);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GUI_FontFontSong72);
    //
    // 分别用144点阵汉字,144点阵的扩展模式且4倍抗锯齿汉字,144点阵的4倍抗锯齿汉字和
     // 144点阵的扩展模式且带边框汉字。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GUI_FontFontSong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4),&GUI_FontFontSongExA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GUI_FontFontSongA144);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6),&GUI_FontFontSongExF144);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22.9总结

    本章节讲解的内容较多,特别是涉及到UTF-8编码的问题时,望初学者务必将其掌握,有了本章节的基础,后面几个章节的汉字显示操作起来将更加的得心应手。

网友:
UTF8只是对ASCII字符友好,对双字节的DBCS字符是非常恶劣的,一个中文用UTF8格式储存的时候变成3个字节。
UTF8的一种作用是避免了一些C语言写的程序由于不识别UNICODE码把字符串折断(遇到零认为字符串结束),它是一种用于传输的编码格式。

网友:
目前大多数的嵌入式开发工具仍然不支持UNICODE,这多少都有点跟不上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