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IMAGE控件图片显示问题

楼主(2017-01-17):
使用FreeRTOS+emWIN碰到几种奇怪的情况:
1、
创建A和B两个窗口,A中有一个IMAGE控件,显示一副图片。B是个空窗口,只有背景色。
若创建A和B后,再执行WM_Exec(),则图片不显示,不论A和B创建的先后顺序如何。
如果先创建A窗口后立马执行一次WM_Exec(),再创建B窗口,则A中图片可以显示。

2、
创建一个只有IMAGE控件的窗口,则控件图片不显示。
若窗口中只有一个BUTTON控件,按钮显示。
若窗口中有BUTTON和IMAGE控件,则图片和按钮都显示。

3、
创建两个窗口,每个一个窗口只有一个IMAGE控件,另一个窗口不管有没有内容,IMAGE控件图片都会显示。

其中2和3是出现了问题1后做的调试程序,但是3的现象和1冲突,回到之前的代码呢,1又出来了。

这几个问题搞得头都晕了,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理?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程序实现方法问题,你现在创建的窗口A和窗口B要实现什么功能,是相互切换吗,另外就是这个两个窗口的父窗口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还是程序实现方法问题,你现在创建的窗口A和窗口B要实现什么功能,是相互切换吗,另外就是这个两个窗口的父窗口是那个。

网友:
我的目的是实现一个虚拟界面,有一个界面窗口,蓝色背景,上面显示一些文本框(TEXT),几个按钮(BUTTON)和一副图片(IMAGE)LOGO。窗口界面的父窗口是背景窗口。
在创建窗口界面后没有执行WM_Exec,直接又创建了一个子窗口,子窗口的父窗口是之前创建的界面窗口,子窗口黑色背景,显示一副图片(IMAGE)。
问题是:
1、创建界面窗口(A窗口)后接着创建子窗口(B窗口),然后再循环执行WM_Exec,则A窗口的图片不显示,其他均正常显示和刷新,B窗口图片不显示。
2、创建A窗口后,不创建B窗口,执行WM_Exec,则A窗口中一切正常。
3、创建A窗口后,执行WM_Exec,再创建B窗口,后循环执行WM_Exec,A窗口一切正常,但B窗口中的图片不显示。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稍完成的代码以附件的形式,添加到论坛里面下,我今天测试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稍完成的代码以附件的形式,添加到论坛里面下,我今天测试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我现在重新换了一个实现方式,先创建A窗口,按键后再创建B窗口,这个问题就搞定了。下次有问题需要求助的时候再请大神帮忙。
主要是之前有问题的代码被我覆盖了,等空下来的时候我再按之前的方法试一次看看是不是还有问题,有的话再把代码上传。不找出根本原因就怕后面还会碰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