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29开发板的一点建议

楼主(2017-01-18):
             关注安富利很久了,这么多的stm32开发板,其实最好的还是armfly,真正懂的人会选择Armfly。最近一直很忙,
打算17年好好学习下stm32,预想购入V6开发板,呵呵。所谓爱深言切,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安富利能采纳啊,
说得不好的地方多多包涵,宗旨只有一个,希望我们买的开发板是做得最好的,哈哈!
             第一:最近看了安富利429的放出来的资料,感觉是主推FreeRtos吗?个人觉得虽然FreeRtos免费,也有很多优点;
但是从长期可维护性,稳定性,可扩展性来看,个人弱弱的觉得UCOS依旧是秒杀FreeRtos的,甚至很多公司招聘
嵌入式工程师时也会指定需要跑ucos操作系统,指定FreeRtos的没见过,也有可能我见得比较少吧。
               所以从学习和研究RTOS的角度看,学习FreeRtos肯定很好,每个系统都有他的生命力和存在的理由;但是
从以后长期发展甚至从“个人的 就业私心”(想不出更好的表达方式:))来看,ucos应该会更实用。不过FreeRtos开源,
对于后期学习其他系统也有很大帮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想好好学习ucos的小白来说,感觉安富利抛弃了我们一样,我们
万分期待Eric能出一个基于V6开发板的类似那个啥"史诗级"ucos III 教程。
             第二:关于后续教程的偏重点。其实个人觉得开发板千篇一律,怎么样才能抓住用户的心,我以前做TI的DSP
,没用过stm32,但是cpu在一个产品中的作用都是相通的。现在很多其他的开发板搞一堆硬件堆砌起来,然后每个硬件
出一个例程让这个硬件动作一下,也就是简单的动作一下而已,对于他们这种蜻蜓点水的教程,其实觉得不痛不痒, 反观安富利,
我觉得做得很好,这么长时间一直关注,我了解到安富利对GUI和rtos研究得很深入,比其他开发板都深入多了,论坛上几乎有问必答,
能彻底解决各种蛋疼问题。我觉得后续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出一些比较深入的教程,比如CAN通信,大家教程都教了,但是
真正在产品当中应用应该怎么弄,modbus协议功能码的各种解析等等进行深入产品级的探讨,再比如ucos大家也都有教程,但是
实际做产品时各个功能怎么分配在不同的任务,怎么分配任务可以大大提高ucos效率,中断怎么配合,应该注意什么,等等,RTOS
绝不是简单跑一个两个任务完事,做产品至少有几个模块功能,KEY LCD/LED MODBUS USB GUI 等等。。。。这些模块应该怎么
分配任务?我想这才是深入后大家需要的东西,深入到这里真正懂的人绝对会爱不释手,一传百,口碑又再次提升。有人会说
人力问题,其实我说的这个深入的教程,安富利可以继续收费啊,真正懂的人会买,呵呵!
          其他一时想不出来,不知道我说的Eric能看到不,呵呵,啰里啰嗦的,希望能采纳一点点啊,呵呵!
           其他人对armfly以后有什么要求,也可以一起提提啊,不过千人千点,希望大家站在各个产品角度多多想下呗!

楼主:
补充一点,忘记说了:这几天做一个 软件 ,前后台裸奔的,就发现modbus通信会中断,我是在PC端用软件跟产品通信,每0.5S发一次03码来召唤数据,
可是连续测试一天的话,可能会出现200次左右超时的现象,即我的产品没有响应PC的召唤。可能大多数人觉得无所谓,一秒一次,一天才200条,呵呵,但是
这里要求很苛刻。后来查了半天才发现是某个A中断时间太长,导致A中断“占用”了modbus的时间,导致丢包。其实如果用ucos来跑的话可能会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啊,平时每个功能的设计,任务安排,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功能大家都可以做出来,但是老外就可以做得滴水不漏,这就是我们要提高的,其实我有时也很迷茫,查不出问题在哪里

楼主:
还忘记了2点:
比如,我觉得可以把DSP教程做得更细,什么是fft,fft的数学原理,实现方法,stm32的dsp库怎么实现fft;
            很多例程有armfly自带的bsp文件,比如串口FIFO,能否将FIFO实现原理将一下呢,如果大家认同了就敢在实际
产品中去用他,要不心里总是没底。在产品中敢用这些bsp,就增加了大家对armfly归属感!

网友:
支持你的观点,帮你顶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写这么多。
1. 不是主推FreeRTOS,主要是uCOS-III以前做过一个精简版,完整版还没有顾上去弄,而RTX的看V5就行了。uCOS-III的完整放在出H7开发板了,再一起做。
2.  做一些实战性比较强的例子,一直是努力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3.  多任务的框架设计极其重要,可以看我给F429板子新作的音乐播放器和视频播放器的例子,框架设计耗费了很多精力去测试。有了这个框架,很多应用都可以往上面套。
4.  V5板子的DSP应用说明做的还可以,基本所有的FFT,FIR ,IIR等,前面都做含义阐释,matlab也都做了验证,后面新版本争取做的更好些。
5.  BSP软件驱动包得等站长有时间了去做了,如果没有时间了的话,估计做的概率比较小了。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开放版其实就是个提供用户测试用的, 厂家其实只需要提供一些驱动或者一些简单功能即可, 至于如何使用如何扩展还是用户自己的事情, 安富莱这块做得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在不停的提 “安富利”,让我感觉有点淡淡的忧伤哦。。。。。。

楼主:
sorry  sorry  笔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不停的提 “安富利”,让我感觉有点淡淡的忧伤哦。。。。。。

笔误, 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写这么多。
1. 不是主推FreeRTOS,主要是uCOS-III以前做过一个精简版,完整版还没有顾上去弄,而RTX的看V5就行了。uCOS-III的完整放在出H7开发板了,再一起做。
2.  做一些实战性比较强的例子,一直是努力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3.  多任务的框架设计极其重要,可以看我给F429板子新作的音乐播放器和视频播放器的例子,框架设计耗费了很多精力去测试。有了这个框架,很多应用都可以往上面套。
4.  V5板子的DSP应用说明做的还可以,基本所有的FFT,FIR ,IIR等,前面都做含义阐释,matlab也都做了验证,后面新版本争取做的更好些。
.......
1:H7开发板?是基于cortex M7内核的H7 cpu?这个目前还没有芯片出来吧,
      如果你们推出来这个,绝对是后无来者。
2:其实很多初学者对于RTOS里面任务和中断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包括我,
      比如,在RTOS里到底用不用中断,如果用的话注意什么?我不是说freertos不好啦
3:BSP我觉得做得很好啊。不过很多函数,比如像串口FIFO这一块不是很懂,也不知道这些很高级      的函数健壮不,如果心里有底的话就敢直接在产品上用。armfly很多例程都是建立在bsp的基
      础之上,如果某个产品 开发需要更改硬件,则BSP里的函数肯定需要更改,如果安福莱能对BSP       函数进行说明,讲清楚实现的功能,输入参数,返回参数,则用户可以根据armfly的BSP自己
       写出新的BSP。
        Armfly已经做得很好啦,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点,哈哈,很多高级的东西可以收费嘛,我第一个支持!

网友:
第一、我觉得让楼主觉得 FreeRTOS  是主推我认为跟今年FreeRTOS 话题不断升温有关。 大家都在谈论这个操作系统所以让人觉得这个是主推。armfly 与FreeRTOS 应该并无利益关系,不会存在这一面,况且学习操作系统我认为主要不是学习某些应用,而是从根本出来去了解操作系统的特性,楼主说ucos秒杀FreeRTOS,我不太认同,操作系统不是应用层概念,不能说用的多有公司招聘是先见的,是可以信赖的,FreeRTOS 与 ucos 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孰好孰坏 所谓是驴是马走着瞧好了。

第二、楼主所说的是个工程概念,我相信光靠一个开发板去了解实际工程中的问题是不全面的,至少所处环境是不一样的,开发板我觉得最大的用处是在如何教人怎么用,比如 串口怎么配置怎么接收判断这些。外设如何耦合,任务如何耦合,不同的工程应用是完全不同的,开发板能给的这方面参考其实很少,毕竟demon就那么一两个,不断的要求开发板资料做全做细做精深,你觉得有用就要别人做,人家能做但是精力也有限啊,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某些东西自己探索下也未尝不可,不行再讨论。
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工程就是一个坑一个坑的爬,

第三、armfly 做的确实不错,就是不知道还招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我觉得让楼主觉得 FreeRTOS  是主推我认为跟今年FreeRTOS 话题不断升温有关。 大家都在谈论这个操作系统所以让人觉得这个是主推。armfly 与FreeRTOS 应该并无利益关系,不会存在这一面,况且学习操作系统我认为主要不是学习某些应用,而是从根本出来去了解操作系 ..

非常感谢兄弟的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写这么多。
1. 不是主推FreeRTOS,主要是uCOS-III以前做过一个精简版,完整版还没有顾上去弄,而RTX的看V5就行了。uCOS-III的完整放在出H7开发板了,再一起做。
2.  做一些实战性比较强的例子,一直是努力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3.  多任务 ..

stm32虽然很强大,但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电脑  比如打印 这么常用的功能。 硬汉能否搞一下stm32驱动打印机,A4纸的那种!!黑白和彩色都为所谓。这方面现在是个空白,到时就可以省下一个电脑。相信到时一定又是一个很多产品只为了一个打印的功能不得不配上一台电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兄弟的认可,

这几天继续了解了下,其实freertos用的人挺多的呢,呵呵
本人咕噜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