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ystemCoreClock/1000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7-01-18):
    小弟刚刚接触STM32  请问老师,这是为什么呢,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SystemCoreClock 是主频,也就是芯片走1s,要做SystemCoreClock 次计数,滴答定时器的默认配置就是一次计数是一个系统时钟节拍,那么计数SystemCoreClock /1000次就是1ms。

网友(2023-06-09):
我悟了,这个SystemCoreClock貌似跟不同芯片不同主频没关系了.只要芯片走1S,就是SystemCoreClock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