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23章  XBF格式全字库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

楼主(2017-01-19):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23章      XBF格式全字库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XB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XBF格式字库可以存储到任何外部存储介质中,带不带文件系统都没有关系,且XBF格式字体支持抗锯齿效果,显示大字体的时候效果非常棒。XBF格式字体也是用FontCvt生成的,编码为Unicode。本章节以SPI Flash为例给大家进行讲解(SPIFlash就是SPI接口的Flash存储芯片)。
    23.1  初学者重要提示
    23.2  XBF格式字体生成方法
    23.3 不同XBF格式字体的合并方法
    23.4  XBF格式字体使用方法
    23.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23.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23.7 总结

23.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本章节配套的例子是将XBF格式字库烧写到不带文件系统的SPI Flash里面进行测试,效果比较好,也比较流畅。实际项目切不可给SPI Flash加上文件系统后使用XBF格式字体,否则会比较卡顿。
2、既然用到了SPI Flash,就需要驱动SPI Flash,本教程配套的例子是通过两个文件bsp_spi_bus.cbsp_spi_flash.c文件实现。
3、emWin官方提供的字体生成软件FontCvt不支持GB编码,所以只能使用FontCvt支持的Unicode编码。
4、这个字体小工具必须得使用STemWin软件包里面的,SEGGER官网下载的和MDK安装目录里面带的都是评估版
5、教程中让大家将要显示汉字的C文件转换为UTF-8编码,指的是将这个汉字所在的C文件转换为UTF-8编码,这点要切记,详情请看第22章的22.4小节说明。
6、XBF格式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23.2 XBF格式字体生成方法

    下面以生成16点阵,宋体为例来说明使用FontCvt生成XBF格式字体的方法。
第1步:打开字体生成软件FontCvt,选择字体类型Standard,编码选择16bit Unicode。

点击OK后,弹出如下窗口:

再点击确定后弹出FontCvt界面变成如下效果:

第2步:点击File->Save As

弹出如下窗口:

生成字体的过程中,左下角会有一个Unicode编码值从0x0000开始递增的过程,转换结束后显示Ready。

此时桌面就会生成XBF字库了。如果要生成的点阵字体比较大,此过程比较慢。本次转换生成的文件如下:

同样的方法再生成24点阵和32点阵的字体:

本章节配套的例子把这三种生成的字体都进行了测试。

楼主:
23.3 不同XBF格式字体文件的合并方法

    本小节讲解如何将上面小节生成的三种点阵字体合并成一个bin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比较有实际意义,本章节配套的例子是将三种点阵字体都加载到SPIFlash里面,合并成一个bin文件后,加载一次就可以了。
第1步:登陆网址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7 下载小软件--->文件合并助手。
第2步:打开文件合并助手,加载本章23.2小节生成的三种字体

添加字库后,效果如下:

输出窗口已经自动生成了对应字体的首地址。这个地址要保存好,后面要用到。
第3步:点击右下角的合并,会弹出一个窗口

点击保存后,桌面后生成一个font.bin的文件:

注意,合并后的这个文件不要超过8MB,因为本教程配套板子的SPI Flash大小是8MB。这个文件的实际大小大约是7.89MB,没有超过8MB。

楼主:
23.4  XBF格式字体使用方法

    XBF格式字体的使用通过下面五步就可以实现:
第1步:定义16点阵,24点阵和32点阵的XBF格式字体
/* 宋体16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16BaseAdd    0x00000000
GUI_XBF_DATA XBF_Data16;
GUI_FONT     XBF_Font16;
void         *Fontfile16;
/* 宋体24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24BaseAdd    0x0015B7B6
GUI_XBF_DATA XBF_Data24;
GUI_FONT     XBF_Font24;
void         *Fontfile24;
/* 宋体32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32BaseAdd    0x003CEF64
GUI_XBF_DATA XBF_Data32;
GUI_FONT     XBF_Font32;
void         *Fontfile32;

每个字体都是三个变量和一个宏定义,宏定义用来设置字体的首地址,也就是23.3小节时给大家强调的。

另外三个变量的定义是创建XBF格式字体必须的,变量名可以任意定义,但是这三个变量不能少。其中指针类型变量void *Fontfile16,void *Fontfile24和void *Fontfile32都没有用到,如果使用了文件系统就用到了,这三个变量是用来定义文件系统变量的,比如使用FatFS文件系统,这三个变量就应该修改为FIL Fontfile16,FIL Fontfile24和FIL Fontfile32。
第2步:创建16点阵,24点阵和32点阵的XBF格式字体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16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16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16(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16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24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24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24(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24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32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32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32(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32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GUI_SetXBF
*    功能说明: 创建XBF字体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GUI_SetXBF(void)
{
     /* 创建16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16,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16,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16,         /* 回调函数             */
                        &Fontfile16);         /* 回调函数参数         */

     /* 创建24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24,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24,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24,         /* 回调函数             */
                        &Fontfile24);         /* 回调函数参数         */

     /* 创建32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32,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32,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32,         /* 回调函数             */
                        &Fontfile32);         /* 回调函数参数         */
}

创建XBF字体要用到函数:GUI_XBF_CreateFont,关于这个函数有必要说说,函数的原型如下:
int GUI_XBF_CreateFont(GUI_FONT * pFont,
                       GUI_XBF_DATA * pXBF_Data,
                       const GUI_XBF_TYPE * pFontType,
                       GUI_XBF_GET_DATA_FUNC * pfGetData,
                       void * pVoid);

(1)第1参数和第2个参数比较好理解,填写我们前面定义的变量就行。
(2)第3个参数要特别注意,参数类型一定要跟FontCvt创建时的字体类型对应。此参数有以下五种类型。
    GUI_XBF_TYPE_PROP
    GUI_XBF_TYPE_PROP_EXT
    GUI_XBF_TYPE_PROP_FRM
    GUI_XBF_TYPE_PROP_AA2_EXT
    GUI_XBF_TYPE_PROP_AA4_EXT
    而FontCvt创建的时候有以下七种类型:

    对应关系是
    GUI_XBF_TYPE_PROP = Standard
    GUI_XBF_TYPE_PROP_EXT = Extended
    GUI_XBF_TYPE_PROP_FRM = Extended,framed
    GUI_XBF_TYPE_PROP_AA2_EXT = Extended,antialiased,2bpp
    GUI_XBF_TYPE_PROP_AA4_EXT = Extended,antialiased,4bpp
    初学者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另外要注意,字体类型antialiased,2bpp和antialiased,4bpp是不支持XBF格式字体的。
(3)第4步是回调函数,用户要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实现XBF字体点阵数据的读取,这里是从SPI Flash中读取点阵数据的。
(4)第5个参数是回调函数的一个形参,如果XBF文件是存储到不带文件系统的的存储介质中,这个参数是用不到的,如果带文件系统的话,这个参数是要用到的。实际项目中,不推荐将XBF字体存储到带文件系统的存储介质中,实际测试发现,稍大点的字体都会使得界面效果比较卡顿,不实用。如果进一步了解的话,参考emWin教程V1.0版本里面的第20章配套的例子,那个例子是将XBF字体存到SD卡中并使用文件系统Fatfs进行访问的,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第3步:将23.3小节生成的font.bin文件存储到SPI Flash中,我们这里在电脑端将font.bin文件存储到SD卡中,然后开发板上电后将其从SD卡中加载到SPI Flash里面。加载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oadFontLib(void)
{
     float FinishPecent;
    uint32_t Count = 0;
     uint16_t y, i;
     uint8_t ucState;
     char cDispBuf[32];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Song16);
    y = 0;
     /* 第1步:显示操作说明 ***************************************************************/
     GUI_DispStringAt("SPI FLASH中存储字库实验", 0, y);
     y += 16;

     GUI_DispStringAt("1. 使用前保证SD卡中已经放入字库文件font.bin", 0, y);
     y += 16;

     GUI_DispStringAt("2. SD卡中不放入字库文件,无法将其复制到板载SPI FLASH中", 0, y);
     y += 16;

     /* 等待10s后开始进行复制,方便客户看屏幕上的显示信息 */
     for(i = 0; i < 11; i++)
     {
         sprintf(cDispBuf, "3. 10秒后开始复制, 还剩余%d秒 ", 10 - i);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GUI_Delay(1000);
     }
     y += 16;

     /* 第2步: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font.bi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 (result !=  FR_OK)
     {
         GUI_DispStringAt("font.bin文件打开失败", 0, y);
         y += 16;
     }
     /* 第3步:复制SD卡中字库文件font.bin到SPI FLASH **********************************/
     for(;;)
     {
         /* 读取一个扇区的数据到buf */
         result = f_read(&file, &tempbuf, g_tSF.PageSize, &bw);

         /* 读取出错或者读取完毕,退出 */
         if ((result != FR_OK)||bw == 0)
         {
              break;
         }

         /* 写数据到SPI FLASH */
         ucState = sf_WriteBuffer(tempbuf, Count*g_tSF.PageSize, g_tSF.PageSize);

         /* 如果返回0,表示复制失败 */
         if(ucState == 0)
         {
              GUI_DispStringAt("复制失败                  ", 0, y);
              break;
         }

          /* 显示复制进度 */
         Count = Count + 1;
         FinishPecent = (float)(Count* g_tSF.PageSize) / file.fsize;
         sprintf(cDispBuf, "当前完成复制:%02d%%", (uint8_t)(FinishPecent*100));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

     /* 等待1秒后开始进去emWin主界面 */
     GUI_Delay(1000);
}

第4步:加载到SPI Flash后,使用就比较简单了。
    用户只需调用函数GUI_UC_SetEncodeUTF8()使能UTF-8编码就可以使用XBF格式的字体了,比如设置按钮的字体,调用如下设置函数即可。
        BUTTON_SetFont(hWin,  &XBF_Font32);  /* hWin是按钮的句柄 */
第5步:最后一步切不可忘记设置汉字显示所在源文件的编码类型,具体MDK和IAR的设置方法请看第22章的22.4小节(本章节配套的例子也是设置的MainTask,c文件),这一步绝对不可以省略。
    通过这五步就实现XBF格式字体的显示了。另外还要注意一点,默认情况下,创建XB格式字体,每个字符的点阵数据最大值限制为200字节,可以满足大部分要求。如果加载使用更多字节的字符,通过在文件GUIConf.h添加以下宏定义可修改默认值:
        #define GUI_MAX_XBF_BYTES  500   /* 重新设置支持的最大字节数 */
        默认的定义在文件GUI_ConfDefaults.h文件里面:
        #ifndef   GUI_MAX_XBF_BYTES
            #defineGUI_MAX_XBF_BYTES 200
        #endif

楼主:
23.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28_STemWin实验_XB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XB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支持点阵:
    1.     宋体16点阵,24点阵,32点阵的unicode编码完整字体。
字库存储方式:
    1.     字库存储到SPI FLASH里面。
实验步骤:
    1.     将字库文件font.bin放到SD卡根目录中,系统上电后会将其加载到SPI FLASH里面。
    2.     板子上电后会有一个加载进度指示,存储到SPI FLASH成功后会显示一个对话框。
    3.     字体文件为7.89MB,SPI FLASH为8MB,加载过程稍有些慢,请耐心等待。
实验注意:
    1.     实验所需的字库文件font.bin已经存储到本工程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这个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调用外部字体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Song16;
/*
*********************************************************************************************************
*                                      定义XBF格式字体
*********************************************************************************************************
*/
/* 宋体16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16BaseAdd    0x00000000
GUI_XBF_DATA XBF_Data16;
GUI_FONT     XBF_Font16;
void         *Fontfile16;
/* 宋体24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24BaseAdd    0x0015B7B6
GUI_XBF_DATA XBF_Data24;
GUI_FONT     XBF_Font24;
void         *Fontfile24;
/* 宋体32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32BaseAdd    0x003CEF64
GUI_XBF_DATA XBF_Data32;
GUI_FONT     XBF_Font32;
void         *Fontfile32;
uint8_t tempbuf[4096];  /* 从SD卡读取数据的缓冲 */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16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16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16(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16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24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24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24(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24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32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32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32(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32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GUI_SetXBF
*    功能说明: 创建XBF字体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GUI_SetXBF(void)
{
     /* 创建16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16,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16,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16,         /* 回调函数             */
                        &Fontfile16);         /* 回调函数参数         */

     /* 创建24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24,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24,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24,         /* 回调函数             */
                        &Fontfile24);         /* 回调函数参数         */

     /* 创建32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32,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32,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32,         /* 回调函数             */
                        &Fontfile32);         /* 回调函数参数         */
}
/*
*********************************************************************************************************
*                                                       对话框信息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0,          0,  0,  480, 272,FRAMEWIN_CF_MOVEABLE,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BUTTON0,  10, 150, 400, 50, 0, 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16点阵半角全角",   GUI_ID_TEXT1,   0, 40, 480, 33,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24点阵半角全角",   GUI_ID_TEXT2,   0, 70, 480, 72,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32点阵半全角",     GUI_ID_TEXT3,   0, 100, 480, 72,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重绘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
*********************************************************************************************************
*    函 数 名: Ini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框架窗口设置
    //
    FRAMEWIN_SetFont(hWin,&XBF_Font24);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 按钮控件设置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XBF_Font32);

    //
    // 文本控件设置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XBF_Font16);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XBF_Font24);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 GUI_ORANG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XBF_Font32);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oadFontLib(void)
{
     float FinishPecent;
    uint32_t Count = 0;
     uint16_t y, i;
     uint8_t ucState;
     char cDispBuf[32];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Song16);
    y = 0;
     /* 第1步:显示操作说明 ***************************************************************/
     GUI_DispStringAt("SPI FLASH中存储字库实验", 0, y);
     y += 16;

     GUI_DispStringAt("1. 使用前保证SD卡中已经放入字库文件font.bin", 0, y);
     y += 16;

     GUI_DispStringAt("2. SD卡中不放入字库文件,无法将其复制到板载SPI FLASH中", 0, y);
     y += 16;

     /* 等待10s后开始进行复制,方便客户看屏幕上的显示信息 */
     for(i = 0; i < 11; i++)
     {
         sprintf(cDispBuf, "3. 10秒后开始复制, 还剩余%d秒 ", 10 - i);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GUI_Delay(1000);
     }
     y += 16;

     /* 第2步: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font.bi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 (result !=  FR_OK)
     {
         GUI_DispStringAt("font.bin文件打开失败", 0, y);
         y += 16;
     }
     /* 第3步:复制SD卡中字库文件font.bin到SPI FLASH **********************************/
     for(;;)
     {
          /* 读取一个扇区的数据到buf */
         result = f_read(&file, &tempbuf, g_tSF.PageSize, &bw);

         /* 读取出错或者读取完毕,退出 */
         if ((result != FR_OK)||bw == 0)
         {
              break;
         }

         /* 写数据到SPI FLASH */
         ucState = sf_WriteBuffer(tempbuf, Count*g_tSF.PageSize, g_tSF.PageSize);

         /* 如果返回0,表示复制失败 */
         if(ucState == 0)
         {
              GUI_DispStringAt("复制失败                  ", 0, y);
              break;
         }

          /* 显示复制进度 */
         Count = Count + 1;
         FinishPecent = (float)(Count* g_tSF.PageSize) / file.fsize;
         sprintf(cDispBuf, "当前完成复制:%02d%%", (uint8_t)(FinishPecent*100));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

     /* 等待1秒后开始进去emWin主界面 */
     GUI_Delay(1000);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 将字库从SD卡中加载到SP FLASH里面,加载一次即可,以后使用注释掉此函数 */
     LoadFontLib();

     /* 创建XBF字体 */
    GUI_SetXBF();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23.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29_STemWin实验_XB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裸机)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XB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支持点阵:
    1.     宋体16点阵,24点阵,32点阵的Unicode编码完整字体。
字库存储方式:
    1.     字库存储到SPI FLASH里面。
实验步骤:
    1.     将字库文件font.bin放到SD卡根目录中,系统上电后会将其加载到SPI FLASH里面。
    2.     板子上电后会有一个加载进度指示,存储到SPI FLASH成功后会显示一个对话框。
    3.     字体文件为7.89MB,SPI FLASH为8MB,加载过程稍有些慢,请耐心等待。
实验注意:
    1. 实验所需的字库文件font.bin已经存储到本工程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这个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调用外部字体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Song16;
/*
*********************************************************************************************************
*                                      定义XBF格式字体
*********************************************************************************************************
*/
/* 宋体16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16BaseAdd    0x00000000
GUI_XBF_DATA XBF_Data16;
GUI_FONT     XBF_Font16;
void         *Fontfile16;
/* 宋体24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24BaseAdd    0x0015B7B6
GUI_XBF_DATA XBF_Data24;
GUI_FONT     XBF_Font24;
void         *Fontfile24;
/* 宋体32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32BaseAdd    0x003CEF64
GUI_XBF_DATA XBF_Data32;
GUI_FONT     XBF_Font32;
void         *Fontfile32;
uint8_t tempbuf[4096];  /* 从SD卡读取数据的缓冲 */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16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16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16(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16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24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24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24(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24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32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32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指针变量,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32(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32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GUI_SetXBF
*    功能说明: 创建XBF字体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GUI_SetXBF(void)
{
     /* 创建16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16,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16,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16,         /* 回调函数             */
                        &Fontfile16);         /* 回调函数参数         */

     /* 创建24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24,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24,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24,         /* 回调函数             */
                        &Fontfile24);         /* 回调函数参数         */

     /* 创建32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32,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32,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32,         /* 回调函数             */
                        &Fontfile32);         /* 回调函数参数         */
}
/*
*********************************************************************************************************
*                                                       对话框信息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0,          0,  0,  480, 272,FRAMEWIN_CF_MOVEABLE,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BUTTON0,  10, 150, 400, 50, 0, 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16点阵半角全角",   GUI_ID_TEXT1,   0, 40, 480, 33,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24点阵半角全角",   GUI_ID_TEXT2,   0, 70, 480, 72,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32点阵半全角",     GUI_ID_TEXT3,   0, 100, 480, 72,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重绘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
*********************************************************************************************************
*    函 数 名: Ini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框架窗口设置
    //
    FRAMEWIN_SetFont(hWin,&XBF_Font24);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 按钮控件设置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XBF_Font32);

    //
    // 文本控件设置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XBF_Font16);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XBF_Font24);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 GUI_ORANG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XBF_Font32);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oadFontLib(void)
{
     float FinishPecent;
    uint32_t Count = 0;
     uint16_t y, i;
     uint8_t ucState;
     char cDispBuf[32];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Song16);
    y = 0;
     /* 第1步:显示操作说明 ***************************************************************/
     GUI_DispStringAt("SPI FLASH中存储字库实验", 0, y);
     y += 16;

     GUI_DispStringAt("1. 使用前保证SD卡中已经放入字库文件font.bin", 0, y);
     y += 16;

     GUI_DispStringAt("2. SD卡中不放入字库文件,无法将其复制到板载SPI FLASH中", 0, y);
     y += 16;

     /* 等待10s后开始进行复制,方便客户看屏幕上的显示信息 */
     for(i = 0; i < 11; i++)
     {
         sprintf(cDispBuf, "3. 10秒后开始复制, 还剩余%d秒 ", 10 - i);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GUI_Delay(1000);
     }
     y += 16;

     /* 第2步: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font.bi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 (result !=  FR_OK)
     {
         GUI_DispStringAt("font.bin文件打开失败", 0, y);
         y += 16;
     }
     /* 第3步:复制SD卡中字库文件font.bin到SPI FLASH **********************************/
     for(;;)
     {
          /* 读取一个扇区的数据到buf */
         result = f_read(&file, &tempbuf, g_tSF.PageSize, &bw);

         /* 读取出错或者读取完毕,退出 */
         if ((result != FR_OK)||bw == 0)
         {
              break;
         }

         /* 写数据到SPI FLASH */
         ucState = sf_WriteBuffer(tempbuf, Count*g_tSF.PageSize, g_tSF.PageSize);

         /* 如果返回0,表示复制失败 */
         if(ucState == 0)
         {
              GUI_DispStringAt("复制失败                  ", 0, y);
              break;
         }

          /* 显示复制进度 */
         Count = Count + 1;
         FinishPecent = (float)(Count* g_tSF.PageSize) / file.fsize;
         sprintf(cDispBuf, "当前完成复制:%02d%%", (uint8_t)(FinishPecent*100));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

     /* 等待1秒后开始进去emWin主界面 */
     GUI_Delay(1000);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 将字库从SD卡中加载到SP FLASH里面,加载一次即可,以后使用注释掉此函数 */
     LoadFontLib();

     /* 创建XBF字体 */
    GUI_SetXBF();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23.7总结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的XBF格式字体是可以用于项目实战的,望初学者务必掌握。项目中不限制将XBF格式字体存储到SPI Flash里面,存储到NOR Flash,SD卡,NAND Flash等也是可以的,只要速度满足要求即可,不过还是建议将其存储到无需文件系统的存储介质中,速度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