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24章  SIF格式全字库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

楼主(2017-01-20):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24章      SIF格式全字库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SI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显示效果上跟XBF格式字库没有区别,显示速度比使用XBF格式字体稍快,存储方式上面有区别,XBF格式字体是可以存储到任何存储介质里面的,而SIF格式的字库仅可以存储到总线方式寻址的存储介质中,比如SDRAM和SRAM。

    24.1  初学者重要提示
    24.2 SIF格式字体生成方法
    24.3 SIF格式字体使用方法
    24.4 实验例程说明(RTOS)
    24.5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24.6 总结

24.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SIF格式字体适合用于总线方式寻址的存储设备中,比如SDRAM,SRAM,NOR Flash等,如果内部Flash或者SRAM的空间够,存储到内部也是没有问题的。相比XBF格式字体的优势就是速度稍快点,因为是总线方式读取。虽然XBF格式的字体也可以存储到总线方式寻址的存储器中,但是由于XBF格式字体读取的时候要有一个专门的回调函数去处理,要耽误些时间,所以要稍慢些。根据官方的意思,如果是总线接口方式寻址的存储设备,推荐使用SIF格式字体,如果是SPI Flash,SD卡,NAND Flash等,推荐使用XBF格式字体
    (对于初学者要特别解释下,NOR Flash写入数据是需要发送命令的,而读取的时候却可以跟SRAM一样,直接从总线地址读取即可,所以可以使用SIF格式字体,而NAND Flash虽然也是接到FMC或者FSMC总线接口上的,但是通信却是类似串行方式,读写都需要命名,所以仅适合使用XBF格式字体

2、emWin官方提供的字体生成软件FontCvt不支持GB编码,所以只能使用FontCvt支持的Unicode编码。
3、这个字体小工具必须得使用STemWin软件包里面的,SEGGER官网下载的和MDK安装目录里面带的都是评估版
4、教程中让大家将要显示汉字的C文件转换为UTF-8编码,指的是将这个汉字所在的C文件转换为UTF-8编码,这点要切记,详情请看第22章的22.4小节说明。
5、SIF格式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24.2 SIF格式字体生成方法

    下面以生成16点阵,宋体为例来说明使用FontCvt生成SIF格式字体的方法。
第1步:打开字体生成软件FontCvt,选择字体类型Standard,编码选择16bit Unicode。

点击OK后,弹出如下窗口:

再点击确定后弹出FontCvt界面变成如下效果:

第2步:点击File->Save As

弹出如下窗口:

生成字体的过程中,左下角会有一个Unicode编码值从0x0000开始递增的过程,转换结束后显示Ready。

此时桌面就有生成的SIF格式字库了。如果要生成的点阵字体比较大,此过程比较慢。本次转换生成的文件如下:

同样的方法再生成24点阵带2倍抗锯齿的宋体,使用FontCvt创建的时候字体类型选择此选项:

注,抗锯齿部分选择Using OS表示生成的抗锯齿字体显示效果与电脑端应用程序显示效果是一样的,如果选择的是Internal,表示使用FontCvt软件生成抗锯齿字体,对于比例字体来说,使用此选项点阵更准确些。实际应用中,用户可以根据显示效果选择一个合适的即可。
生成的字体文件如下:

本章节配套的例子把这两种生成的字体都进行了测试。

楼主:
24.3 SIF格式字体使用方法

    SIF格式字体的使用通过下面四步就可以实现:
第1步:定义16点阵,24点阵带2倍抗锯齿效果的SIF格式字体
/*
*********************************************************************************************************
*                                         SIF字体定义
*********************************************************************************************************
*/
GUI_FONT SIF_AA2_Font24;
GUI_FONT SIF_Font16;

使用FontCvt生成了几种字体就需要定义几个。
第2步:加载并创建16点阵,24点阵带2倍抗锯齿效果的SIF格式字体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LoadSIFFont(const char *sFilename)
{
     char *_acBuffer;
     GUI_HMEM hMem;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_acBuffer;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uint8_t *_acBufferFont16;
     uint8_t *_acBufferFont24;

    /* 此处省略未写 */
     /* 加载SIF格式字库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 */
     _acBufferFont16 = _LoadSIFFont("Song16.sif");

     /* 创建SIF格式字体,16点阵宋体*/
     GUI_SIF_CreateFont(_acBufferFont16, &SIF_Font16, GUI_SIF_TYPE_PROP);

     /* 加载SIF格式字库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 */
     _acBufferFont24 = _LoadSIFFont("Song24.sif");

     /* 创建SIF格式字体,24点阵宋体*/
     GUI_SIF_CreateFont(_acBufferFont24, &SIF_AA2_Font24, GUI_SIF_TYPE_PROP_AA2);
     /* 此处省略未写 */
}

通过上面的代码主要实现从SD卡中加载字体Song24.sif和Song16.sif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然后创建SIF格式字体。其中,创建SIF字体要用到函数:GUI_SIF_CreateFont,关于这个函数有必要说说,函数的原型如下:
void GUI_SIF_CreateFont(void * pFontData,
GUI_FONT * pFont,
const GUI_SIF_TYPE * pFontType);

(1)第1个参数填写SIF字体的首地址,注意,一定要是总线地址,非总线方式不支持。
(2)第2个参数填写第1步中定义的SIF字体变量。
(3)第3个参数要特别注意,参数类型一定要跟FontCvt创建时的字体类型对应。此参数有以下五种类型。
    GUI_SIF_TYPE_PROP
    GUI_SIF_TYPE_PROP_AA2
    GUI_SIF_TYPE_PROP_AA4
    GUI_SIF_TYPE_PROP_EXT
    GUI_SIF_TYPE_PROP_FRM
    GUI_SIF_TYPE_PROP_AA2_EXT
    GUI_SIF_TYPE_PROP_AA4_EXT
    而FontCvt创建的时候有以下七种类型:

    对应关系是
    GUI_SIF_TYPE_PROP = Standard
    GUI_SIF_TYPE_PROP_AA2 = Antialiased 2bpp
    GUI_SIF_TYPE_PROP_AA4 = Antialiased 2bpp
    GUI_SIF_TYPE_PROP_EXT = Extended
    GUI_SIF_TYPE_PROP_FRM = Extended,framed
    GUI_SIF_TYPE_PROP_AA2_EXT = Extended,antialiased,2bpp
     GUI_SIF_TYPE_PROP_AA4_EXT = Extended,antialiased,4bpp
     初学者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FontCvt创建时用的哪种字体类型,实际使用时就必须使用哪种类型。
第3步: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并创建了SIF字体后,使用就比较简单了。
     用户只需调用函数GUI_UC_SetEncodeUTF8()使能UTF-8编码就可以使用SIF格式的字体了,比如设置按钮的字体,调用如下设置函数即可。
     BUTTON_SetFont(hWin,  &SIF_Font16);  /* hWin是按钮的句柄 */
第4步:最后一步切不可忘记设置汉字显示所在源文件的编码类型,具体MDK和IAR的设置方法请看第22章的22.4小节(本章节配套的例子也是设置的MainTask,c文件),这一步绝对不可以省略。
通过以上四步就实现SIF格式字体的显示了。

楼主:
24.4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30_STemWin实验_SI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SI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支持点阵:
    1.     宋体16点阵,24点阵带2倍抗锯齿的unicode编码全字库。
实验注意:
    1.     实验所需的字库文件Song24.sif和Song16.sif已经存储到本工程的Doc文件夹下,请务必将这两个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系统上电后会将其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外部声明供本文件使用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Song16;
/*
*********************************************************************************************************
*                                         SIF字体定义
*********************************************************************************************************
*/
GUI_FONT SIF_AA2_Font24;
GUI_FONT SIF_Font16;
/*
*********************************************************************************************************
*                                              对话框信息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0,  0, 0,  480, 272,FRAMEWIN_CF_MOVEABLE,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BUTTON0,  10, 150, 400, 50, 0, 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16点阵半角全角",   GUI_ID_TEXT1,   0, 40, 480, 33,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24点阵半全角,2倍抗锯齿", GUI_ID_TEXT3,   0, 100, 480, 72,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重绘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
*********************************************************************************************************
*    函 数 名: Ini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框架窗口设置
    //
    FRAMEWIN_SetFont(hWin,&SIF_AA2_Font24);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 按钮控件设置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SIF_AA2_Font24);

    //
    // 文本控件设置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SIF_Font16);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SIF_AA2_Font24);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LoadSIFFont(const char *sFilename)
{
     char *_acBuffer;
     GUI_HMEM hMem;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_acBuffer;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uint8_t *_acBufferFont16;
     uint8_t *_acBufferFont24;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显示必要的提示 */
     GUI_SetFont(&GUI_FontSong16);
     GUI_DispStringAt("1.请将工程Doc文件夹里面Song24.sif和Song16.sif文件存储SD卡中。", 0, 0);
     GUI_Delay(2000);
     GUI_DispStringAt("2.开始加载SIF字体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中,请稍等!", 0, 20);
     /* 加载SIF格式字库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 */
     _acBufferFont16 = _LoadSIFFont("Song16.sif");

     /* 创建SIF格式字体,16点阵宋体*/
     GUI_SIF_CreateFont(_acBufferFont16, &SIF_Font16, GUI_SIF_TYPE_PROP);

     /* 加载SIF格式字库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 */
     _acBufferFont24 = _LoadSIFFont("Song24.sif");

     /* 创建SIF格式字体,24点阵宋体*/
     GUI_SIF_CreateFont(_acBufferFont24, &SIF_AA2_Font24, GUI_SIF_TYPE_PROP_AA2);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24.5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31_STemWin实验_SI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裸机)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SIF格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Unicode编码。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支持点阵:
    1.     宋体16点阵,24点阵带2倍抗锯齿的unicode编码全字库。
实验注意:
    1.     实验所需的字库文件Song24.sif和Song16.sif已经存储到本工程的Doc文件夹下,请务必将这两个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系统上电后会将其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外部声明供本文件使用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Song16;
/*
*********************************************************************************************************
*                                         SIF字体定义
*********************************************************************************************************
*/
GUI_FONT SIF_AA2_Font24;
GUI_FONT SIF_Font16;
/*
*********************************************************************************************************
*                                              对话框信息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0,  0, 0,  480, 272,FRAMEWIN_CF_MOVEABLE,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BUTTON0,  10, 150, 400, 50, 0, 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16点阵半角全角",   GUI_ID_TEXT1,   0, 40, 480, 33,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24点阵半全角,2倍抗锯齿", GUI_ID_TEXT3,   0, 100, 480, 72,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重绘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
*********************************************************************************************************
*    函 数 名: Ini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框架窗口设置
    //
    FRAMEWIN_SetFont(hWin,&SIF_AA2_Font24);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 按钮控件设置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SIF_AA2_Font24);

    //
    // 文本控件设置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SIF_Font16);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SIF_AA2_Font24);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LoadSIFFont(const char *sFilename)
{
     char *_acBuffer;
     GUI_HMEM hMem;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_acBuffer;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uint8_t *_acBufferFont16;
     uint8_t *_acBufferFont24;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显示必要的提示 */
     GUI_SetFont(&GUI_FontSong16);
     GUI_DispStringAt("1.请将工程Doc文件夹里面Song24.sif和Song16.sif文件存储SD卡中。", 0, 0);
     GUI_Delay(2000);
     GUI_DispStringAt("2.开始加载SIF字体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中,请稍等!", 0, 20);
     /* 加载SIF格式字库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 */
     _acBufferFont16 = _LoadSIFFont("Song16.sif");

     /* 创建SIF格式字体,16点阵宋体*/
     GUI_SIF_CreateFont(_acBufferFont16, &SIF_Font16, GUI_SIF_TYPE_PROP);

     /* 加载SIF格式字库到emWin动态内存,即SDRAM里面 */
     _acBufferFont24 = _LoadSIFFont("Song24.sif");

     /* 创建SIF格式字体,24点阵宋体*/
     GUI_SIF_CreateFont(_acBufferFont24, &SIF_AA2_Font24, GUI_SIF_TYPE_PROP_AA2);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24.6总结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的SIF格式字体是可以用于项目实战的,望初学者务必掌握。另外,SIF格式字体仅可以用于总线方式寻址的存储器中,比如SDRAM,SRAM和NOR Flash。如果芯片内部SRAM或者Flash空间够大,也可以存储到内部SRAM或者Flash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