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mwin

楼主(2017-01-20):
在项目中  多界面时,是GUIBuilder用的多还是自己用代码写界面比较多?
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应该是自己写的多,优缺点一目了然,

1,使用GUIBuilder的优点是控件可视化,基本上所见即所得,缺点就是生成的图标代码都是以C数组形式存储,后面修改麻烦.
2,自己写缺点就是不能一目了然,但是自由性强,比如可以灵活的配置控件,可以让图标或者图片数据直接指向外部存储器.
3,当然还有很多不同,不过我用的不多暂时就发现这些.

楼主:
高手!谢谢指点,我第一次在项目上使用emwin,很菜,很紧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