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LTDC驱动LCD屏问题

楼主(2017-01-25):
     用LTDC驱动LCD外挂SDRAM做显存没有开DMA2D,目前的问题是如果LTDC使能后程序往SDRAM中写数据就会造成SDRAM部分数据写入出错,LCD刷屏时就能看见很多黑色梅花印,调试发现出现黑色梅花印的位置就是出错的数据位置!想到一定是由于LTDC硬件读取SDRAM和软件读取时造成的冲突就在每次写数据到SDRAM前先关闭LTDC写完后再使能,结果这样数据出错问题真的解决了每次写完数据才使能LTDC显示正常SDRAM也没有数据出错,但是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在LTDC关闭的期间LCD显示有些花屏!芯片是STM32F767IG,SDRAM速度108M,LCD时钟33.25M,LCD800*480*2请问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了,的确是二者冲突所致!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的硬件设计bug,这种访问mcu会做处理,如果硬件存在你说的问题,F7的图形性能不是一般的菜。

网友:
我们用的f429都是一直往sdram里面刷数据就可以,完全不用考虑这种冲突问题。其他的系列应该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f429都是一直往sdram里面刷数据就可以,完全不用考虑这种冲突问题。其他的系列应该也是一样的。

首先不是STM32的问题也不是我硬件设计的问题,而是SDRAM配置的突发长度导致的这种冲突,现在已经解决了,无论往SDRAM写多快的数据都没问题,LTDC刷新LCD很快.

网友:
那你应该在帖子里面描述清楚,是你的配置有问题,要不容易误导其他看帖的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该在帖子里面描述清楚,是你的配置有问题,要不容易误导其他看帖的网友。

好的,谢谢.

网友(2019-02-23):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类似问题,请问SDRAM配置的突发长度应该设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