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26章   任意大小全字库生成和使用方法(GB2312编

楼主(2017-02-04):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26章      任意大小全字库生成和使用方法(GB2312编码)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GB2312编码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有了本章节的知识,大家就可以生成项目所需的点阵大小,不过仅支持等宽字体,非等宽字体显示效果不够好。另外,这里说成任意大小是方便大家理解,生成点阵的大小是受限于用户所使用字体生成软件是否支持生成任意大小点阵字体,如果支持的话且芯片资源够用,那么使用本章节提供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学习本章节前,务必保证已经学习了第25章,本章节是建立在第25章的基础上。
    26.1  初学者重要提示
    26.2 GB2312编码全字库的生成方法
    26.3 GB2312全字库的地址计算
    26.4 GB2312全字库的移植方法
    26.5 移植文件简易说明
    26.6 实验例程说明(RTOS)
    26.7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26.8 总结

26.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再强调一点,学习本章节前,务必保证已经学习了第25章,本章节是建立在第25章的基础之上,学完了本章节的内容,以后项目中生成所需的GB2312编码字体就很方便了。

2、对于不习惯前面章节讲解的XBF格式和SIF格式的Unicode编码全字库的用户来说,使用GB2312编码是很好的选择,很适合初学者,汉字操作方式与大家使用裸机代码(没有使用GUI)时是一样的。

3、GB2312编码的全字库文件可以存到任何外部存储介质中。本章节配套例子是将其存到SPI Flash里面了。

4、使用GB2312编码也是有缺点的,相比前面章节使用FontCvt生成的XBF格式和SIF格式全字库,GB2312编码全字库不支持抗锯齿效果,且仅支持等宽字体(仅支持等宽是因为当前新字体的创建方法不支持非等宽字体)。

楼主:
26.2 GB2312编码全字库的生成方法

    第25章,为大家讲解了12点阵,16点阵,24点阵和32点阵的GB2312编码汉字和ASCII字符。本章节以宋体,48点阵的GB2312编码汉字和ASCII字符为例给大家说明如何生成自己所需的点阵字体。
第1步下载多国语言点阵字库生成器,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69
第2步打开此软件,打开后的效果如下:

    默认已经是宋体,如果要选择其它字体可以点击左上角的“选择字体”,弹出如下界面:

    特别注意,这个软件在上面的界面里设置字体大小,没有任何效果,应该是软件的bug,不过不影响使用,因为有别的地方可以设置。
第3步生成24*48点阵的ASCII字符。
    由于这个软件不支持生成ASCII字符,生成ISO 8859-1字符也是可以的,关于8859-1字符在前面第24章的21.4.2小节进行了讲解。

    (注意,左上角的字体大小设置和下面宽和高的点阵大小设置是有区别的,这里字体大小36对应的实际点阵大小是24*48,这两个选项都是要用户进行设置的
     点击创建后:

    点击选项创建字库,弹出如下窗口:

点击保存后,此软件会有一个生成进度:

生成完毕后,就可以在桌面上看到生成的文件ascii.dzk。
第4步生成48*48点阵的GB2312编码字体。
    点阵字库生成器的配置如下:

注意,那个等宽等高的对勾选上或者不选上均可,选上的话,其中一个设置了,另一个也跟着相同的变化,如果不选上,两个可以分别进行设置

点击保存后,此软件会有一个生成进度,由于字符较多,此过程比较慢,需要耐心等待。

生成完毕后,就可以在桌面上看到生成的文件hanzi.dzk。
第5步合并文件ascii.dzk和hanzi.dzk
    打开文件合并助手(在第23章的23.3小节已经提供下载地址),加载生成的文件ascii.dzk和hanzi.dzk。

添加字库后,效果如下:

输出窗口已经自动生成了对应字体的首地址。这个地址要保存好,后面要用到。
第3步:点击右下角的合并,会弹出一个窗口

点击保存后,桌面上会生成一个font.bin的文件:

注意,合并后的这个文件不要超过8MB,因为本教程配套板子的SPI Flash大小是8MB。这个文件的实际大小大约是2.46MB,没有超过8MB。

楼主:
26.3  GB2312编码全字库的地址计算

下面是新生成字库的地址计算公式,如果大家使用26.2小节所讲的方式生成了其它GB2312编码和ASCII编码点阵字体,计算公式都是一样的
1、汉字点阵GB2312编码字库地址计算
    GBCode表示汉字内码。
    MSB 表示汉字内码GBCode的高8bits,
    LSB 表示汉字内码GBCode的低8bits。
    Address 表示汉字或ASCII字符点阵在芯片中的字节地址。
    BaseAdd:说明点阵数据在字库中的起始地址。
          48*48点阵计算方法:
                BaseAdd=0x00009000;  /* 这个即是26.2小节末尾用文件合并助手获得的地址 */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288+ BaseAdd;
                288表示每个48*48点阵的字符需要288个字节。

2、ASCII字符地址计算
    ASCIICode:表示ASCII 码( 8bits)
    BaseAdd:说明该套字库在芯片中的起始地址。
    Address: ASCII字符点阵在芯片中的字节地址。
          24x48点ASCII计算方法:
                 BaseAdd=0x00      /* 这个即是26.2小节末尾用文件合并助手获得的地址 */
                 Address = ASCIICode * 144+BaseAdd
                 144表示每个24*48点阵的字符需要144个字节。
            (虽然前面是采用8859-1编码生成的,但计算公式依然是这个,因为8859-1的256个编码的前128个字符就是ASCII,后128是ASCII扩展部分

楼主:
26.4  GB2312全字库的移植方法

移植方法在第25章的25.3小节已经详细讲解,这里不再赘述。

楼主:
26.5移植文件简易说明

    移植文件已经在第25章的25.4小节已经详细讲解,这里主要为大家讲解如何修改这些文件来支持新生成的48点阵字符,如果大家新生成了其它字体,方法是类似的。

26.5.1   文件GUICharPEx.c要修改的内容

    对于这个文件,用户仅需修改函数:
                      static voidGUI_GetDataFromMemory(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pProp, U16P c)
这里依然是从SPIFlash里面读取点阵数据:
/* 点阵数据缓存, 必须大于等于单个字模需要的存储空间*/
#define BYTES_PER_FONT      512
static U8 GUI_FontDataBuf[BYTES_PER_FONT];
/*
*********************************************************************************************************
*    函 数 名: GUI_GetDataFromMemory
*    功能说明: 读取点阵数据
*    形    参: pProp  GUI_FONT_PROP类型结构
*             c      字符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GUI_GetDataFromMemory(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pProp, U16P c)
{
    U16 BytesPerFont;
    U32 oft = 0, BaseAdd;
     U8 code1,code2;

     char *font = (char *)pProp->paCharInfo->pData;
     /* 每个字模的数据字节数 */
    BytesPerFont = GUI_pContext->pAFont->YSize * pProp->paCharInfo->BytesPerLine;
    if (BytesPerFont > BYTES_PER_FONT)
     {
         BytesPerFont = BYTES_PER_FONT;
     }

     /* 英文字符地址偏移计算 */
    if (c < 0x80)
    {
         if(strncmp("A48", font, 3) == 0)     /* 24*48 ASCII字符 */
         {
              BaseAdd = 0x00;
         }

         oft = c * BytesPerFont + BaseAdd;
    }
     /* 汉字和全角字符的偏移地址计算 */
    else
    {
         if(strncmp("H48", font, 3) == 0)      /* 48*48 字符 */
         {
              BaseAdd = 0x00009000;
         }

         /* 根据汉字内码的计算公式锁定起始地址 */
         code2 = c >> 8;
         code1 = c & 0xFF;
         oft = ((code1 - 0xA1) * 94 + (code2 - 0xA1)) * BytesPerFont + BaseAdd;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GUI_FontDataBuf, oft, BytesPerFont);
}

汉字和ASCII点阵数据的起始地址计算公式就是前面26.3小节讲解的内容,这里仅做了48点阵字符,将其余点阵的删掉了,特别注意一点,如果大家是用的前面26.2小节讲解的方法生成的点阵字体,获取点阵数据的公式都是一样的。大家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生成所需的12点阵,16点阵,24点阵,32点阵,48点阵等标准点阵字体。

26.5.2   文件GUI_UC_EncodeNone.c 要修改的内容

    这个文件不需要做任何修改,与第25章的25.4.2小节的内容相同。

26.5.3   新创建文件GUI_Font48.c

    这个文件是需要用户新创建的,这里将其命名为GUI_Font48.c,大家只需在前面第25章的25.4.3小节中使用的文件GUI_Font12.c,GUI_Font16.c,GUI_Font24.c和GUI_Font32.c里面任选一个进行修改即可。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_Type.h"
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FontHZ48_CharInfo[2] =
{
      {  24,  24,  3, (void *)"A48"},
      {  48,  48, 6, (void *)"H48"},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48_PropHZ= {
      0xA1A1,
      0xFEFE,
      &GUI_FontHZ48_CharInfo[1],
      (void *)0,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48_PropASC= {
      0x0000,
      0x007F,
      &GUI_FontHZ48_CharInfo[0],
      (void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HZ48_PropHZ,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HZ48 =
{
     GUI_FONTTYPE_USER,
     48,
     48,
     1,
     1,
     (void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HZ48_PropASC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HZ48x2 =
{
     GUI_FONTTYPE_USER,
     48,
     48,
     2,
     2,
     (void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HZ48_PropASC
};

    上面代码中标注为红色字体的都是需要用户进行修改的
1、修改位置1:变量的名字中数字部分全部修改为48,这样方便识别。
2、修改位置2:变量GUI_FontHZ48_CharInfo [2]的内容是要修改的。
     {  24,  24,  3,(void *)"A48"}
        表示此点阵字符的X轴长度是24个像素点,实际显示也是24个像素点,显示一行需要3个字节就行,用字符A48作为识别标志,这一行的整体作用是用来识别48点阵ASCII。
    {  48,  48,  6,(void *)"H48"}
        表示此点阵字符的X轴长度是48个像素点,实际显示也是48个像素点,显示一行需要6个字节就行,用字符H48作为识别标志,这一行的整体作用是用来识别48点阵汉字。
3、修改位置3:变量GUI_FontHZ48GUI_FontHZ48x2的第二个参数和第三个参数都改成48。因为字符的高度和实际显示高度都是48个像素。
4、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变量GUI_FontHZ48_PropASC,虽然前面26.2小节生成的是ISO 8859-1字符,编码范围是从0x000xFF,但实际上,我们仅需要使用0x000x7F的标准ASCII字符部分即可,所以编码GUI_FontHZ48_PropASC前两个参数设置的起始字符编码是0x0000,结束字符编码是0x007F
     如果大家创建的是其它点阵的字符,修改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26.6  GB2312字库使用方法

    移植好之后,使用就比较容易了下面分3步进行说明
第1步:声明48点阵的字体,将其放在MainTask.h文件里面,方便调用,程序代码中只需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
*********************************************************************************************************
*                                         字体声明
*********************************************************************************************************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HZ48;

有几种点阵字库就通过extern声明几个,方便外部文件调用。
第2步:将字库文件font.bin存储到SPI Flash中,我们这里在电脑端将font.bin文件存储到SD卡中(字库文件font.bin已经放在本章节配例子的Doc文件夹),然后开发板上电后将其从SD卡中加载到SPI Flash里面,加载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oadFontLib(void)
{
     float FinishPecent;
    uint32_t Count = 0;
     uint16_t y, i;
     uint8_t ucState;
     char cDispBuf[80];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_20_1);
    y = 0;
     /* 第1步:显示操作说明 ***************************************************************/
     GUI_DispStringAt("SPI Flash Chinese character Lab", 0, y);
     y += 20;

     GUI_DispStringAt("1. Please make sure the font.bin is saved in SD", 0, y);
     y += 20;

     GUI_DispStringAt("2. if the font.bin is not saved in SD, this lab will fail", 0, y);
     y += 20;

     /* 等待10s后开始进行复制,方便客户看屏幕上的显示信息 */
     for(i = 0; i < 11; i++)
     {
         sprintf(cDispBuf, "3. 10 seconds will start, %ds..  ", 10 - i);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GUI_Delay(1000);
     }
     y += 20;

     /* 第2步: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font.bi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 (result !=  FR_OK)
     {
         GUI_DispStringAt("font.bin open failed", 0, y);
         y += 20;
     }
     /* 第3步:复制SD卡中字库文件font.bin到SPI FLASH **********************************/
     for(;;)
     {
         /* 读取一个扇区的数据到buf */
         result = f_read(&file, &tempbuf, g_tSF.PageSize, &bw);

         /* 读取出错或者读取完毕,退出 */
         if ((result != FR_OK)||bw == 0)
         {
              break;
         }

         /* 写数据到SPI FLASH */
         ucState = sf_WriteBuffer(tempbuf, Count*g_tSF.PageSize, g_tSF.PageSize);

         /* 如果返回0,表示复制失败 */
         if(ucState == 0)
         {
              GUI_DispStringAt("copy failed                  ", 0, y);
              break;
         }

         /* 显示复制进度 */
         Count = Count + 1;
         FinishPecent = (float)(Count* g_tSF.PageSize) / file.fsize;
         sprintf(cDispBuf, "copying:%02d%%", (uint8_t)(FinishPecent*100));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

     /* 等待1秒后开始进去emWin主界面 */
     GUI_Delay(1000);
}

第3步:加载到SPI Flash后,使用就很方便了。
    比如设置按钮的字体使用16点阵,调用如下设置函数即可。
      BUTTON_SetFont(hWin, &GUI_FontHZ16);  /* hWin是按钮的句柄 */
    设置其它控件是一样的。另外注意,使用GB编码没有烦人的文件编码设置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比使用前面章节讲的XBF格式和SIF格式的Unicode编码方便很多了。

楼主:
26.7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34_STemWin实验_任意大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GB2312编码(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GB2312编码全字库的的创建和使用方法。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支持点阵:
    1.     支持48点阵汉字和24X48点阵的ASCII字符。
字库存储方式:
    1.     字库存储到SPI FLASH里面。
实验步骤:
    1.     将字库文件font.bin放到SD卡根目录中,系统上电后会将其加载到SPI FLASH里面。
    2.     板子上电后会有一个加载进度指示,存储到SPI FLASH成功后会显示一个对话框。
实验注意:
    1.     实验所需的字库文件font.bin已经存储到本工程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这个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变量
*********************************************************************************************************
*/
uint8_t tempbuf[4096];  /* 从SD卡读取数据的缓冲 */
/*
*********************************************************************************************************
*                                               对话框信息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0,    0,  0,  480, 272,FRAMEWIN_CF_MOVEABLE,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BUTTON0,  20, 150, 400, 60, 0, 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   GUI_ID_TEXT0,   0, 10, 480, 6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48点阵半角和全角",   GUI_ID_TEXT1,   0, 80, 480, 60,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重绘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    函 数 名: Ini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框架窗口设置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HZ48);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50);

    //
    //按钮设置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HZ48);

    //
    //文本控件设置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HZ48);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HZ48);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oadFontLib(void)
{
     float FinishPecent;
    uint32_t Count = 0;
     uint16_t y, i;
     uint8_t ucState;
     char cDispBuf[80];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_20_1);
    y = 0;
     /* 第1步:显示操作说明 ***************************************************************/
     GUI_DispStringAt("SPI Flash Chinese character Lab", 0, y);
     y += 20;

     GUI_DispStringAt("1. Please make sure the font.bin is saved in SD", 0, y);
     y += 20;

     GUI_DispStringAt("2. if the font.bin is not saved in SD, this lab will fail", 0, y);
     y += 20;

     /* 等待10s后开始进行复制,方便客户看屏幕上的显示信息 */
     for(i = 0; i < 11; i++)
     {
         sprintf(cDispBuf, "3. 10 seconds will start, %ds..  ", 10 - i);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GUI_Delay(1000);
     }
     y += 20;

     /* 第2步: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font.bi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 (result !=  FR_OK)
     {
         GUI_DispStringAt("font.bin open failed", 0, y);
         y += 20;
     }
     /* 第3步:复制SD卡中字库文件font.bin到SPI FLASH **********************************/
     for(;;)
     {
         /* 读取一个扇区的数据到buf */
         result = f_read(&file, &tempbuf, g_tSF.PageSize, &bw);

          /* 读取出错或者读取完毕,退出 */
         if ((result != FR_OK)||bw == 0)
         {
              break;
         }

          /* 写数据到SPI FLASH */
         ucState = sf_WriteBuffer(tempbuf, Count*g_tSF.PageSize, g_tSF.PageSize);

          /* 如果返回0,表示复制失败 */
         if(ucState == 0)
         {
              GUI_DispStringAt("copy failed                  ", 0, y);
              break;
         }

         /* 显示复制进度 */
         Count = Count + 1;
         FinishPecent = (float)(Count* g_tSF.PageSize) / file.fsize;
         sprintf(cDispBuf, "copying:%02d%%", (uint8_t)(FinishPecent*100));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

     /* 等待1秒后开始进去emWin主界面 */
     GUI_Delay(1000);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初始化使用GUI以前,先将字库从SD卡中加载到SP FLASH里面,加载一次即可,以后使用无需重复加载*/
     LoadFontLib();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26.8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35_STemWin实验_任意大小全字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GB2312编码(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GB2312编码全字库的的创建和使用方法。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支持点阵:
    1.     支持48点阵汉字和24X48点阵的ASCII字符。
字库存储方式:
    1.     字库存储到SPI FLASH里面。
实验步骤:
    1.     将字库文件font.bin放到SD卡根目录中,系统上电后会将其加载到SPI FLASH里面。
    2.     板子上电后会有一个加载进度指示,存储到SPI FLASH成功后会显示一个对话框。
实验注意:
    1.     实验所需的字库文件font.bin已经存储到本工程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这个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变量
*********************************************************************************************************
*/
uint8_t tempbuf[4096];  /* 从SD卡读取数据的缓冲 */
/*
*********************************************************************************************************
*                                               对话框信息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0,    0,  0,  480, 272,FRAMEWIN_CF_MOVEABLE,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         GUI_ID_BUTTON0,  20, 150, 400, 60, 0, 0},
    { TEXT_CreateIndirect,      "安富莱电子AaAa",   GUI_ID_TEXT0,   0, 10, 480, 6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48点阵半角和全角",   GUI_ID_TEXT1,   0, 80, 480, 60, 0,0},
};
/*
*********************************************************************************************************
*    函 数 名: PaintDialog
*    功能说明: 重绘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    函 数 名: Init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初始化
*    形    参: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框架窗口设置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HZ48);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50);

    //
    //按钮设置
    //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HZ48);

    //
    //文本控件设置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HZ48);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 GUI_BLUE);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HZ48);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消息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LoadFontLib()
*    功能说明: 从SD卡中加载字库文件到SPI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oadFontLib(void)
{
     float FinishPecent;
    uint32_t Count = 0;
     uint16_t y, i;
     uint8_t ucState;
     char cDispBuf[80];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_20_1);
    y = 0;
     /* 第1步:显示操作说明 ***************************************************************/
     GUI_DispStringAt("SPI Flash Chinese character Lab", 0, y);
     y += 20;

     GUI_DispStringAt("1. Please make sure the font.bin is saved in SD", 0, y);
     y += 20;

     GUI_DispStringAt("2. if the font.bin is not saved in SD, this lab will fail", 0, y);
     y += 20;

     /* 等待10s后开始进行复制,方便客户看屏幕上的显示信息 */
     for(i = 0; i < 11; i++)
     {
         sprintf(cDispBuf, "3. 10 seconds will start, %ds..  ", 10 - i);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GUI_Delay(1000);
     }
     y += 20;

     /* 第2步: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font.bin",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 (result !=  FR_OK)
     {
         GUI_DispStringAt("font.bin open failed", 0, y);
         y += 20;
     }
     /* 第3步:复制SD卡中字库文件font.bin到SPI FLASH **********************************/
     for(;;)
     {
         /* 读取一个扇区的数据到buf */
         result = f_read(&file, &tempbuf, g_tSF.PageSize, &bw);

          /* 读取出错或者读取完毕,退出 */
         if ((result != FR_OK)||bw == 0)
         {
              break;
         }

          /* 写数据到SPI FLASH */
         ucState = sf_WriteBuffer(tempbuf, Count*g_tSF.PageSize, g_tSF.PageSize);

          /* 如果返回0,表示复制失败 */
         if(ucState == 0)
         {
              GUI_DispStringAt("copy failed                  ", 0, y);
              break;
         }

         /* 显示复制进度 */
         Count = Count + 1;
         FinishPecent = (float)(Count* g_tSF.PageSize) / file.fsize;
         sprintf(cDispBuf, "copying:%02d%%", (uint8_t)(FinishPecent*100));
         GUI_DispStringAt(cDispBuf, 0, y);
     }

     /* 等待1秒后开始进去emWin主界面 */
     GUI_Delay(1000);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初始化使用GUI以前,先将字库从SD卡中加载到SP FLASH里面,加载一次即可,以后使用无需重复加载*/
     LoadFontLib();

     /* 调用此函数会自动的刷新桌面窗口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26.9总结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的GB2312编码格式字体的生成和使用方法,通过本章节的学习,用户可以很方便的生成项目所需的点阵字体,比较有实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