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vTaskDelay(100),100个时间片的Delay是谁控制的?

楼主(2017-02-06):
/*任务T1*/
.....................//代码A
vTaskDelay(100);  //位置X

.....................//代码B

上面,执行代码A后,系统延时100个时间片,即该任务挂起100个时间片的长度
这其间,首先执行一次任务切换
然后延时100个时间片,这100个时间片,应该是由KERNAL来监督执行,并不断的判断100个时间片是否到了。。。那么,这个行为是不是需要KERNAL不断
付出精力来监督执行情况,或者说这里就像是用状态机编程一样,是不是KERNAL一直在查询100个时间片还剩多少个了?
另一个问题:在位置X处,用vTaskDelay(0)和vTaskDelay(100)的效果是否一样?
如果我猜的话,用vTaskDelay(0)的话,执行一次任务调度后,任务T1会马上进入就绪态,等待进一步的调度;用vTaskDelay(100)的话,执行一次任务调度后
还要再等100个时间片后任务T1才会进入就绪态,等待进一步的任务调度

网友:
1. 一般RTOS的处理方式都是在系统时钟节拍中断里面完成任务延迟列表的处理。
2. vTaskDelay(0)等同于taskYIELD(),强制执行一次任务切换,主要是当前执行的任务有同优先级任务的话,会切换到下一个同优先级任务,如果没有的话,强制执行后,还是回来继续执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