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7-02-06):
按V6教程做“V6-501_STemWin实验_裸机方式移植模板”的实验,已验证LTDC的时序配置正确,背景层可以正常设成红色。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软件运行到void LCD_X_Config(void) 函数里面的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_1, COLOR_CONVERSION_1, 0, 1)后,会跳到HardFault_Handler里面,请问有可能是那里配置不对了?谢谢~

网友:
硬件CRC是否使能了。

楼主:
使能了,直接使用例子的,如下图。

网友:
那估计是emWin动态内存和显示屏的显存有问题。

emWin动态内存是在GUIConf.c文件里面设置的,显示屏的显存是在文件LCDConf_Lin_Template.c里面的设置的,
详情在新版的emWin教程里面有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emWin动态内存和显示屏的显存有问题。

emWin动态内存是在GUIConf.c文件里面设置的,显示屏的显存是在文件LCDConf_Lin_Template.c里面的设置的,
详情在新版的emWin教程里面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