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TemWin中Header控件上显示的文字可以是变量吗?

楼主(2017-02-06):
技术小白,刚接触STM32F429,问题见标题,想实现标题动态改变,不知是否可以实现,请大神们多多帮助!

网友:
可以的。调用header的HEADER_SetItemText。

因为这个函数设置的是文本,你可以将变量数值通过函数sprintf转换成字符,供此函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