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坛友洗衣机操作界面下拉菜单按钮是什么生成的

楼主(2017-02-06):
小弟初学emwin 请教诸位坛友洗衣机操作界面实例中的下拉菜单的箭头是怎么生成的位图的?是自己画的吗?还是用图片生成?如图箭头所示,希望大家指点下。。。我想把箭头方向反过来箭头在下。

网友:
调用api函数绘制的。这里面的除了那个logo,都是api函数实现的。

楼主:
我看了下是调用了这个数组做的 我想问老大这个数组是怎么建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是调用了这个数组做的 我想问老大这个数组是怎么建立的呢

网友:
绘制一个就可以了,2D函数里面的多边形绘制。

楼主:
嗯,绘制多边形那个我倒是会,不过程序里面用的是这个函数做的GUI_DrawBitmap(&_bmSubTop,    0, 0);绘制位图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绘制多边形那个我倒是会,不过程序里面用的是这个函数做的GUI_DrawBitmap(&_bmSubTop,    0, 0);绘制位图实现的

这个洗衣机的例子是我通过官方的这个例子修改过来的,修改了部分代码,加入了按键支持,详情你可以看代码研究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洗衣机的例子是我通过官方的这个例子修改过来的,修改了部分代码,加入了按键支持,详情你可以看代码研究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7

好的!  我研究研究,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