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2-07):
设计一个界面,里面包含文字和小图片,启动了一个定时器,定时1秒切换图片和文字,结果发现,
1.如果同时切换图片和文字,会出现异常,出现不应该出现的白色区域。
2.如果单独切换图片或者文字,不出现异常显示。
3.如果切换两段不同的文字,不出现异常。
是否可以理解为,同时切换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时候,STemwin会有问题?
如有碰到这样问题的朋友,请赐教~

网友:
没遇到这种问题,方便的话,贴主代码,看下是如何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种问题,方便的话,贴主代码,看下是如何切换的。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Dlg, hWinSrc, hItem;
    WM_MESSAGE pMsgInfo;
    int Id, NCode;
    uint8_t i;

    hWinSrc = pMsg->hWinSrc;
    hDlg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break;
    case WM_TIMER: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Battery_Icon_ID);
        IMAGE_SetBitmap(hItem,Battery_Icon[1]);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TEXT_ID);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WRYH32);
        TEXT_SetText(hItem, (const char *)"你好");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网友:
这种切换,按说没问题。

定期的刷新IMAG和Text有问题不,就是不做切换,还是之前的IMAG和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切换,按说没问题。

定期的刷新IMAG和Text有问题不,就是不做切换,还是之前的IMAG和TEXT。

单独刷新没问题~

楼主:
用PC上仿真也是同样的情况,
加了个函数TEXT_SetBkColor(hItem,GUI_WHITE);就好了,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