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测试发现MultiEdit控件添加了垂直滚动条后,搞着搞着就卡死了【已解决】

楼主(2017-02-07):
做了一个RL-CAN的界面,用于滚动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发现接收着就卡死在这个控件上面了。
不使用垂直滚动条是没有问题的,KEIL里面带的emWin和STemWin都测试了。
=======

//    MULTIEDIT_SetAutoScrollV(hItem, 1);
//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SCROLLBAR_CF_VERTICAL);
//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bar, 18);

有时间了再测试下吧。

楼主:
解决办法:
   这里的工作方式比较特殊,涉及到emWin的多任务通信。CAN总线数据接收是一个单独的任务,
接收到数据后给emWin任务发消息,为了方便起见,直接用emWin的消息传递函数发送消息。问题
就出在这个地方了,emWin接收到消息后,在回调函数里面执行这个消息,也就是调用multiedit的
MULTIEDIT_AddText函数,很容易导致系统死机。

   解决办法就是,在这个消息里面开启一个定时器,比如设置1ms,时间到后,在定时器的WM_TIMER消息
里面调用函数MULTIEDIT_AddText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
为什么要这么解决,最根本的原因是emWin的消息传递函数不是直接跳转到emWin任务里面执行的,而是直接
在当前任务里面调用窗口的回调函数,并执行相应消息,bug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不光multiedit,listview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emwin支持多任务的, 加大can任务的堆栈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支持多任务的, 加大can任务的堆栈应该就可以了

看二楼的回复即可,与堆栈无关,这个问题要深入早期UCGUI3.98的源码,才能够发现端倪。
没有源码的痛苦就着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