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31章      STemWin抗锯齿

楼主(2017-02-09):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31章      STemWin抗锯齿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抗锯齿,关于抗锯齿,在前面第21章讲解STemWin字体时,有讲解到字体的抗锯齿效果。
    什么称之为锯齿和抗锯齿呢?比如线条是由一系列位于显示坐标处的像素近似构成,可能看起来呈锯齿状,尤其是近似的水平线或近似的垂直线,这种现象称为锯齿(aliasing)。而抗锯齿是对线条和曲线进行平滑处理,降低锯齿感。STemWin支持抗锯齿效果的2D图形绘制,抗锯齿字体和高分辨率坐标。
    3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31.2 抗锯齿介绍
    31.3 抗锯齿API函数实例演示
    31.4 模拟器上抗锯齿例程
    31.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31.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31.7       总结

楼主:
3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抗锯齿的使用相对比较容易,但是也容易出错,用户设置了抗锯齿因子且使能了高分辨率坐标后,一定要记得相应抗锯齿绘制的坐标也要乘以相应的抗锯齿因子,这点要切记,本章31.3小节的例子中都进行了强调。
2、抗锯齿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31.2 抗锯齿介绍

    抗锯齿通过使背景色与前景色相混合的方法来平滑曲线。背景色与前景色之间使用的阴影越多,抗锯齿效果越好,但计算时间越长。

31.2.1    抗锯齿质量

    抗锯齿处理的质量由GUI_AA_SetFactor()函数设定,通过下面的截图给大家说明抗锯齿因子(也就是函数GUI_AA_SetFactor的参数)与对应结果之间的关系。

    第一条线未经抗锯齿处理(因子为1)。第二条线以因子2进行了抗锯齿处理。也就是说,从前景到背景的阴影数为2 x 2 = 4。下一条线以抗锯齿因子3绘制,因而有3 x 3 = 9个阴影,后面几个因子的计算方法相同。一般情况下,因子4足以处理大多数应用,进一步增加抗锯齿因子不会大幅改善结果,但会增加计算时间。

31.2.2   抗锯齿字体

    在前面第21章介绍字体的时候讲解过2bpp和4bpp字体显示效果,下面再给大家展示下不使用抗锯齿和使用2bpp,4bpp两种抗锯齿下字母C的显示效果:

抗锯齿字体可以通过STemWin字体小工具FontCvt创建。使用抗锯齿字体的一般目的是改进文字的外观。虽然高质量抗锯齿比低质量抗锯齿处理看起来更好,但计算时间和存储器占用量也会相应增加。低质量(2bpp)字体需要两倍于无抗锯齿处理(1bpp)字体的存储器容量,高质量(4bpp)字体则需要四倍的存储器容量。

31.2.3   高分辨率坐标

    在使用抗锯齿绘制图形时,使用的是与常规(无抗锯齿处理)绘图程序相同的坐标,这是默认方式。在函数参数中无需考虑抗锯齿因子,例如,要从(50, 100)到(100, 50)绘制一条抗锯齿线,则编写以下代码:
      GUI_AA_DrawLine(50, 100, 100, 50);
借助STemWin的高分辨率功能,大家就可以使用由抗锯齿因子和显示尺寸决定的虚拟空间。使用高分辨率坐标的优势在于图形不但可以置于显示器的每个点阵像素上,而且可以置于每个点阵像素内部。下图展示的是一个高分辨率像素的虚拟空间,其抗锯齿因子为3:

以抗锯齿因子3,从像素(50,100)到像素(100, 50)绘制一条高分辨率线条,则需写入以下代码:
      GUI_AA_DrawLine(150,300, 300, 150);  /* 将坐标位置放大3倍,这一点千万不可忘记 */
另外特别注意,使用高分辨率坐标必须通过函数GUI_AA_EnableHiRes()进行使能,如果需要禁止可以调用函数GUI_AA_DisableHiRes()来实现。

楼主:
31.3抗锯齿API函数实例演示

    STemWin支持的抗锯齿函数主要如下:

这里我们选择几个常用的函数进行说明。

31.3.1   函数GUI_AA_DrawArc

void GUI_AA_DrawArc(int x0, int y0, int rx, int ry, int a0, inta1);
    在当前窗口中的指定位置(x0,y0)绘制x轴方向半径为rx,y轴方向半径为ry,起始角度为a0,结束角度为a1的抗锯齿弧线。
下面是在模拟器上面实际运行的例子
#include "GUI.h"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emWin */
     GUI_Init();
     /* 设置画笔粗细 */
     GUI_SetPenSize(4);
     GUI_SetColor(GUI_RED);

     /* 使能高分辨率 */
     GUI_AA_EnableHiRes();
     /* 抗锯齿因子选择1 */
     GUI_AA_SetFactor(1);
     GUI_AA_DrawArc(50*1, 120*1, 50*1, 50*1, 0, 180);
     /* 抗锯齿因子选择3 */
     GUI_AA_SetFactor(3);
     GUI_AA_DrawArc(160*3, 120*3, 50*3, 50*3, 0, 180);
     /* 抗锯齿因子选择6 */
     GUI_AA_SetFactor(6);
     GUI_AA_DrawArc(270*6, 120*6, 50*6, 50*6, 0, 180);

     while(1)
     {
         GUI_Delay(10);
     }
}

要注意设置了抗锯齿因子且使能了高分辨率坐标后,绘制时得乘以相应的因子,这点切不可忘了。
显示效果如下:

31.3.2   函数GUI_AA_DrawLine

void GUI_AA_DrawLine(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在当前窗口中绘制以(x0,y0)为起点,(x1,y1)为终点的抗锯齿直线。
下面是在模拟器上面实际运行的例子
#include "GUI.h"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emWin */
     GUI_Init();
     /* 设置画笔粗细 */
     GUI_SetPenSize(40);
     GUI_SetColor(GUI_RED);

     /* 使能高分辨率 */
     GUI_AA_EnableHiRes();
     /* 抗锯齿因子选择1 */
     GUI_AA_SetFactor(1);
     GUI_AA_DrawLine(50*1, 40*1, 50*1, 120*1);
     /* 抗锯齿因子选择3 */
     GUI_AA_SetFactor(3);
     GUI_AA_DrawLine(150*3,40*3,150*3,120*3);
     /* 抗锯齿因子选择6 */
     GUI_AA_SetFactor(6);
     GUI_AA_DrawLine(250*6, 40*6, 250*6, 120*6);

     while(1)
     {
         GUI_Delay(100);
     }
}

要注意设置了抗锯齿因子且使能了高分辨率坐标后,绘制时得乘以相应的因子,这点切不可忘了。
实际效果如下:

31.3.3   函数GUI_AA_DrawPolyOutline

void GUI_AA_DrawPolyOutline(const GUI_POINT * pPoint, intNumPoints, int Thickness, int x, int y)
    在当前窗口指定的位置(x, y)绘制由坐标点数组pPoint中NumPoints个点组成的抗锯齿多边形轮廓,轮廓厚度为Thickness。
下面是在模拟器上面实际运行的例子
#include "GUI.h"
/* 宏定义,方便求出数组中成员个数 */
#define countof(Array) (sizeof(Array) / sizeof(Array[0]))
/* 宏定义,抗锯齿因子*/
#define MAG  3
/* 多边形的坐标点 */
static GUI_POINT aPoints[] = {
     { 0*MAG,   0*MAG },
     { 15*MAG,  30*MAG},
     { 0*MAG,   20*MAG},
     {-15*MAG,  30*MAG}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emWin */
     GUI_Init();
     /* 使能高分辨率坐标 */
     GUI_AA_EnableHiRes();
     /* 设置前景色 */
     GUI_SetColor(GUI_RED);
     /* 设置抗锯齿因子是3,绘制抗锯齿多边形轮廓 */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AA_DrawPolyOutline(aPoints, countof(aPoints), 3*MAG, 150*MAG, 40*MAG);

     while(1)
     {
         GUI_Delay(10);
     }
}

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
1. 通过连接起点和终点,可使绘制的多线条自动闭合,起点不得再次指定为终点。
2. 设置了抗锯齿因子且使能了高分辨率坐标后,绘制时得乘以相应的因子,这点切不可忘了。
3. 该函数处理的定义点不能超过10个。如果多边形由10个以上的点构成,则使用GUI_AA_DrawPolyOutlineEx()函数。
实际效果如下:

31.3.4   函数GUI_AA_DrawRoundedRect

void GUI_AA_DrawRoundedRect(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intr);
    在当前窗口指定的左上角位置(x0, y0)和右下角位置(x1, y1)绘制圆角半径为r的抗锯齿圆角矩形。
下面是在模拟器上面实际运行的例子
#include "GUI.h"
/* 设置抗锯齿因子 */
#define MAG  3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emWin */
     GUI_Init();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 使能高分辨率坐标 */
     GUI_AA_EnableHiRes();
     /* 设置前景色和画笔粗细  */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PenSize(5);
     /* 设置抗锯齿因子,绘制抗锯齿圆角矩形 */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AA_DrawRoundedRect(10*MAG, 10*MAG, 100*MAG, 100*MAG, 5*MAG);
     while(1)
     {
         GUI_Delay(10);
     }
}

要注意设置了抗锯齿因子且使能了高分辨率坐标后,绘制时得乘以相应的因子,这点切不可忘了。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31.3.5   函数GUI_AA_FillCircle

void GUI_AA_FillCircle(int x0, int y0,int r);
    在当前窗口指定位置(x0, y0)半径为r的抗锯齿填充圆形。
下面是在模拟器上面实际运行的例子
#include "GUI.h"
/* 设置抗锯齿因子 */
#define MAG  3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emWin */
     GUI_Init();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 使能高分辨率坐标 */
     GUI_AA_EnableHiRes();
     /* 设置前景色 */
     GUI_SetColor(GUI_DARKBLUE);
     /* 设置抗锯齿因子是3,绘制抗锯齿填充圆形 */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AA_FillCircle(160*MAG, 120*MAG, 80*MAG);
     while(1)
     {
         GUI_Delay(10);
     }
}

要注意设置了抗锯齿因子且使能了高分辨率坐标后,绘制时得乘以相应的因子,这点切不可忘了。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31.3.6   函数GUI_AA_FillPolygon

void GUI_AA_FillPolygon(const GUI_POINT* pPoint, int NumPoints, int x, int y);
    在当前窗口指定的位置(x, y)绘制由坐标点数组pPoint中NumPoints个点组成的抗锯齿填充多边形。
下面是在模拟器上面实际运行的例子
#include "GUI.h"
/* 宏定义,方便获得数组中成员个数 */
#define countof(Array) (sizeof(Array) / sizeof(Array[0]))
/* 宏定义,抗锯齿因子*/
#define MAG  3
/* 多边形坐标点 */
static GUI_POINT aPoints[] = {
     { 0*MAG,   0*MAG},
     { 70*MAG,  -30*MAG},
     { 0*MAG,   50*MAG},
     {-70*MAG,  -30*MAG}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emWin */
     GUI_Init();
     /* 使能高分辨率坐标 */
     GUI_AA_EnableHiRes();
     /* 设置前景色*/
     GUI_SetColor(GUI_RED);
     /* 设置抗锯齿因子是3,绘制抗锯齿填充圆形 */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AA_FillPolygon(aPoints, countof(aPoints), 150*MAG, 40*MAG);

     while(1)
     {
         GUI_Delay(100);
     }
}

要注意设置了抗锯齿因子且使能了高分辨率坐标后,绘制时得乘以相应的因子,这点切不可忘了。
实际运行效果如下:

31.3.7   函数GUI_AA_FillRoundedRect

void GUI_AA_FillRoundedRect(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intr);
    在当前窗口指定的左上角位置(x0, y0)和右下角位置(x1, y1)绘制圆角半径为r的抗锯齿圆角填充矩形。
下面是在模拟器上面实际运行的例子
#include "GUI.h"
/* 宏定义,抗锯齿因子*/
#define MAG  3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emWin */
     GUI_Init();
     /* 使能高分辨率坐标 */
     GUI_AA_EnableHiRes();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 设置多边形颜色,多边形抗锯齿因子,然后绘制抗锯齿圆角填充矩形 */
     GUI_SetColor(GUI_DARKBLUE);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AA_FillRoundedRect(10*MAG, 10*MAG, 100*MAG, 100*MAG, 5*MAG);

     while(1)
     {
         GUI_Delay(10);
     }
}

要注意设置了抗锯齿因子且使能了高分辨率坐标后,绘制时得乘以相应的因子,这点切不可忘了。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31.4   模拟器上抗锯齿例程

    官方提供了几个抗锯齿方面的例子,这里将其中三个例子的位置和演示效果展示下,方便大家以后做参考,对于这三个例子,在我们STemWin教程第1版的第27章简单进行了讲解,本次新升级的教程不再做讲解:
例子1:AA_HiResAntialiasing.c
此例子所在的位置:

演示效果如下,这里的指针是动态旋转的:

例子2:AA_HiResPixels.c
此例子所在的位置:

演示效果如下:

例子3:AA_Lines.c
此例子所在的位置:

演示效果如下:

楼主:
31.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42_STemWin实验_抗锯齿(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抗锯齿。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宏定义,设置抗锯齿因子
*********************************************************************************************************
*/
#define MAG    4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 显示RGB565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Antialiasing_Sample", 2, 2);

     /* 设置画笔粗细 */
     GUI_SetPenSize(4);
     GUI_SetColor(GUI_WHITE);

     /* 使能高分辨率 */
     GUI_AA_EnableHiRes();
     /* 抗锯齿因子选择4 */
     GUI_AA_SetFactor(MAG);

     /* 绘制抗锯齿圆弧 */
     GUI_AA_DrawArc(60*MAG, 90*MAG, 50*MAG, 50*MAG, 0, 180);
     /* 绘制抗锯齿直线 */
     GUI_AA_DrawLine(150*MAG, 70*MAG, 300*MAG, 40*MAG);

     /* 绘制抗锯齿填充圆圈 */
     GUI_AA_FillCircle(90*MAG, 190*MAG, 80*MAG);

     /* 绘制抗锯齿圆角填充矩形 */
     GUI_AA_FillRoundedRect(200*MAG, 130*MAG, 400*MAG, 230*MAG, 5*MAG);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31.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42_STemWin实验_光标(裸机)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的抗锯齿。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emWin截图的时候,光标是无法截图出来的)。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宏定义,设置抗锯齿因子
*********************************************************************************************************
*/
#define MAG    4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 显示RGB565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Antialiasing_Sample", 2, 2);

     /* 设置画笔粗细 */
     GUI_SetPenSize(4);
     GUI_SetColor(GUI_WHITE);

     /* 使能高分辨率 */
     GUI_AA_EnableHiRes();
     /* 抗锯齿因子选择4 */
     GUI_AA_SetFactor(MAG);

     /* 绘制抗锯齿圆弧 */
     GUI_AA_DrawArc(60*MAG, 90*MAG, 50*MAG, 50*MAG, 0, 180);
     /* 绘制抗锯齿直线 */
     GUI_AA_DrawLine(150*MAG, 70*MAG, 300*MAG, 40*MAG);

     /* 绘制抗锯齿填充圆圈 */
     GUI_AA_FillCircle(90*MAG, 190*MAG, 80*MAG);

     /* 绘制抗锯齿圆角填充矩形 */
     GUI_AA_FillRoundedRect(200*MAG, 130*MAG, 400*MAG, 230*MAG, 5*MAG);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31.7总结

    抗锯齿的知识就跟大家讲这么多,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实际应用中用到的地方也不少,望初学者掌握基本使用方法即可,用到的时候再查阅相关API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