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关多任务之间发送消息的问题,其中一个是EMWIN任务
砥砺前行,大道自成

楼主(2017-02-10):
我想把一个任务中收到的数据发送到EMWIN中的窗口的TEXT控件来显示,之前打算用UCOS的消息队列来进行发送接收消息,试了下不行,应该是EMWIN有自己的消息机制,然后我想到用WM_USER,
用WM_SendMessage函数来发送,但目前没成功,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用uCOS的消息队列可以的,你在emWin任务的大循环里面做一个消息接收即可。读取到数据的话,更新text控件。

用emWin的消息机制,WM_SendMessage或者WM_SendMessageNoPara不适合用来传递数据,这两个函数主要用来传递控件消息用的。
多任务里面用这两个函数的话,直接将你接收到的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即可,不存在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COS的消息队列可以的,你在emWin任务的大循环里面做一个消息接收即可。读取到数据的话,更新text控件。

用emWin的消息机制,WM_SendMessage或者WM_SendMessageNoPara不适合用来传递数据,这两个函数主要用来传递控件消息用的。
多任务里面用这两个函数的话,直接将你接收到的 ..

我试了在while中接收消息结果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在while中接收消息结果会死机

你的工程移植或者使用方法估计有bug,先做个简单的UCOS例子,单独测试下消息队列,成功了再往emWin上面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程移植或者使用方法估计有bug,先做个简单的UCOS例子,单独测试下消息队列,成功了再往emWin上面移植。

网友:
我把GUI任务的堆栈大小改了下,子窗口可以更新TEXT的内容了,就是在while中加的,但是我一旦退出子窗口后就不能再进入子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GUI任务的堆栈大小改了下,子窗口可以更新TEXT的内容了,就是在while中加的,但是我一旦退出子窗口后就不能再进入子窗口了

是通过点击ICONVIEW控件进入子窗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点击ICONVIEW控件进入子窗口的

子窗口是如何调用的,发这部分的代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窗口是如何  调用的,发这部分的代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主窗口的回调函数确定选择的ICONVIEW控件,然后进入子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主窗口的回调函数确定选择的ICONVIEW控件,然后进入子窗口

这部分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没问题的。
void MainTask()
{
    u8 i;
    CPU_SR_ALLOC();
    char *p;
    OS_ERR err;
    /* 使能所有窗口使用emWin内存设备,包括桌面窗口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初始化并创建对话框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设置皮肤上 */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hWinMa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在指定位置创建指定尺寸的ICONVIEW 小工具*/
    hWinICON = ICONVIEW_CreateEx(60,                     /* 小工具的最左像素(在父坐标中)*/
                                           140,                       /* 小工具的最上像素(在父坐标中)*/
                                             440,                    /* 小工具的水平尺寸(单位:像素)*/
                                             700,               /* 小工具的垂直尺寸(单位:像素)*/
                                 hWinMain,           /* 父窗口的句柄。如果为0,则新小工具将成为桌面(顶级窗口)的子窗口*/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 窗口创建标志。为使小工具立即可见,通常使用 WM_CF_SHOW */
                                 0,       //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     /* 默认是0,如果不够现实可设置增减垂直滚动条 */
                                             GUI_ID_ICONVIEW0,                     /* 小工具的窗口ID */
                                             128,                     /* 图标的水平尺寸 */
                                             128);            /* 图标的垂直尺寸 */

    /* 向ICONVIEW 小工具添加新图标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itmapItem); i++)
    {
        ICONVIEW_AddBitmapItem(hWinICON, _aBitmapItem[i].pBitmap,_aBitmapItem[i].pText );
    }

    /* 设置小工具的背景色 32 位颜色值的前8 位可用于alpha混合处理效果*/
    ICONVIEW_SetBkColor(hWin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WHITE | 0x80000000);

    /* 设置字体 */
    ICONVIEW_SetFont(hWinICON, &GUI_FontHZ24);

    /* 设置图标在x 或y 方向上的间距*/
    ICONVIEW_SetSpace(hWinICON, GUI_COORD_Y, 60);
    ICONVIEW_SetSpace(hWinICON, GUI_COORD_X, 100);

    /* 设置对齐方式 在5.22版本中最新加入的 */
    ICONVIEW_SetIconAlign(hWinICON, ICONVIEW_IA_HCENTER|ICONVIEW_IA_TOP);

    while(1)
    {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Info,ID_TEXT_2),temp);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Info,ID_TEXT_4),humid);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Info,ID_TEXT_6),ligh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Info,ID_TEXT_8),air);
        GUI_Delay(50);
    }
}

这是我的主任务函数,在while(1)中更新子窗口的控件,然后一旦退出子窗口后,子窗口的句柄就无效了,TEXT_SetText()函数的参数就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Task()
{
    u8 i;
    CPU_SR_ALLOC();
.......

更新TEXT不要放在主函数里面,你的大while循环里面最好仅放一个GUI_Delay就好了,
你需把下面这些更新放在窗口的回调函数里面实现就行,需要定时更新的话,使用emWIn支持的定时器功能即可。

网友C(2019-05-08):
引用 网友A:
更新TEXT不要放在主函数里面,你的大while循环里面最好仅放一个GUI_Delay就好了,
你需把下面这些更新放在 ...

硬汉哥,我看xQueueReceive 这个函数每次需要设置阻塞时间,是不是放到emWin的while里阻塞会影响执行效率。那xQueueReceive放在emWin的定时器中呢,会不会影响emWin的运行效率,关于定时器中的阻塞时间应该如何设置呢?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看xQueueReceive 这个函数每次需要设置阻塞时间,是不是放到emWin的while里阻塞会影响执行效率 ...

不好意思,貌似有在V6群看到你的这个消息,但是没有顾上回复。

可以在while大循环里面,这样还实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