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一个任务设置堆栈太大则无法进入的问题

楼主(2017-02-13):
使用FreeRTOS 当任务堆栈设置比较大的时候(比如4K 1K可以) 则会出现无法开启任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定位?

网友:
仅创建一个任务试试,所有外设的初始化先都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创建一个任务试试,所有外设的初始化先都注释掉。

有没有 STemwin 和FReeRTOS一起的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STemwin 和FReeRTOS一起的工程啊?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