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33章      STemWin指针输入

楼主(2017-02-13):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33章      STemWin指针输入设备(摇杆)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指针输入设备(Pointer Input Devices,简称PID),指针输入设备包括触摸屏、鼠标、游戏摇杆等。触摸屏的控制已经在移植章节进行了讲解,本章我们使用开发板上自带的摇杆来控制光标,让大家对指针输入设备有个全面的认识,以后使用任何其它的输入设备都是一样的。
    33.1 初学者重要提示
    33.2 指针输入设备介绍
    33.3 指针输入设备的API函数
    33.4 五项摇杆操作游标
    33.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33.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33.7 总结

楼主:
33.1   初学者重要提示

u  对于初学者来说,本章节比较容易,只需学会函数GUI_PID_StoreState的使用即可,以后操作其它类型的输入设备都是类似的,而且都可以使用这个函数来实现
u  指针输入设备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33.2 指针输入设备介绍

    指针输入设备指鼠标、触摸屏、游戏操纵杆等设备。单个应用中可以使用多个指针输入设备,以支持鼠标、触摸屏、
游戏操纵杆的同时使用。一般情况下,指针输入设备驱动所做的是在检测到事件(比如移动鼠标或者按下触摸屏)时调
用函数GUI_PID_StoreState()。窗口管理器负责对PID事件作出正确反应,如果未使用窗口管理器,则由用户应用程序
负责对PID事件作出反应。

楼主:
33.3   指针输入设备的API函数

    指针输入设备主要用到下面两个函数,如果用户使用STemWin自带的PID驱动,则程序代码中用不到下面两个函数。

上面两个函数的参数都是GUI_PID_STATE * pState。GUI_PID_STATE结构体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int x, y;
      U8 Pressed;
      U8 Layer;
    } GUI_PID_STATE;
结构体各个成员表示的含义如下:

楼主:
33.4   五向摇杆操作游标

    下面通过一个实例程序来说明指针输入设备API函数的使用方法,这里仅需用到函数GUI_PID_StoreState()。
摇杆任务的程序: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int16_t  TimeAcc = 10;      /* 动态的加速数值  */
     GUI_PID_STATE State;
    int16_t  Max;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ucKeyCode != KEY_NONE)
         {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if(ucKeyCode == KEY_1_DOWN)
              {
                   DispTaskInfo();
              }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else if(ucKeyCode == KEY_2_DOWN)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

              /* 获得新的坐标值,每次移动10个像素单位 */
              GUI_PID_GetState(&State);

              /* 按下摇杆左键,向左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L)
              {
                   State.x -= TimeAcc;
              }

              /* 按下摇杆右键,向右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R)
              {
                   State.x += TimeAcc;
              }

              /* 按下摇杆上键,向上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U)
              {
                   State.y -= TimeAcc;
              }

              /* 按下摇杆下键,向下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D)
              {
                   State.y += TimeAcc;
             }

              /* 确定坐标还在屏幕的范围内,如果不在,调整到显示屏范围内 */
              if (State.x < 0)
              {
                   State.x = 0;
              }

              if (State.y < 0)
              {
                   State.y = 0;
              }

              Max = LCD_GetXSize() - 1;

              if (State.x >= Max)
              {
                   State.x = Max;
              }

              Max = LCD_GetYSize() - 1;
              if (State.y > Max)
              {
                   State.y = Max;
              }
              /* 根据摇杆OK键是否按下,设置按下消息 */
              State.Pressed = (ucKeyCode == JOY_DOWN_OK ) ? 1: 0;

              /* 设置图层为0,因为我们仅使用了图层0,修改后的坐标值也是供图层0使用的 */
              State.Layer = 0;
              /* 存储当前的PID状态到emWin */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使用摇杆控制光标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光标位置的修改是相对的,要在当前位置的基础之上进行移动,上面的程序中就是先获取光标的当前位置,然后再做修改。
2. STemWin的指针输入设备含有一个 FIFO 缓冲器,默认情况使用函数GUI_PID_StoreState最多可以保存5个PID事件,用户可以在GUIConf.h文件中重新配置宏定义GUI_PID_BUFFER_SIZE来设置。比如设置FIFO为10,就可以定义为
#define   GUI_PID_BUFFER_SIZE   10
3. 用户只需将新设置的坐标值通过函数GUI_PID_StoreState存入到指针输入设备的FIFO里面,窗口管理器会自动对PID事件作出正确反应(用户只需循环调用函数WM_Exec,GUI_Exec或者GUI_Delay即可),如果未使用窗口管理器,则由用户应用程序负责对PID事件作出反应,即调用函数GUI_PID_GetState来获取存入到指针输入设备FIFO里面的坐标值。

楼主:
33.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44_STemWin实验_指针输入设备之摇杆(RTOS)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使用摇杆操作光标。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摇杆向上按,实现摇杆向上移动,支持长按。
    4.     摇杆向下按,实现摇杆向下移动,支持长按。
    5.     摇杆向左按,实现摇杆向左移动,支持长按。
    6.     摇杆向右按,实现摇杆向右移动,支持长按。
    7.     摇杆按下OK键,发送按下消息。
    8.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emWin截图的时候,光标是无法截图出来的)。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int16_t  TimeAcc = 10;      /* 动态的加速数值  */
     GUI_PID_STATE State;
    int16_t  Max;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ucKeyCode != KEY_NONE)
         {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if(ucKeyCode == KEY_1_DOWN)
              {
                   DispTaskInfo();
              }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else if(ucKeyCode == KEY_2_DOWN)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

              /* 获得新的坐标值,每次移动10个像素单位 */
              GUI_PID_GetState(&State);

              /* 按下摇杆左键,向左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L)
              {
                   State.x -= TimeAcc;
              }

              /* 按下摇杆右键,向右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R)
              {
                   State.x += TimeAcc;
              }

              /* 按下摇杆上键,向上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U)
              {
                   State.y -= TimeAcc;
              }

              /* 按下摇杆下键,向下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D)
              {
                   State.y += TimeAcc;
             }

              /* 确定坐标还在屏幕的范围内,如果不在,调整到显示屏范围内 */
              if (State.x < 0)
              {
                   State.x = 0;
              }

              if (State.y < 0)
              {
                   State.y = 0;
              }

              Max = LCD_GetXSize() - 1;

              if (State.x >= Max)
              {
                   State.x = Max;
              }

              Max = LCD_GetYSize() - 1;
              if (State.y > Max)
              {
                   State.y = Max;
              }
              /* 根据摇杆OK键是否按下,设置按下消息 */
              State.Pressed = (ucKeyCode == JOY_DOWN_OK ) ? 1: 0;
              /* 设置图层为0,因为我们仅使用了图层0,修改后的坐标值也是供图层0使用的 */
              State.Layer = 0;

              /* 存储当前的PID状态到emWin */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变量
*********************************************************************************************************
*/
int i;
char acText[] = "www.armfly.com  www.armfly.taobao.com Eric2013";
GUI_RECT Rect = {10, 10, 99, 99};
GUI_WRAPMODE aWm[] = {GUI_WRAPMODE_NONE,
                      GUI_WRAPMODE_CHAR,
                      GUI_WRAPMODE_WORD};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显示游标 */
     GUI_CURSOR_Show();

     /* 设置文本显示模式为透明 */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函数GUI_DispStringInRectWrap三种显示模式 */
    for (i = 0; i < 3; i++)
    {
         /* 设置前景色为蓝色 */
        GUI_SetColor(GUI_BLUE);

        /* 使用前景色绘制的填充矩形 */
        GUI_FillRectEx(&Rect);

        /* 设置前景色为白色,即文本显示颜色和文本字体 */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16_ASCII);
        /* 显示文本 */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acText, &Rect, GUI_TA_LEFT, aWm[i]);
        Rect.x0 += 120;
        Rect.x1 += 120;
    }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33.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45_STemWin实验_指针输入设备之摇杆(裸机)
实验目的:
    1.     学习emWin使用摇杆操作光标。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摇杆向上按,实现摇杆向上移动,支持长按。
    2.     摇杆向下按,实现摇杆向下移动,支持长按。
    3.     摇杆向左按,实现摇杆向左移动,支持长按。
    4.     摇杆向右按,实现摇杆向右移动,支持长按。
    5.     摇杆按下OK键,发送按下消息。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emWin截图的时候,光标是无法截图出来的)。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变量
*********************************************************************************************************
*/
int i;
char acText[] = "www.armfly.com  www.armfly.taobao.com Eric2013";
GUI_RECT Rect = {10, 10, 99, 99};
GUI_WRAPMODE aWm[] = {GUI_WRAPMODE_NONE,
                      GUI_WRAPMODE_CHAR,
                      GUI_WRAPMODE_WORD};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uint8_t  ucKeyCode;
     int16_t  TimeAcc = 10;      /* 动态的加速数值  */
     GUI_PID_STATE State;
    int16_t  Max;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显示游标 */
     GUI_CURSOR_Show();

     /* 设置文本显示模式为透明 */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函数GUI_DispStringInRectWrap三种显示模式 */
    for (i = 0; i < 3; i++)
    {
         /* 设置前景色为蓝色 */
        GUI_SetColor(GUI_BLUE);

        /* 使用前景色绘制的填充矩形 */
        GUI_FillRectEx(&Rect);

        /* 设置前景色为白色,即文本显示颜色和文本字体 */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16_ASCII);
        /* 显示文本 */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acText, &Rect, GUI_TA_LEFT, aWm[i]);
        Rect.x0 += 120;
        Rect.x1 += 120;
    }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ucKeyCode != KEY_NONE)
         {
              /* 获得新的坐标值,每次移动10个像素单位 */
              GUI_PID_GetState(&State);

              /* 按下摇杆左键,向左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L)
              {
                   State.x -= TimeAcc;
              }

              /* 按下摇杆右键,向右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R)
              {
                   State.x += TimeAcc;
              }

              /* 按下摇杆上键,向上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U)
              {
                   State.y -= TimeAcc;
              }

              /* 按下摇杆下键,向下移动10个像素 */
              if (ucKeyCode == JOY_DOWN_D)
              {
                   State.y += TimeAcc;
             }

              /* 确定坐标还在屏幕的范围内,如果不在,调整到显示屏范围内 */
              if (State.x < 0)
              {
                   State.x = 0;
              }

              if (State.y < 0)
              {
                   State.y = 0;
              }

              Max = LCD_GetXSize() - 1;

              if (State.x >= Max)
              {
                   State.x = Max;
              }

              Max = LCD_GetYSize() - 1;
              if (State.y > Max)
              {
                   State.y = Max;
              }
              /* 根据摇杆OK键是否按下,设置按下消息 */
              State.Pressed = (ucKeyCode == JOY_DOWN_OK ) ? 1: 0;
              /* 设置图层为0,因为我们仅使用了图层0,修改后的坐标值也是供图层0使用的 */
              State.Layer = 0;

              /* 存储当前的PID状态到emWin */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

         GUI_Delay(20);
     }
}

楼主:
33.7  总结

    指针输入设备方面的知识就为大家讲解这么多,如果大家实际应用中要用到其它类型的指针输入设备,采用本章节讲解的方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