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定时器的API函数使用注意事项,删除后,切不可再操作定时器的句柄,否则硬件异

楼主(2017-02-14):
这里主要指的是以下函数:

调用函数WM_CreateTimer创建,然后调用函数WM_DeleteTimer进行删除,如果此时还用函数WM_DeleteTimer操作此句柄,会硬件异常伺候。
函数WM_GetTimerId 和WM_RestartTimer最好也不要再操作。

网友A(2018-11-05):
eric2013您好:
請問WM_GetTimerID()要傳入的參數是什麼呢? 看文件是寫"獲取給定定時器的ID,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知道定時器的ID才會呼叫此函數。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ic2013您好:
請問WM_GetTimerID()要傳入的參數是什麼呢? 看文件是寫"獲取給定定時器的ID,這是什麼意思 ...
                case WM_TIMER: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Graph)
                    {
                                GRAPH_DATA_YT_AddValue(ahData[0], (_HeartBeat[Index]/2)+20);
                                GRAPH_DATA_YT_AddValue(ahData[1], (_HeartBeat1[Index]/2)+100);
                                GRAPH_DATA_YT_AddValue(ahData[2],(_HeartBeat2[Index]/2)+190);

                                if (++Index == GUI_COUNTOF(_HeartBeat))
                                {
                                        Index = 0;
                                }

                                /* 重启定时器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20);
                        }
                        else if(WM_GetTimerId(pMsg->Data.v) == ID_TimerTime)
                        {
                                /* 显示文本ID_TEXT_5的动态数据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5);
                                sprintf(buf, "%d", rand()%100);
                                TEXT_SetText(hItem, buf);

                                /* 显示文本ID_TEXT_4的动态数据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4);
                                sprintf(buf, "%d", rand()%100);
                                TEXT_SetText(hItem, buf);

                                /* 显示文本ID_TEXT_3的动态数据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3);
                                sprintf(buf, "%d", rand()%100);
                                TEXT_SetText(hItem, buf);

                                /* 显示时间和日期 */
                                Caculate_RTC(pMsg);

                                /* 重启定时器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
                        break;

网友A:
eric2013 您好:

如果不是在發生 case WM_TIMER: 的條件下,是否就無法得知定定時器的ID呢? 因為pMsg->Data.v值就不是指向timerID了。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ic2013 您好:

如果不是在發生 case WM_TIMER: 的條件下,是否就無法得知定定時器的ID呢? 因為pMsg->D ...

这种情况下,函数WM_GetTimerID填WM_CreateTimer的返回值即可。

网友B(2020-11-24):
我采用WM_DeleteTimer函数删除就进入硬件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采用WM_DeleteTimer函数删除就进入硬件异常了

你的问题已经在另一个帖子里面给你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