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34章      STemWin支持的颜

楼主(2017-02-14):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34章      STemWin支持的颜色格式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STemWin支持的颜色格式,了解了这些颜色就可以很方便的根据液晶屏支持的颜色选择STemWin相应的颜色配置。简单的说就是,如果大家使用的屏只支持黑白两色,那么就得使用STemWin配套的颜色格式GUICC_1。
    STM32F429支持8种颜色格式,用户可以根据项目需要选择合适的颜色格式,同时STemWin也要选择相应的颜色格式。
34.1  初学者重要提示
34.2 颜色格式说明
34.3 固定调色板及其说明
34.4 颜色格式选择RGB565实验例程说明(RTOS)
34.5 颜色格式选择RGB565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34.6 颜色格式选择RGB888实验例程说明(RTOS)
34.7 颜色格式选择RGB888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34.8 总结

楼主:
34.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对于初学者来说,主要掌握RGB888和RGB565两种颜色格式的使用即可,因为这两种格式在实际项目中用到的最多。
2、对于32位色,24位色,16位色和8位色的显示效果及其刷屏速度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63。通过这个帖子对不同颜色格式的显示效果有个感性认识。
3、使用32位色或者24位色时,ST发布的V5.32及其以下版本在刷位图时都表现的非常慢,经过不断的测试,已经找到根本原因,请看此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5
4、颜色格式相关知识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讲解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讲解位置:

楼主:
34.2 颜色格式说明

    emWin支持黑色/白色、灰度(具有不同强度的单色)和彩色显示器。几乎市面上大家能够见到的颜色格式,emWin都支持。明白了这点后,下面说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逻辑颜色和物理颜色。

34.2.1    逻辑颜色

    逻辑颜色是应用程序处理的颜色,emWin5.30版本之前仅支持ABGR(这里没有写错,就是BGR),也就是说我们操作emWin的时候,emWin是按照BGR格式处理写入的颜色数值,这个也就解释了初学者经常会有的疑问,为什么写入的颜色数值0x0000FF显示出来的是红色,本应该是绘制出蓝色啊,根本原因就在这个ABGR格式上了(大多数情况,我们都是直接使用emWin定义好的颜色,比如显示红色就调用GUI_RED,导致很多初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32位的ABGR颜色格式表示的含义如下: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alpha透明通道用8位来表示,三原色BGR也都是用8位数据来表示。从emWin5.30版本之后为什么又推出了ARGB格式呢?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显示屏控制器基本都采用这种颜色格式了,比如STM32F429就是这种颜色格式。32位的ARGB颜色格式表示的含义如下:

   那么问题来了,STM32F429的LCD控制器是ARGB格式的,跟emWin默认的ABGR格式不兼容,岂不是每次显示前都要做颜色的转换,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影响LCD性能,但是由于三缓冲,内存设备和F429的DMA2D颜色格式硬件转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影响。
    另外根据官方手册的说明,在GUIConf.h文件中设置如下宏定义就可以使用ARGB格式了(注意,这个是emWin5.30版本才开始有的):
#defineGUI_USE_ARGB        (1)
实际测试发现配置后没有任何效果,测试了ST的emWin5.32和MDK带的emWin5.32都不行,应该这两个库都没有把这个功能开放出来,只能等待后面发布新版了再做测试,如果STM32F429能够使用ARGB格式自然是最好的,性能才会发挥到最佳。
    下面是GUI.h文件中几种常用的ARGB和ABRG格式颜色定义:
/*********************************************************************
*
*       Standard colors
*/
#if (GUI_USE_ARGB)  这里是ARGB格式颜色
  #define GUI_BLUE          0xFF0000FF
  #define GUI_GREEN         0xFF00FF00
  #define GUI_RED           0xFFFF0000
  #define GUI_CYAN          0xFF00FFFF
  #define GUI_MAGENTA       0xFFFF00FF
  #define GUI_YELLOW        0xFFFFFF00
  #define GUI_LIGHTBLUE     0xFF8080FF
  #define GUI_LIGHTGREEN    0xFF80FF80
  #define GUI_LIGHTRED      0xFFFF8080
  #define GUI_LIGHTCYAN     0xFF80FFFF
  #define GUI_LIGHTMAGENTA  0xFFFF80FF
  #define GUI_LIGHTYELLOW   0xFFFFFF80
  #define GUI_DARKBLUE      0xFF000080
  #define GUI_DARKGREEN     0xFF008000
  #define GUI_DARKRED       0xFF800000
  #define GUI_DARKCYAN      0xFF008080
  #define GUI_DARKMAGENTA   0xFF800080
  #define GUI_DARKYELLOW    0xFF808000
  #define GUI_WHITE         0xFFFFFFFF
  #define GUI_LIGHTGRAY     0xFFD3D3D3
  #define GUI_GRAY          0xFF808080
  #define GUI_DARKGRAY      0xFF404040
  #define GUI_BLACK         0xFF000000
  #define GUI_BROWN         0xFFA52A2A
  #define GUI_ORANGE        0xFFFFA500
  #define GUI_TRANSPARENT   0x00000000
  #define GUI_GRAY_3F       0xFF3F3F3F
  #define GUI_GRAY_50       0xFF505050
  #define GUI_GRAY_55       0xFF555555
  #define GUI_GRAY_60       0xFF606060
  #define GUI_GRAY_7C       0xFF7C7C7C
  #define GUI_GRAY_9A       0xFF9A9A9A
  #define GUI_GRAY_AA       0xFFAAAAAA
  #define GUI_GRAY_C0       0xFFC0C0C0
  #define GUI_GRAY_C8       0xFFC8C8C8
  #define GUI_GRAY_D0       0xFFD0D0D0
  #define GUI_GRAY_E7       0xFFE7E7E7
  #define GUI_BLUE_98       0xFF000098
#else    这里是ABGR格式颜色
  #define GUI_BLUE          0x00FF0000
  #define GUI_GREEN         0x0000FF00
  #define GUI_RED           0x000000FF
  #define GUI_CYAN          0x00FFFF00
  #define GUI_MAGENTA       0x00FF00FF
  #define GUI_YELLOW        0x0000FFFF
  #define GUI_LIGHTBLUE     0x00FF8080
  #define GUI_LIGHTGREEN    0x0080FF80
  #define GUI_LIGHTRED      0x008080FF
  #define GUI_LIGHTCYAN     0x00FFFF80
  #define GUI_LIGHTMAGENTA  0x00FF80FF
  #define GUI_LIGHTYELLOW   0x0080FFFF
  #define GUI_DARKBLUE      0x00800000
  #define GUI_DARKGREEN     0x00008000
  #define GUI_DARKRED       0x00000080
  #define GUI_DARKCYAN      0x00808000
  #define GUI_DARKMAGENTA   0x00800080
  #define GUI_DARKYELLOW    0x00008080
  #define GUI_WHITE         0x00FFFFFF
  #define GUI_LIGHTGRAY     0x00D3D3D3
  #define GUI_GRAY          0x00808080
  #define GUI_DARKGRAY      0x00404040
  #define GUI_BLACK         0x00000000
  #define GUI_BROWN         0x002A2AA5
  #define GUI_ORANGE        0x0000A5FF
  #define GUI_TRANSPARENT   0xFF000000
  #define GUI_GRAY_3F       0x003F3F3F
  #define GUI_GRAY_50       0x00505050
  #define GUI_GRAY_55       0x00555555
  #define GUI_GRAY_60       0x00606060
  #define GUI_GRAY_7C       0x007C7C7C
  #define GUI_GRAY_9A       0x009A9A9A
  #define GUI_GRAY_AA       0x00AAAAAA
  #define GUI_GRAY_C0       0x00C0C0C0
  #define GUI_GRAY_C8       0x00C8C8C8
  #define GUI_GRAY_D0       0x00D0D0D0
  #define GUI_GRAY_E7       0x00E7E7E7
  #define GUI_BLUE_98       0x00980000
#endif

对于ABGR格式,官方专门制作了一个常用颜色的实际显示效果,这里将其粘贴出来:

34.2.2   物理颜色

    物理颜色是可用显示器实际显示的颜色,按照与逻辑颜色相同的24位RGB或者BGR格式进行定义。在运行时,逻辑颜色映射到物理颜色。对于仅有几种颜色的显示器,如单色显示器或8/16色LCD,emWin使用优化版的“最小二乘偏差搜索”对其进行转换,将显示的颜色(逻辑颜色)与LCD可实际显示的所有可用颜色(物理颜色)进行比较,最终使用最接近的颜色。

34.2.3   STM32F429支持的颜色格式

    STM32F429支持8种颜色格式:
1、ARGB8888
2、RGB888
3、RGB565
4、ARGB1555
5、ARGB4444
6、L8( 8 位 Luminance 或 CLUT)
7、AL44( 4 位 alpha + 4 位 luminance)
8、AL88( 8 位 alpha + 8 位 luminance)
    对于这8种颜色格式,本教程配套的例子已经都实现了,用户只需设置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的宏配置: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比如要实现图层0使用RGB565,只需设置: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配置了这个后,在接下来的条件编译中会选择执行宏定义
1、#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此宏定义表示:STM32F429要输出RGB565颜色格式,STemWin要使用GUICC_M565颜色转换格式,即将STemWin应用程序使用的ARGB8888或者ABGR8888颜色格式按照GUICC_M565转换后才可以发给STM32F429使用。GUICC_M565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2、#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这个是STemWin按照颜色转换格式GUICC_M565实现的底层驱动。
如果用户选择了STM32F429支持的其它类型颜色格式,上面代码中的条件编译都会选择相应的颜色转换格式和驱动。

楼主:
34.3  固定调色板及其说明

    STemWin支持的调色板模式很多,这里我们只介绍下面五种,其它的看官方手册。

    如果大家看emWin手册固定调色板部分,会发现有很多类似GUICC_565和GUICC_M565的情况,多一个字母M。如果含字母M,表示RGB的颜色格式顺序,如果没有字母M表示BGR顺序。

34.3.1   GUICC_1

    这种调色板适合用于OLED,12864等单色的显示屏。GUICC_1仅支持2种颜色,彩带显示效果下:

34.3.2   GUICC_8666

    这种颜色格式主要通过颜色查找表来实现,把支持的256种颜色全部存贮到颜色查找表里面,需要那种颜色就从查找表里面获取。彩带显示效果如下:

34.3.3   GUICC_M565

    这种格式比较常用,支持65536种颜色。这里565的意思是红色和蓝色分量为5位,绿色分量为6位,即RRRRRGGGGGGBBBBB。彩带显示效果如下:

34.3.4   GUICC_M888

    这种颜色格式也比较常用。这里888的意思是红绿蓝三原色都是用8位来表示,即RRRRRRRRGGGGGGGGBBBBBBBB。彩带显示效果如下:

34.3.5   GUICC_M8888I

   相比GUICC_M888多了一个alpha通道,其中低位3字节用于颜色分量,高位字节用于Alpha混合。红、绿、蓝和Alpha混合分量都是8位。颜色格式:AAAAAAAARRRRRRRRGGGGGGGGBBBBBBBB。
彩带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34.4   颜色格式选择RGB565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46_STemWin实验_颜色格式RGB565(RTOS)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演示RGB565格式彩带显示效果。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宏定义
*********************************************************************************************************
*/
#define X_START 60
#define Y_START 40
/*
*********************************************************************************************************
*                                       变量
*********************************************************************************************************
*/
typedef struct {
  int NumBars;
  GUI_COLOR Color;
  const char * s;
} BAR_DATA;
static const BAR_DATA _aBarData[] = {
  { 2, GUI_RED    , "Red" },
  { 2, GUI_GREEN  , "Green" },
  { 2, GUI_BLUE   , "Blue" },
  { 1, GUI_WHITE  , "Grey" },
  { 2, GUI_YELLOW , "Yellow" },
  { 2, GUI_CYAN   , "Cyan" },
  { 2, GUI_MAGENTA, "Magenta" },
};
static const GUI_COLOR _aColorStart[] = { GUI_BLACK, GUI_WHITE };
/*
*********************************************************************************************************
*    函 数 名: _DemoShowColorBar
*    功能说明: 显示彩带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emoShowColorBar(void)
{
     GUI_RECT Rect;
     int      yStep;
     int      i;
     int      j;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NumBars;
     int      NumColors;
     //
     // 获取显示屏大小
     //
     xSize = LCD_GetXSize();
     ySize = LCD_GetYSize();

     //
     // 获取能够显示的彩带数
     //
     NumColors = GUI_COUNTOF(_aBarData);
     for (i = NumBars = 0, NumBars = 0; i < NumColors; i++)
     {
         NumBars += _aBarData[i].NumBars;
     }
     yStep = (ySize - Y_START) / NumBars;

     //
     // 显示文本
     //
     Rect.x0 = 0;
     Rect.x1 = X_START - 1;
     Rect.y0 = Y_START;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for (i = 0; i < NumColors; i++)
     {
         Rect.y1 = Rect.y0 + yStep * _aBarData[i].NumBars - 1;
         GUI_DispStringInRect(_aBarData[i].s, &Rect,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Rect.y0 = Rect.y1 + 1;
     }

     //
     // 绘制彩带
     //
     Rect.x0 = X_START;
     Rect.x1 = xSize - 1;
     Rect.y0 = Y_START;
     for (i = 0; i < NumColors; i++)
     {
         for (j = 0; j < _aBarData[i].NumBars; j++)
         {
              Rect.y1 = Rect.y0 + yStep - 1;
              GUI_DrawGradientH(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_aColorStart[j], _aBarData[i].Color);
              Rect.y0 = Rect.y1 + 1;
         }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 设置前景色和字体,并显示字符 */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OLOR_ShowColorBar - Sample", 160, 5);

     /* 显示彩带 */
     _DemoShowColorBar();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34.5   颜色格式选择RGB565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47_STemWin实验_颜色格式RGB565(裸机)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演示RGB565格式彩带显示效果。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emWin截图的时候,光标是无法截图出来的)。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宏定义
*********************************************************************************************************
*/
#define X_START 60
#define Y_START 40
/*
*********************************************************************************************************
*                                       变量
*********************************************************************************************************
*/
typedef struct {
  int NumBars;
  GUI_COLOR Color;
  const char * s;
} BAR_DATA;
static const BAR_DATA _aBarData[] = {
  { 2, GUI_RED    , "Red" },
  { 2, GUI_GREEN  , "Green" },
  { 2, GUI_BLUE   , "Blue" },
  { 1, GUI_WHITE  , "Grey" },
  { 2, GUI_YELLOW , "Yellow" },
  { 2, GUI_CYAN   , "Cyan" },
  { 2, GUI_MAGENTA, "Magenta" },
};
static const GUI_COLOR _aColorStart[] = { GUI_BLACK, GUI_WHITE };
/*
*********************************************************************************************************
*    函 数 名: _DemoShowColorBar
*    功能说明: 显示彩带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DemoShowColorBar(void)
{
     GUI_RECT Rect;
     int      yStep;
     int      i;
     int      j;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NumBars;
     int      NumColors;
     //
     // 获取显示屏大小
     //
     xSize = LCD_GetXSize();
     ySize = LCD_GetYSize();

     //
     // 获取能够显示的彩带数
     //
     NumColors = GUI_COUNTOF(_aBarData);
     for (i = NumBars = 0, NumBars = 0; i < NumColors; i++)
     {
         NumBars += _aBarData[i].NumBars;
     }
     yStep = (ySize - Y_START) / NumBars;

     //
     // 显示文本
     //
     Rect.x0 = 0;
     Rect.x1 = X_START - 1;
     Rect.y0 = Y_START;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for (i = 0; i < NumColors; i++)
     {
         Rect.y1 = Rect.y0 + yStep * _aBarData[i].NumBars - 1;
         GUI_DispStringInRect(_aBarData[i].s, &Rect,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Rect.y0 = Rect.y1 + 1;
     }

     //
     // 绘制彩带
     //
     Rect.x0 = X_START;
     Rect.x1 = xSize - 1;
     Rect.y0 = Y_START;
     for (i = 0; i < NumColors; i++)
     {
         for (j = 0; j < _aBarData[i].NumBars; j++)
         {
              Rect.y1 = Rect.y0 + yStep - 1;
              GUI_DrawGradientH(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_aColorStart[j], _aBarData[i].Color);
              Rect.y0 = Rect.y1 + 1;
         }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清屏 */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 设置前景色和字体,并显示字符 */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OLOR_ShowColorBar - Sample", 160, 5);

     /* 显示彩带 */
     _DemoShowColorBar();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34.6  颜色格式选择RGB888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48_STemWin实验_颜色格式RGB888(RTOS)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演示RGB888格式彩带显示效果。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实验说明:
    本实验我们仅说明RGB888和RGB565两处配置上的不同,其余部分跟本章节34.4小节是相同的,这里不再赘述。
不同点一: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的宏配置,图层1选择RGB888格式,下面代码中红色字体是被修改的地方,其余地方未做修改: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888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不同点二:bsp_tft_429.c文件中LTDC输出时钟,对于4.3寸,5寸和7寸屏来说都降低一半,下面代码中红色字体是被修改的地方,其余地方未做修改: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void LCD_ConfigLTDC(void)
{
     LTDC_InitTypeDef       LTDC_InitStruct;
     LTDC_Layer_TypeDef     LTDC_Layerx;
     /* 使能LTDC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LTDC, ENABLE);
     /* 使能DMA2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D, ENABLE);
     /* 配置LCD引脚 */
     LCD429_AF_GPIOConfig();
     /* 配置信号极性 */
     LTDC_InitStruct.LTDC_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H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V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DE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 背景色 */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RedValue = 0xff;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GreenValue = 0;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BlueValue = 0;

     /*
        LTDC时钟配置说明:
          函数RCC_PLLSAIConfig的第一个参数是PLLSAI_N,第三个参数数PLLSAI_R。
          函数RCC_LTDCCLKDivConfig的参数是RCC_PLLSAIDivR。

        下面举一个例子:PLLSAI_N = 400, PLLSAI_R = 4  RCC_PLLSAIDivR = 2:
          首先,输入时钟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 / PLL_M = 8M / 8 = 1MHz
            输出时钟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1 * 400 = 400 1MHz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R = 400 / 4 = 100 1MHz
          最好,LTDC 时钟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100 / 2 = 50 1MHz
      */

     /* 支持6种面板 */
     switch (g_LcdType)
     {
         case LCD_35_480X320:   /* 3.5寸 480 * 320 */
              RCC_PLLSAIConfig(429, 2,  4);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8);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SYNC_W = 10;
              HBP = 20;
              HFP = 20;
              VSYNC_W = 20;
              VBP = 20;
              VFP = 20;
              break;

         case LCD_43_480X272:/* 4.3寸 480 * 272  选择LTDC输出20MHz,所有颜色深度都可以选择这个时钟频率 */
              RCC_PLLSAIConfig(280, 2,  7);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SYNC_W = 40;
              HBP = 2;
              HFP = 2;
              VSYNC_W = 9;
              VBP = 2;
              VFP = 2;
              break;

         case LCD_50_480X272:        /* 5.0寸 480 * 272 */
              RCC_PLLSAIConfig(429, 2,  4);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8);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SYNC_W = 40;
              HBP = 2;
              HFP = 2;
              VSYNC_W = 9;
              VBP = 2;
              VFP = 2;
              break;

         case LCD_50_800X480:/* 5.0寸 800 * 480,24位或者32位色选择LTDC输出15MHz,16位或者8位30MHz */
              RCC_PLLSAIConfig(420, 2,  7);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SYNC_W = 96;
              HBP = 10;
              HFP = 10;
              VSYNC_W = 2;
              VBP = 10;
              VFP = 10;
              break;

         case LCD_70_800X480: /* 7.0寸 800 * 480,24位或者32位色选择LTDC输出15MHz,16位或者8位30MHz*/
              RCC_PLLSAIConfig(420, 2,  7);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if 0
                   RCC_PLLSAIConfig(400, 2,  2);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endif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SYNC_W = 90; /* =10时,显示错位,20时部分屏可以的,80时全部OK */
              HBP = 10;
              HFP = 10;

              VSYNC_W = 10;
              VBP = 10;
              VFP = 10;
              break;

         case LCD_70_1024X600:       /* 7.0寸 1024 * 600 */
              LTDC_InitStruct.LTDC_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H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V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DE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IPC;

              /* IPS 7寸 1024*600,  像素时钟频率范围 : 57 -- 65 --- 70.5MHz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 / PLL_M = 8M / 4 = 2 Mhz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2 * 429 = 858 Mhz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R = 858 / 4 = 214.5 Mhz
                   LTDC clock frequency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214.5 / 4 = 53.625 Mhz
                   (429, 2, 4); RCC_PLLSAIDivR_Div4 实测像素时钟 = 53.7M
              */
              RCC_PLLSAIConfig(429, 2, 6);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Width = 1024;
              Height = 600;
              HSYNC_W = 2;  /* =10时,显示错位,20时部分屏可以的,80时全部OK */
              HBP = 157;
              HFP = 160;

              VSYNC_W = 2;
              VBP = 20;
              VFP = 12;
              break;

         default:
              RCC_PLLSAIConfig(429, 2,  4);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8);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SYNC_W = 80; /* =10时,显示错位,20时部分屏可以的,80时全部OK */
              HBP = 10;
              HFP = 10;
              VSYNC_W = 10;
              VBP = 10;
              VFP = 10;
              break;
     }

     g_LcdWidth  = Width;        /* 显示屏分辨率-宽度 */
     g_LcdHeight = Height;       /* 显示屏分辨率-高度 */

     /* 使能 PLLSAI */
     RCC_PLLSAICmd(ENABLE);
     /* 等待完成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SAIRDY) == RESET);

     /* 配置LTDC的同步时序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SYNC_W;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SYNC_W;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HFP;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Heig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VFP;
     LTDC_Init(<DC_InitStruct);
}

楼主:
34.7   颜色格式选择RGB888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49_STemWin实验_颜色格式RGB888(裸机)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演示RGB888格式彩带显示效果。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实验说明:
    本实验我们仅说明RGB888和RGB565两处配置上的不同,其余部分跟本章节34.5小节是相同的,这里不再赘述。
不同点一: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的宏配置,图层1选择RGB888格式,下面代码中红色字体是被修改的地方,其余地方未做修改: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888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不同点二:bsp_tft_429.c文件中LTDC输出时钟,对于4.3寸,5寸和7寸屏来说都降低一半,下面代码中红色字体是被修改的地方,其余地方未做修改: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void LCD_ConfigLTDC(void)
{
     LTDC_InitTypeDef       LTDC_InitStruct;
     LTDC_Layer_TypeDef     LTDC_Layerx;
     /* 使能LTDC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LTDC, ENABLE);
     /* 使能DMA2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D, ENABLE);
     /* 配置LCD引脚 */
     LCD429_AF_GPIOConfig();
     /* 配置信号极性 */
     LTDC_InitStruct.LTDC_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H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V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DE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 背景色 */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RedValue = 0xff;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GreenValue = 0;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BlueValue = 0;

     /*
        LTDC时钟配置说明:
          函数RCC_PLLSAIConfig的第一个参数是PLLSAI_N,第三个参数数PLLSAI_R。
          函数RCC_LTDCCLKDivConfig的参数是RCC_PLLSAIDivR。

        下面举一个例子:PLLSAI_N = 400, PLLSAI_R = 4  RCC_PLLSAIDivR = 2:
          首先,输入时钟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 / PLL_M = 8M / 8 = 1MHz
            输出时钟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1 * 400 = 400 1MHz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R = 400 / 4 = 100 1MHz
          最好,LTDC 时钟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100 / 2 = 50 1MHz
      */

     /* 支持6种面板 */
     switch (g_LcdType)
     {
         case LCD_35_480X320:   /* 3.5寸 480 * 320 */
              RCC_PLLSAIConfig(429, 2,  4);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8);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SYNC_W = 10;
              HBP = 20;
              HFP = 20;
              VSYNC_W = 20;
              VBP = 20;
              VFP = 20;
              break;

         case LCD_43_480X272:/* 4.3寸 480 * 272  选择LTDC输出20MHz,所有颜色深度都可以选择这个时钟频率 */
              RCC_PLLSAIConfig(280, 2,  7);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SYNC_W = 40;
              HBP = 2;
              HFP = 2;
              VSYNC_W = 9;
              VBP = 2;
              VFP = 2;
              break;

         case LCD_50_480X272:        /* 5.0寸 480 * 272 */
              RCC_PLLSAIConfig(429, 2,  4);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8);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SYNC_W = 40;
              HBP = 2;
              HFP = 2;
              VSYNC_W = 9;
              VBP = 2;
              VFP = 2;
              break;

         case LCD_50_800X480:/* 5.0寸 800 * 480,24位或者32位色选择LTDC输出15MHz,16位或者8位30MHz */
              RCC_PLLSAIConfig(420, 2,  7);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SYNC_W = 96;
              HBP = 10;
              HFP = 10;
              VSYNC_W = 2;
              VBP = 10;
              VFP = 10;
              break;

         case LCD_70_800X480: /* 7.0寸 800 * 480,24位或者32位色选择LTDC输出15MHz,16位或者8位30MHz*/
              RCC_PLLSAIConfig(420, 2,  7);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if 0
                   RCC_PLLSAIConfig(400, 2,  2);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endif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SYNC_W = 90; /* =10时,显示错位,20时部分屏可以的,80时全部OK */
              HBP = 10;
              HFP = 10;

              VSYNC_W = 10;
              VBP = 10;
              VFP = 10;
              break;

         case LCD_70_1024X600:       /* 7.0寸 1024 * 600 */
              LTDC_InitStruct.LTDC_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H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VSYNC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DE 低电平有效 */
              LTDC_InitStruct.LTDC_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IPC;

              /* IPS 7寸 1024*600,  像素时钟频率范围 : 57 -- 65 --- 70.5MHz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 / PLL_M = 8M / 4 = 2 Mhz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2 * 429 = 858 Mhz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R = 858 / 4 = 214.5 Mhz
                   LTDC clock frequency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214.5 / 4 = 53.625 Mhz
                   (429, 2, 4); RCC_PLLSAIDivR_Div4 实测像素时钟 = 53.7M
              */
              RCC_PLLSAIConfig(429, 2, 6);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Width = 1024;
              Height = 600;
              HSYNC_W = 2;  /* =10时,显示错位,20时部分屏可以的,80时全部OK */
              HBP = 157;
              HFP = 160;

              VSYNC_W = 2;
              VBP = 20;
              VFP = 12;
              break;

         default:
              RCC_PLLSAIConfig(429, 2,  4);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8);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SYNC_W = 80; /* =10时,显示错位,20时部分屏可以的,80时全部OK */
              HBP = 10;
              HFP = 10;
              VSYNC_W = 10;
              VBP = 10;
              VFP = 10;
              break;
     }

     g_LcdWidth  = Width;        /* 显示屏分辨率-宽度 */
     g_LcdHeight = Height;       /* 显示屏分辨率-高度 */

     /* 使能 PLLSAI */
     RCC_PLLSAICmd(ENABLE);
     /* 等待完成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SAIRDY) == RESET);

     /* 配置LTDC的同步时序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SYNC_W;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SYNC_W;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HFP;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Heig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VFP;
     LTDC_Init(<DC_InitStruct);
}

楼主:
34.8  总结

    本章节就为大家讲解这么多,主要讲解了部分常用的颜色格式,不过实际项目中已经够用了。更多相关的知识还是要大家看官方手册的颜色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