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大家好,我看了论坛的modbus例程,有些地方不是很懂,忘指教

楼主(2017-02-14):
我想问一下这个函数具体有什么用?

void bsp_StartHardTimer(uint8_t _CC, uint32_t _uiTimeOut, void * _pCallBack)
{
    uint32_t cnt_now;
    uint32_t cnt_tar;

    /*
        执行下面这个语句,时长 = 18us (通过逻辑分析仪测量IO翻转)
        bsp_StartTimer2(3, 500, (void *)test1);
    */
    if (_uiTimeOut < 5)
    {
        ;
    }
    else
    {
        _uiTimeOut -= 5;
    }

    cnt_now = TIM_GetCounter(TIM_HARD);        /* 读取当前的计数器值 */
    cnt_tar = cnt_now + _uiTimeOut;            /* 计算捕获的计数器值 */
    if (_CC == 1)
    {
        s_TIM_CallBack1 = (void (*)(void))_pCallBack;

        TIM_SetCompare1(TIM_HARD, cnt_tar);          /* 设置捕获比较计数器CC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HARD, TIM_IT_CC1);
        TIM_ITConfig(TIM_HARD, TIM_IT_CC1, ENABLE);    /* 使能CC1中断 */

    }
    else if (_CC == 2)
    {
        s_TIM_CallBack2 = (void (*)(void))_pCallBack;

        TIM_SetCompare2(TIM_HARD, cnt_tar);          /* 设置捕获比较计数器CC2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HARD, TIM_IT_CC2);
        TIM_ITConfig(TIM_HARD, TIM_IT_CC2, ENABLE);    /* 使能CC2中断 */
    }
    else if (_CC == 3)
    {
        s_TIM_CallBack3 = (void (*)(void))_pCallBack;

        TIM_SetCompare3(TIM_HARD, cnt_tar);          /* 设置捕获比较计数器CC3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HARD, TIM_IT_CC3);
        TIM_ITConfig(TIM_HARD, TIM_IT_CC3, ENABLE);    /* 使能CC3中断 */
    }
    else if (_CC == 4)
    {
        s_TIM_CallBack4 = (void (*)(void))_pCallBack;

        TIM_SetCompare4(TIM_HARD, cnt_tar);          /* 设置捕获比较计数器CC4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HARD, TIM_IT_CC4);
        TIM_ITConfig(TIM_HARD, TIM_IT_CC4, ENABLE);    /* 使能CC4中断 */
    }
    else
    {
        return;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35000000是怎么得到的,谢谢

网友:
3.5 * 8 *(1 / HBAUD485 )  *1000000 ,单位us。

因为至少要3.5个字符间隔,简单点,将8bit修改为数值10,就是上面你看的的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