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关于stm32开发环境

楼主(2017-02-15):
在Keil5下编译例程,编译的结果是
Build target 'Flash'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1: CopyHex_Flash.bat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wm\V5-003b_SysTick\Project\MDK-ARM(uV4)>copy Flash\Obj\output.hex ..\output(mdk).hex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Flash\Obj\output.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这是为什么?这样子算编译成功吗?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头文件?求解答

网友:
我们的例子里面加了一个脚本 ,也就是这个用户命令,User command #1: CopyHex_Flash.bat

其中CopyHex_Flash.bat是我们做的脚本文件,实现将hex文件复制出来,因为你的工程没有使能生成hex,所有会有你什么的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没事的,主要看你的 0 Error(s), 0 Warning(s).选项。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