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STM32F103的片子上emwin,从SD卡调图片(240*320)显示,大概可以达到每秒多少帧
专业做地暖控制器

楼主(2017-02-15):
STM32F103的片子上emwin裸奔,从SD卡调图片(240*320)显示,大概可以达到每秒多少帧.如果把图片储存到SPI FLASH芯片里,MCU从SPI FLASH调用图片显示是否比从SD卡里面调用刷新的快一些?

网友:
F1系列刷图片性能不行,价值不大。如果有外部SRAM的话,可以使用流位图,将流位图先加载到SRAM里面,然后SRAM刷,效果可能还行,比较界面不是很大。

楼主:
我目前是MCU直接从SPI FLASH调用的图片,速度大概这么大,自己的项目用的是刷图片的方式,没用外部SRAM,刷图片用F4系列的片子做,就能做的挺好的了吗?
我目前用的屏是4.3寸的(400*272)分辨率的,目前的项目应该不会用到更大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是MCU直接从SPI FLASH调用的图片,速度大概这么大,自己的项目用的是刷图片的方式,没用外部SRAM,刷图片用F4系列的片子做,就能做的挺好的了吗?
我目前用的屏是4.3寸的(400*272)分辨率的,目前的项目应该不会用到更大屏的了

网友:
你测试的裸机速度已经很快了,可以先用emWin的流位图测试下,看看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的裸机速度已经很快了,可以先用emWin的流位图测试下,看看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这种方法占用的MCU好多的ram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是绘制背景部分就用裸机实现,不过需要你自己去维护,稍麻烦些,其它的还用emWin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