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求教 :在挂载文件系统时提示挂载失败,错误码为2

楼主(2017-02-16):
底层驱动函数已经测试了 可以读到nand 的ID ,读写操作,擦除操作都是可以的,编译时也没有警告。求解???!!!

网友:
注意一点,修改一次这个文件系统的配置一定要做一次全编译,别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了,基本上擦除正常,读写正常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回复  解决了   我跳跃步骤了 ,正常 低级初始化 后再 FAT格式化 就可以挂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