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种调试485 Modbus的特殊现象

楼主(2017-02-17):
条件:
1.  两块板子,一个是两插孔供电,另一个是三插孔供电。
2.  接好线后,两个电源都已经分别插上,其中一个是断电的,另一个是上电的。
现象:
上电的板子疯狂的收到数据。。。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我的485经常这样处理啊。
我的例子是:PLC控制多个电机。有些时候电机是变频器是断电的。
按照这个说法,我的PLC会一直收到数据。但是实际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情况?我的485经常这样处理啊。
我的例子是:PLC控制多个电机。有些时候电机是变频器是断电的。
按照这个说法,我的PLC会一直收到数据。但是实际没有

估计跟我住的地方有关系,我这里的220V供电,有漏电问题,另外跟我供电的电源可能也有关系,
一个是三座的,一个是两座的。

后面有条件了,换个地方测试下,电源也换成一样的。不过这些错误都没有关系,程序里面对这种干扰都做了处理。

网友(2017-04-18):
A,B线有上拉 下拉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线有上拉 下拉处理吗?

没问题。

网友(2017-09-01):
隔离了吗。有校验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