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下现象,在一个函数中修改了变量,修改后也正确,其它函数中调用时,数值却被

楼主(2017-02-17):
遇到这种奇葩的问题,大部分原因都是内存溢出了。具体原因可能是栈溢出,也可能是用户操作数组的时候越界了。

网友(2017-08-16):
遇到过一次,堆栈溢出。可以查看map文件,找到该变量,检查其前后的变量(或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堆栈溢出。可以查看map文件,找到该变量,检查其前后的变量(或堆栈)

map文件查看不了栈溢出,map只能看全部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p文件查看不了栈溢出,map只能看全部变量。

曾经遇到过 ,ucos2 一个任务堆栈溢出,刚好冲掉了一个关键变量,但这个变量和这个任务一毛钱关系没有,唯一的联系就是map文件中他们俩被编译器放在了一起。我的意思,有时候不需要堆栈检查就能简单地定位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