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STM32F4的DSP库如何算80点的FFT

楼主(2017-02-17):
DSP库里面只有32点、64点、128点的FFT函数,如果算80个点的FFT,参数该怎么调用呢?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64, RealProFftInput, 0, 1);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16;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32;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64;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128;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256;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512;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1024;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2048;
   extern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4096;

楼主:
可能理解有误,如果每个周波采样80个点,但只对前64或后64个点进行变换,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
不支持。多算一些点即可。

楼主:
进行傅里叶变化的点必须得不小于一个周期吗?假如我一个周期采集128个点,然后没采集32个点进行一次32点的FT变化。这样可以吗?误差会不会增大?

楼主:
FFT似乎只是针对全周波的吧,半周波或者四分之一估计不能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T似乎只是针对全周波的吧,半周波或者四分之一估计不能算。

最起码得采集够一个周期,要不你求解什么。算出来的频谱都不完整。